在LCD12864上显示正弦曲线—按键可调频率和幅度以及显示文字,动态图片仿真

楼主:
#
51单片机控制的12864显示,有文字,图片,动态图片,以及PROTUES仿真等非常全面

以上压缩包所有内容下载:

部分程序预览:
/***
程序:LCD12864显示图形
内容:在12864上显示正弦曲线——按键可调频率和幅度
学习板:HOT-51
软件:keil uVision3
液晶:QY12864HZ1
作者:大海橡树
整理日期:2010-12-08
修改:无

备注: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欢迎网友们到空间留言

                                        O(∩_∩)O~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math.h>
#include"Z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bus P0 //LCD数据总线连接P0口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LCD12864三个控制位

sbit DQ=P2^3;//DS18B20数据线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uchar key_value;

uchar HZ1[]="周期";
uchar HZ2[]="幅度";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Read_busy()        //LCD12864忙检测
{
        RS=0;
        RW=1;
        EN=1;
        LCD_databus=0xFF;
        while(LCD_databus & 0x80);        //判断最高位,1---busy,0---Nobusy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value)//写指令
{
        RS=0;
        RW=0;
        EN=1;
        LCD_databus=value;
        delay(7);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value)//写数据
{
        RS=1;
        RW=0;
        EN=1;
        LCD_databus=value;
        delay(7);
        EN=0;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0);        //8位数,基本指令
        delay(100);
        write_LCD_command(0x30);
        delay(37);
        write_LCD_comman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100);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指令
        delay(100);
        write_LCD_command(0x06);        //没写入数据,地址指针加1
}

void Clear_GDRAM()                //清楚GDRAM
{
        uchar x,y;
        for(y=0;y<64;y++)
        {
                for(x=0;x<16;x++)
                {
                        write_LCD_command(0x34);
                        write_LCD_command(y+0x80);        //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x+0x80);        //后送水平地址
                        write_LCD_command(0x30);        //基本指令
                        write_LCD_data(0x00);                //写入数据0
                        write_LCD_data(0x00);
                }
        }
}

uchar ReadByte()        //读LCD
{
        uchar Read_value;
        Read_busy();
        RS=1;
        RW=1;
        EN=0;
        EN=1;
        Read_value=LCD_databus;
        EN=0;

        return Read_value;
}

void display_BMP(uchar *address)//显示图片
{
        uchar i,j;
        for(i=16;i<32;i++)
        {
                write_LCD_command(0x80+i);        //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0x80);        //再送水平地址
                for(j=0;j<16;j++)
                {
                        write_LCD_data(*address);//写入数据
                        address++;
                }
        }

        for(i=0;i<32;i++)
        {
                write_LCD_command(0x80+i);//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0x88);        //再送水平地址
                for(j=0;j<16;j++)
                {
                        write_LCD_data(*address);
                        address++;
                }
        }

}

void Draw_dots(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
        uchar ROW,xlabel,xlabel_bit;
        uchar Read_H,Read_L;                 //读LCD中的数据
        write_LCD_command(0x34);        //扩充指令
        write_LCD_command(0x36);        //打开绘图指令
        xlabel=x>>4;                                //取16*16首地址
        xlabel_bit=x & 0x0F;                //计算该点在16位数据的第几位
        if(y<32)                                        //如果是上半屏,上下半屏y都是0--31
        {
                ROW=y;
        }
        else                                                //显示的是下半屏
        {
                ROW=y-32;
                xlabel+=8;                           //规定显示在下半屏
        }
        write_LCD_command(ROW+0x80); //送入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xlabel+0x80);//再送入水平地址
        ReadByte();        //读取当前GDRAM数据前腰进行一次空读,接下来就可以读出数据了
        Read_H=ReadByte(); //读高8位
        Read_L=ReadByte(); //读低8位

        write_LCD_command(ROW+0x80);         //送入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xlabel+0x80);        //再送入水平地址

        if(xlabel_bit<8)
        {
                switch(color)
                {
                        case 0:Read_H &= (~(0x01<<(7-xlabel_bit)));//若变白
                        break;
                        case 1:Read_H |= (0x01<<(7-xlabel_bit));//若涂黑
                        break;
                        case 2:Read_H ^= (0x01<<(7-xlabel_bit));//若反转
                        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_LCD_data(Read_H);//将数据写入GDRAM
                write_LCD_data(Read_L);//先写高位,再写低位(地址指针顺序)
        }
        else
        {
                switch(color)//color设置
                {
                        case 0: Read_L &= (~(0x01<<(15-xlabel_bit)));//若变白
                        break;
                        case 1: Read_L |= (0x01<<(15-xlabel_bit));//若涂黑
                        break;
                        case 2: Read_L ^= (0x01<<(15-xlabel_bit));//若反转
                        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_LCD_data(Read_H);
                write_LCD_data(Read_L);//写入数据
        }

        write_LCD_command(0x30);//回到普通模式
}

void main()
{
        uchar i,j;
        uchar num;
        uchar w=10,A=6;
        init_LCD();
        Clear_GDRAM();
        write_LCD_command(0x36);
        display_BMP(ZB);
        while(1)
        {
                write_LCD_command(0x30);
                write_LCD_command(0x80);
                write_LCD_data('T');
                write_LCD_data(':');
                write_LCD_data(2*w/100+0x30);
                write_LCD_data(2*w%100/10+0x30);
                write_LCD_data(2*w%10+0x30);

                write_LCD_command(0x83);
                write_LCD_data('A');
                write_LCD_data(':');
                write_LCD_data(A/10+0x30);
                write_LCD_data(A%10+0x30);
                write_LCD_command(0x36);
                for(i=13;i<128;i++)
                {
                        j=35-A*sin((i-13)*3.14/w);
                        Draw_dots(i,j,1);
                        delay(400);
                }
/**********以下为按键扫描函数**************/
                if(KEY1==0)                        //模式键按下
                {
                        delay(2000);
                        if(KEY1==0)
                        {
                                while(!KEY1);
                                key_value++;
                                if(key_value>2)
                                        key_value=0;
                        }
                }
                if(key_value==1)                         //若选择的是周期模式
                {
                        write_LCD_command(0x30);
                        write_LCD_command(0x86);
                        for(num=0;num<4;num++)
                        {
                                write_LCD_data(HZ1[num]);         //显示"周期"汉字
                        }
                        if(KEY2==0)                                                //加键按下时
                        {
                                delay(1500);
                                if(KEY2==0)
                                {
                                        while(!KEY2);
                                        w=w+5;                                        //w加
                                        if(w==65)
                                                w=10;
                                        Clear_GDRAM();
                                        write_LCD_command(0x36);//重新显示图形
                                        display_BMP(ZB);
                                }
                        }
                        if(KEY3==0)
                        {
                                delay(2000);
                                if(KEY3==0)
                                {
                                        while(!KEY3);
                                        if(w>=10)
                                                w=w-5;
                                        Clear_GDRAM();
                                        write_LCD_command(0x36);
                                        display_BMP(ZB);                //重新显示图形
                                }
                        }
                }

                if(key_value==2)                                //若选择的是幅度模式
                {
                        write_LCD_command(0x30);
                        write_LCD_command(0x86);
                        for(num=0;num<4;num++)
                        {
                                write_LCD_data(HZ2[num]);
                        }
                        if(KEY2==0)
                        {
                                delay(1500);
                                if(KEY2==0)
                                {
                                        while(!KEY2);
                                        A=A+2;
                                        if(A==22)
                                                A=8;
                                        Clear_GDRAM();
                                        write_LCD_command(0x36);
                                        display_BMP(ZB);
                                }
                        }
                        if(KEY3==0)
                        {
                                delay(2000);
                                if(KEY3==0)
                                {
                                        while(!KEY3);
                                        if(A>=6)
                                                A=A-2;
                                        Clear_GDRAM();
                                        write_LCD_command(0x36);
                                        display_BMP(ZB);
                                }
                        }
                }
        }
}

网友A(2020-06-19):
不错的思路,学习了!谢谢!

网友B(2020-05-10):
可以keil uVision4的编译吗?我一直编译不行,是我哪里出错了吗
就是一直显示这样的: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ain.c...
main.c(7):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AT89C52.h'
MAIN.C(16):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7):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
........

网友C:
这个无字库显示的我烧的是楼主给得hex文件,但在proteus上却仿真不出来,相关引脚的电平和楼主的有出入,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为什么我无字库显示无法仿真

网友D(2019-05-13):
ZB。h文件是什么啊

网友E(2018-11-09):
波形出不来啊楼主,能教教我吗

网友F(2018-05-18):
51能用吗?

网友G:
换了个网下下来了_(:з」∠)_感谢楼主分享!很实用!

网友G:
QAQ压缩包下到一半就停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H(2017-12-24):
哇感谢楼主,作业刚好要用到

网友I:
波形显示每一个点都控制吗

网友J(2017-11-21):
波形出来了,很适合学习

网友K(2016-04-10):
非示波器,是网友练练手的一个好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