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 51单片机转速表

楼主(2016-04-10):
//本程序采用1秒定时方法对1秒内脉冲进行计数,以此计数转速,本程序经测试正常,用霍尔元件进行速度传感!
//本程序 采用1602液晶作为显示!
//李干云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_led=P1^7;
sbit rs = P3^5 ;
sbit rw = P3^6 ;
sbit en = P3^7 ;
uchar   time[3];
uchar   dis_buf[24];
uchar pos_d;
uchar dis_d;
uchar dl=20;//时间循环次数//50ms中断一次
uint temp1,n2;
uchar n,n3;
//uint table[6];
//------------------------------------------------------------
bit r_busy() //测试忙状态
{
bit busy;
rs=0;
rw=1;
en=1;
//busy=(bit)(P0&0x80);
if((P0&0X80)==0X80) busy=0;else busy=0;
en=0;
return busy;
}
//------------------------------------------------------------
void w_cmd(cmd)// 写命令
{
rs=0;
rw=0;
en=0;
P0=cmd;
en=1;
en=0;
}
//------------------------------------------------------------
void w_pos(uchar pos)// 写显示位置   地址数据
{
w_cmd(pos +0x82) ;      //显示第一行或第二行,第一行0x80
}
//------------------------------------------------------------
void w_pos1(uchar pos)// 写显示位置   地址数据
{
w_cmd(pos +0xc1) ;      //显示第一行或第二行,第一行0x80
}
//------------------------------------------------------------
void w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while(r_busy());
rs=1;
rw=0;
en=0;
P0=dat;
en=1;
en=0;
}
//------------------------------------------------------------
void delay(uchar ms) // 延时子程序
{
uchar i ;
while(ms--)
{
   for(i=0;i<250;i++) ;
}
}
//------------------------------------------------------------
dis_dat()//数据转换
{
   dis_buf[0]='<'; //显示t
   dis_buf[1]='L'; //i
   dis_buf[2]='i'; // m
   dis_buf[3]='a';  //e
   dis_buf[4]='h';
   dis_buf[5]='u';
   dis_buf[6]='i';
   dis_buf[7]='.';
   dis_buf[8]='M';
   dis_buf[9]='C';
   dis_buf[10]='U';
   dis_buf[11]='>';
   dis_buf[12]='I';
   dis_buf[13]='S';
   dis_buf[14]=' ';
   dis_buf[15]=((temp1/10000)+0x30);
   dis_buf[16]=((temp1/1000%10)+0x30);
   dis_buf[17]=((temp1/100%10)+0x30);
   dis_buf[18]= ((temp1/10%10)+0x30);
   dis_buf[19]=((temp1%10)+0x30);
   dis_buf[20]=' ';
   dis_buf[21]='P';
   dis_buf[22]='P';
   dis_buf[23]='M';

   }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if(dl--==0)//判断是否次数为20
{
   dl=20;
   d_led=!d_led;
if ((++time[0])>59)
{
time[1]++;
time[0]=0;
}
else if (time[1]>59)
{
time[2]++;
time[1]=0;
}
else if (time[2]>23)
{
time[2]=0;
time[1]=0;
    time[0]=0;
    }

}
   else ; //跳出中断
}
//------------------------------------------------------------
void lcd_inti(void)//lcd初始化
{
delay(15);
w_cmd(0x01);//清屏
delay(15);
w_cmd(0x09);//设定输入模式,地址递加
delay(15);
w_cmd(0x38);//功能设置,数据长度8位,双列字形,1:5*10字形
delay(15);
w_cmd(0x0f);//开显示,关闭光标字符不闪烁
delay(15);
}
//------------------------------------------------------------
void timer0_inti(void)//定时器TO中断初始化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PX0=1;//  中断0高优先级
IT0=1;
EX0=1;

}
//------------------------------------------------------------
main()
{
time[0]=0;      //sec
time[1]=11;      //min
time[2]=14;      //hour
lcd_inti();
timer0_inti();
//TH0=15;TL0=160;
TH0=0;TL0=0;
while(1)
{

for(pos_d=0;pos_d<=23;pos_d++)
{
      if(pos_d<=11) w_pos(pos_d); //写地址

       else
       { dis_dat(); //数据转换
         w_pos1(pos_d-11);

       }
       dis_d=dis_buf[pos_d];
       w_dat(dis_d);
       delay(1);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65536-49550)/256;
   TL0=(65536-49550)%256;
   n3++;
   if(n3==20)
    { P1_6=0;
      temp1=n2*60;n2=0;n3=0;TR0=0;

    }

}

void int0_srv(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外部中断0
{
  n2++; TR0=1;

}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B(2017-01-14):
只有程序,没原理图么

网友C(2018-03-05):
层次不清晰    不过还挺好的! 点赞

网友D(2018-05-16):
有原理图吗

网友E(2018-07-26):
写的非常不错,顶一个

网友F(2019-06-26):
可以的非常不错

网友G(2024-12-07):
引用 网友B:
只有程序,没原理图么

看程序就知道原理图了,这个又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