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单片机加上拉电阻能增大驱动

楼主(2016-04-10):
如果是输出低电平,那么经过上拉电阻的电流也会流入单片机端口,那么单片机的吸收电流比不接时不是反而更小

  首先明确一下两个名词:拉电流、吸收电流。
拉电流:高电平时从单片机里流向负载的最大电流。暂且称之为高电平驱动能力。
吸收电流:低电平时从负载流向单片机的最大电流。暂且称之为低电平驱动能力。
  单片机提供拉电流的大小主要取决于I/O口的晶体管导通电阻的大小和晶体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这两样都是不变的,增加上拉电阻能增加拉电流(把电阻也看作单片机的一部分),也就是增加了驱动能力。驱动能力能增加多少取决于上拉电阻的大小和上拉电阻所接的电压大小。但上拉电阻不但不能增加吸收电流,反而会减小灌电流,原因跟你写的一致。不过单片机的拉电流要比吸收电流大的多,增加上拉电阻对吸收电流影响不是很大,除非电阻阻值非常小。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上拉电阻能增加高电平时的驱动能力,但会减小低电平时的驱动能力。
补充:"单片机提供拉电流的大小主要取决于I/O口的晶体管导通电阻的大小和晶体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错了吧,应该是“单片机提供吸收电流的大小主要取决于I/O口的晶体管导通电阻的大小和晶体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
~~~~~~~~~~~~~~~~~~~~~~~~~~~~~~~~~~~~
追问:你的回答与我的想法基本一致,但你也有点错误,单片机的拉电流是比吸收吸收电流是小的多的,我个人理解增加是拉电阻对吸收电流影响是比较大的,除非上拉电阻比较大,例如接上拉电阻1K时,低电平输出时,单片机单从电阻里就接近吸收5ma电流,一般单片机吸收电流也才十几ma左右
回答:  是这样,但一般情况下高电平驱动无源负载的话,低电平时负载不产生吸收电流,比如高电平驱动LED,低电平时LED截止也就没有吸收电流产生了,这种情况的话负载是不可能产生吸收电流的,低电平再怎么低也比0V高一点,LED负极接地,连反向电流也不会产生的,也就是说低电平时LED不需要单片机来提供驱动电流。有上拉电阻的话就只有从电阻流入单片机的吸收电流,这种情况下假设单片机最大吸收电流是15MA,上拉电阻能低到三百多欧,更何况内部晶体管还有导通电阻。
  当然,如果驱动TTL之类的有源负载的话就不一样了,低电平时TTL也会有吸收电流产生,CMOS还好一点,输入阻抗高,基本可以无视其电流。看情况而定,像驱动TTL时上拉电阻取大点,电阻不要太小,够用就行,哪怕接1K电阻也能增加约拉电流,高电平时驱动能力已经增加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