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口线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6-04-10):
图中所使用的单片机为AT89C2051,R1/R2/R3均为5K1电阻

当使用图1时,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继电器可以吸合,如无意外情况,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单片机与NPN三极管之间串接电阻R1,是进行限流,为了防止三极管饱和导通时流过三极管BE的电流过大,从而损坏三极管。R1的取值一般是5K1-10K,建议取小点,以确保三极管能够工作在饱和状态。

图1电路虽然可以正常工作,但存在较大的风险,因为三极管8050 C极驱动的继电器是+12V供电,要大于单片机的VCC(+5V),所以当三极管8050损坏时,单片机也可能会因为IO口灌入电流过大而损坏。而且当使用金属碰触单片机的驱动脚时,会由于外界干扰引起继电器的误触发。最明显的就是进行静电实验时,稍微有点静电,比如3000V-6000V,继电器就会因为驱动脚收到干扰而误动作。造成电路失效。

图2电路很好的解决了继电器误动作的问题。由于增加了PNP管作为前级驱动,使得单片机不用费神费力的输出电流,此时电流是流入单片机的。当单片机管脚为高电平时,PNP三极管8550截止,此时NPN三极管8050导通,从而使得继电器接通,电路正常工作,且单片机时序同图1。当单片机管脚为低电平时,PNP三极管8550导通,将NPN三极管B极电压拉低至约0.7V,使得NPN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继电器不会接通。

图2的优点很明显,对于外界的干扰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