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 LED灯光控制器的设计

楼主(2016-04-10):
1CPU模块功能描述
  CPU模块是系统的主要部分,由CPU控制完成系统的全部功能,本系统采用PIC18F4431单片机作为控制器。外围电路由10M晶振提供时钟,同时作兼容设计,可由时钟芯片MAX7381直接提供时钟输入。电路如图 3外围时钟电路所示。

  图 3外围时钟电路

  1.2 RGBW模块
  本模块由CPU的PWM模块控制,实现对LED RGB全彩灯的控制,以实现不同的色彩显示方案。
  本模块电路结构简单,对应的RGBW四路输出分别接在了CPU的四个PWM输出I/O管脚,由PWM模块输出相应的脉冲波形,以控制4个MOS管的打开和关断,从而得到不同的色彩方案。
  1 .3 按键模块
  用于用户进行相关参数的设置,在当前版本中没有使用到本功能。每个按键通过上拉电阻上拉后直接接到CPU的I/O管脚即可。
  4
1.4 无线接收模块
  本模块用于接收来自配套的无线遥控器的控制信号,以方便用户进行相关参数的设定和测试
  本模块使用了台湾KEYMARK公司专用的无线收发套装芯片,该模块采用曼彻思特编码。本系统中为接收芯片,该芯片接口简单,只需要一个I/O即可实现信号的接收,并由软件来完成信号的处理。
  1 .5 RS-485模块
  RS-485接收模块用于实现DMX512协议,DMX512协议使用的物理层接口即为RS-485接口。
  本模块使用了通用485接口芯片MAX487用于实现RS-485接口与单片机的UART串口的电平转换。接口电路如图 4MAX487外围电路。

  图 4MAX487外围电路

网友A:
pwm  可以控制什么精度的灯光变幻呢?  128 级。。。

不知道剧院那种灯光控制器是不是就是单片机?

网友B(2016-07-05):
舞台灯光有很多使用单片机控制的,例如240灯光控台就是用AT89S52

网友C(2019-03-21):
现在的舞台灯都用32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