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无线遥控风扇电路

楼主(2016-04-10):
        家用无线遥控风扇

电路相关说明部分

功能简介
一、功能说明
电子式遥控风扇控制电路能在本机或遥控状态下实现调度、定时、风类(正常风、自然风、睡眠风)等控制功能,同时具有模拟冷风控制、蜂鸣输出、按键输入、遥控解码输入等功能。此外,电子式风扇控制电路可以根据人体接近程度控制继电器的状态。
二、电路功能简介
电子式风扇控制电路由电源、发射电路、接收电路、风扇电路、继电器控制电路、状态指示电路等组成。
电子式风扇控制电路,用电子式轻触开关和电子定时器,取代了传统的机械式开关和机械定时器。除了保留原有传统风扇的常风、定时功能外,增加了风类和摆头功能。因此电子式遥控风扇的出现大大地方便了用户,提高了生活质量。
lK1“开/关”键:
当风扇静止时,此按键为启动按键。风扇以中风方式启动以增加起动力矩。三秒钟后恢复至弱风状态运行(初次上电),或以上次关机时所记忆的状态运行。当风扇在转动时,按此键切断电机电源,风扇停止运行,控制电路恢复为静态状态,并记住关机前的运行模式,待下次再启动此按键开机时,即以上次关机时所记忆的状态运行(定时及睡眠风不会被记忆)。
lK2“定时”键:
该按键用于设定风扇的预置关机时间。有四段时间指示输出(0.5,1,2,4小时)累加型定时模式(A4)。
当风扇在定时状态运行时,LED的显示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显示余下的运行时间,以清楚表示风扇尚可运行多长时间才会停止。
lK3“风速”键:
当风扇在运行时,此按键为风速设定键,不断按此键,风扇运行状态将以弱风→中风→强风→弱风→中风……的方式进行循环。
lK4“风类型”键:
选择风扇运行的类型。当风扇在运行时,不断按此键,风扇运行将以正常风→自然风→睡眠风→正常风→自然风……的方式进行循环。
A)  正常风:风扇以设定的强风、中风或弱风持续地运行。
B)  自然风:芯片内部已设定了不规则的风速运行程序,通过与“风速键”配合操作,可产生强自然风、中自然风、弱自然风,以模仿大自然吹风的效果。
C)  睡眠风:此运行模式下,风扇运行输出风量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下降,以免入睡后着凉,其减弱规律如下:
1. 当最初设定为强风时,风扇按强自然风运转半小时后,转为中自然风,再过半小时后变为弱自然风,直至预置时间结束,或被关掉为止。
2. 当最初设定中风时,风扇按自然风运转半小时后,转为弱自然风,直至预置时间结束,或被关掉为止。
3. 当最初设定为弱风时,风扇按弱自然风运转,直至预置时间结束,或被关掉为止。
lK5“水平摆头”键:
当风扇处于运行状态时,此按键可以控制电子摆头运转,当风扇停止时,此按键不动作。
lK6“冷风”键
当风扇运转时,按此键可控制冷风开关。当风扇停止时,此键不动作。
l蜂鸣器输出:
a)  开机时发出“Bi – Bi”声;
b)  关机时发出“Bi –”声;
c)  其它有效操作(无论从按键操作还是从遥控器接收)发出“Bi”声。

二、电路所需器件介绍
1.集成电路SC5104
引脚如图1所示。

SC5104是一块采用CMOS技术,专用于与SC8207配合使用的遥控编码电路。采用一种特殊的编码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噪声抑制能力。它最多可有8个输入通道。SC5104这些高性能的特点,使其在各类风扇以及其它家用电器的遥控控制应用中成为优先选用的器件。
各功能管脚说明

管脚号

符 号

功能       能

1~2

C1,C2

用户编码选择端:内置上拉电阻,接地表示“1”,悬空表示“0”。

3~7

K1~K5

遥控按键输入,内置上拉电阻。

8

VSS

电源负端。

9~11

K6~K8

遥控按键输入,内置上拉电阻。

12

OSCI

455kHz振荡器振荡输入端。

13

OSCO

455kHz振荡器振荡输出端。

14

LED

遥控发射状态LED驱动输出指示。

15

DOUT

编码数据输出(含38kHz载波讯号)

16

VDD

电源正端。

2.集成电路SC8207
引脚如图2所示。
SC8207是一高性能的电子式风扇控制电路,它含有速度、定时、正常风,自然风,睡眠风等控制功能,同时还 将彩灯输出控制、蜂鸣器输出、按键输入、遥控解码输入等功能都集中于一个芯片上。

管脚说明

管脚号

符  号

功       能

1

DI

遥控接收信号输入

2

OFF

“关机”键或“开/关机”键输入及LED扫描输出端

3

TIMER

“定时”按键输入及LED扫描输出端

4

SPEED

“风速”按键输入及LED扫描输出端

5

MODE

“风类型”按键输入及LED扫描输出端

6

COM1

用户编码C2选择端及LED扫描公共端

7

COM2

用户编码C1选择端及LED扫描公共端

8

COM3

LED扫描公共端

9

SW1

“水平摆头”按键输入及用户编码选择二极管连接端

10

SW2

“冷风”键输入

A4K版本)

11

SHO2

冷风电机驱动/垂直摆头驱动

12

SHO1

水平摆头驱动输出

13

STR

强风驱动输出

14

MED

中风驱动输出

15

LOW

弱风驱动输出

16

VDD

电源正端

17

BUZ

蜂鸣器驱动输出

18

OSCO

455kHz振荡器输入输出端

19

19

OSCI

20

VSS

电源负端

5、遥控电扇发射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