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源 220v输入 8v输出 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6-04-10):
非常简单的RC电源 220v输入 8v输出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7-01-24):
不错的文档,顶一下

网友B(2017-05-18):
这电源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会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会怎么样?

可以,只是就成了热电源了,调试时不太方便,最好用隔离电源调试。还有就是为了避免启动冲击以保单片机芯片安全,最好先接通电源延迟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C:
从原理上分析,那个双向可控硅是起什么作用?如果导通就形成短路,不导通又不起作用,谁能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从原理上分析,那个双向可控硅是起什么作用?如果导通就形成短路,不导通又不起作用,谁能解释?

研究了一下,原来是过压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只是就成了热电源了,调试时不太方便,最好用隔离电源调试。还有就是为了避免启动冲击以保单片机芯 ...

不需要再进行5v稳压了吧?行的话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