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自动电加热控制器程序+电路图

楼主(2016-04-10):
PCB图
SCH图
北方由于冬季较长,太阳能几乎处于废弃状态,于是自己用MCU作了这款简易自动加热热控制器,本款加热器还可以做其他方面如水温,室内测温,各种家电设备测温,测温范围0-100。很实用。

源程序更新:
太阳能热水器智能控制,它以89C52单片机为核心,配合电阻型4档水位传感器、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8255A扩展键盘和显示器件、驱动电路(电磁阀、电加热、报警)等外围器件, 完成对太阳能热水器容器内的水位、水温测量、显示等
全部源码下载:

以下是部分程序预览:

//太阳能热水器智能控制系统程序:
//定义头文件和各个输入管脚以及变量声明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定义变量类型名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8255a字符型字位口*/
#define DIGPORT XBYTE[0x1FFF]//PA口地址,位选码地址
#define WORDPORT XBYTE[0X3FFF]//PB口地址,断选码地址
#define CCOM XBYTE[0X7FFFF]//控制字寄存器地址
#define KPORT XBYTE[0X5FFF]//PC口,键盘扫描地址

//DS1302_RST=1//定义DS1302时钟芯片引脚操作
#define Set_DS1302_RST DS1302_RST=1
//DS1302_RST=0
#define Clr_DS1302_RST DS1302_RST=0
//DS1302_SDA=1
#define Set_DS1302_SDA DS1302_SDA=1
//DS1302_SDA=0
#define Clr_DS1302_SDA DS1302_SDA=0
//DS1302_SCLK=1
#define Set_DS1302_SCLK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define Clr_DS1302_SCLK DS1302_SCLK=0
//定义读时间控制字
#define DS1302_SEC_Reg 0x80
#define DS1302_MIN_Reg 0x82
#define DS1302_HR_Reg 0x84
#define DS1302_DATE_Reg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_Reg 0x88
#define DS1302_DAY_Reg 0x8a
#define DS1302_YEAR_Reg 0x8c
#define DS1302_CONTROL_Reg 0x8e
#define DS1302_CHARGER_Reg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Reg 0xbe
            //全局变量
            //为了方便,我把个位和十位分开了
uchar year1=0x88;
uchar year0=0x88;
uchar month=0x88;
uchar date=0x88;
uchar day=0x88;
uchar hour=0x88;
uchar minute=0x88;
uchar second=0x88;

/*定义P1口各管脚*/
sbit L0=P2^0;
sbit L1=P2^1;
sbit L2=P2^2;
sbit L3=P2^3;
sbit K0=P2^4;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Hig=P1^4;
sbit DS1302_SDA=P1^5;//定义DS1302时钟引脚与单片机引脚的连接
sbit DS1302_SCLK=P1^6;
sbit DS1302_RST=P1^7;

/*声明调用函数*/
void inital(void);
void timer1_svr(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delay(uchar j);
void DS1302_Write(uchar reg,uchar dat);
uchar DS1302_Read(uchar reg);
void DS1302_Init(void);
void ReadTime(void);
void WtTmCr();
void LvRead();
void TmRead();
void key(void);
uchar kbscan(void);
void DS1302(void);
void int0_int(void);
void int1_int(void);

/*定义调用存储单元*/
/*显示缓冲区(依次为高位低位)*/

uchar BUFFER[3]={0,0,0};
uchar WTLV;//水位值
uchar TMP;//水温值
uchar WTLVSET;//水位设定值
uchar TMPSET;//水温设定值
uchar buf[4]={0,0,0,0};
/*数码管显示编码"0"-"9","A","-"*/
uchar code TABLE[]={0x7B,0x30,0xEA,0xF8,0xB1,0xD9,0xDB,0x70,0xFB,0xF9,0xF3,0x80};

main()
{
      inital();//初始化中断、定时器、I/O口
                kbscan();//键盘扫描
           key();//键盘处理
                TmRead();//读取温度
                LvRead();//读取水位
                DS1302();//读取时间
           display();//显示

}

void inital()
{
P1_0= P1_1= P1_2=K0=0;//初始化外部驱动口
DS1302_Init();
       EA=1;//开外部中断
           IT0=1;//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EX0=1;//允许外部中断0
       Hig=1;P1.3输出高电平
       TMOD=0x1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1=0X8A;//定时器1赋初值
       TL1=0XD0;
            ET1=1;定时器1开定时中断
                 TR1=1;//开启定时器1
            CCOM=0X80;//初始化8255A,送控制字,工作方式0

}

uchar kbscan(void)
{
     uchar recode;
                  if((KPORT&0X0F)!=0X0F)                  //若有键按下
          {
               delay(2);                           //延时抖动

          if((KPORT&0X0F)!=0X0F)
                         {
                                recode=KPORT;
                                          return(recode);
                         }
                }
                else
                return(0);
}

void key(void)

{
     uchar key;
    key=kbscan();
         delay(2);
         if(key==0x01)
                                {

                                        P1_1=1;//上水

                                }
                        if(key==0x02) //设置水位
                                {
                                   if(WTLVSET==4)
                                        WTLVSET=0;
                                        else
                                        WTLVSET+=WTLVSET;
                            BUFFER[0]=WTLVSET;//显示设置水位
                   display();

                                }
                if(key==0x04)//电加热
                                        {
                                          P1_0=1;
                                        }
                if(key==0x08)//设置温度
                                      {

                                        if(TMPSET>=80)
                                             TMPSET=30;
                                            else
                                             TMPSET=TMPSET+10;//增加十度
                                 BUFFER[0]=TMPSET; 显示设置水温
                        display();
                                       }
}

void timer1_svr() interrupt 1
{
   TH1=0X8A;//重新给定时器1赋值
   TL1=0XD0;
   Hig=!Hig;//充放电变换
        if(Hig)//充电开始时启动定时器0
        {
            TL0=TH0=0X00;//定时器0赋初值0
       TR0=1;//启动定时器0
         }
}

void int0_int(void)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测水位
{
  EX0=0;
  EX1=1;
  TR0=0;
  buf[0]=TL0;
  buf[1]=TH0;
}

void int1_int(void)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测水温
{
   EX1=0;
   EX0=1;
   TR0=0;
        buf[2]=TL0;
        buf[3]=TH0;
}

void TmRead()//水温值处理
{
  uint val;
  val=buf[3]*256+buf[2];
   if(val<7549)
     TMP=97-int(val*8/1000);
  else
      if(val<20000)
           TMP=50-int(val/1000);
      else
           TMP=30-int(val*5/10000);

}

void LvRead()//水位值处理
{
     if(buf[1]>60)
         {
              WTLV=1;//
                        L3=0;L2=1;L1=1;L0=1;
                        }
          else if(buf[1]>45)
              {
                        WTLV=2;
         L3=1;L2=0;L1=1;L0=1;
                        }
          else if(buf[1]>36)
              {
                        WTLV=3;
         L3=1;L2=1;L1=0;L0=1;
                        }
          else
              {
                        WTLV=4;
         L3=1;L2=1;L1=1;L0=0;
                        }
}

void WtTmCr()//水位、水温控制
{
      if(WTLV==4)
                P1_1=0;
                if(WTLV==1)
                P1_1=1;
                if(TMP>=TMPSET)
                P1_0=0;
                if(TMP<TMPSET&&hour==0x19)
                P1_0=1;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显示缓冲区首址
      uchar delay;       //显示延时
      uchar disp;        //显示内容
      uchar digit;       //定义数码管显示位
      digit=0x0200;
      for(i=2;i>=0;i--)
      {
          if(BUFFER[i]>100) disp=BUFFER[i]%10+10;//显示高位
          else disp=BUFFER[i]%10;

          DIGPORT=digit;
          WORDPORT=TABLE[disp];
          for(delay=0;delay<=200;delay++);
          digit=digit>>1;//显示低位
          disp=BUFFER[i]/10;

          DIGPORT=digit;
          WORDPORT=TABLE[disp];

          for(delay=0;delay<=200;delay++);
          digit=digit>>1;
       }
}

void delay(uchar j)//延时程序
{
    uchar a,b;
         for(a=0;a<j;a++)
            for(b=0;b<200;b++)
                         ;
}

void DS1302()//时间程序
{
      ReadTime();
      BUFFER[1]=second;
          BUFFER[2]=hour;
}

void DS1302_Write(uchar reg,uchar dat)//写入时间
       {
            uchar i;
            Clr_DS1302_RST;
                                _nop_();
            _nop_();
            Clr_DS1302_SCLK;
            _nop_();
            _nop_();
            Set_DS1302_RST;
            _nop_();
            _nop_();
            for(i=8;i>0;i--)
            {
            if(reg&0x01) Set_DS1302_SDA;
            else Clr_DS1302_SDA;
            _nop_();
            _nop_();
            Set_DS1302_SCLK;
            _nop_();
            _nop_();
            Clr_DS1302_SCLK;
            _nop_();
            _nop_();
            reg>>=1;
            }
            for(i=8;i>0;i--)
            {
            if(dat&0x01) Set_DS1302_SDA;
            else Clr_DS1302_SDA;
            _nop_();
            _nop_();
            Set_DS1302_SCLK;
            _nop_();
            _nop_();
            Clr_DS1302_SCLK;
            _nop_();
            _nop_();
            dat>>=1;
            }
            Clr_DS1302_RST;
            _nop_();
            _nop_();
       }
uchar DS1302_Read(uchar reg)//读取时间
            {
            uchar dat=0,i;
            Clr_DS1302_RST;
            _nop_();
            _nop_();
            Clr_DS1302_SCLK;
            _nop_();
            _nop_();
            Set_DS1302_RST;
            _nop_();
            _nop_();
            for(i=8;i>0;i--)
            {

            if(reg&0x01) Set_DS1302_SDA;
            else Clr_DS1302_SDA;
            _nop_();
            _nop_();
            Set_DS1302_SCLK;
            _nop_();
            _nop_();
            Clr_DS1302_SCLK;
            _nop_();
            _nop_();
            reg>>=1;
            }

            for(i=8;i>0;i--)
            {
            dat>>=1;
            if(DS1302_SDA) dat|=0x80;
            Set_DS1302_SCLK;
            _nop_();
            _nop_();
            Clr_DS1302_SCLK;
            _nop_();
            _nop_();
            }
            Clr_DS1302_RST;
            _nop_();
            _nop_();
            return(dat);
            }

void DS1302_Init(void)//初始化DS1302
            {
            DS1302_Write(DS1302_CONTROL_Reg,0x00);//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DS1302_SEC_Reg,0x80);//暂停
            DS1302_Write(DS1302_CHARGER_Reg,0xa9);//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DS1302_YEAR_Reg,0x04); //年
            DS1302_Write(DS1302_MONTH_Reg,0x12); //月
            DS1302_Write(DS1302_DATE_Reg,0x09); //日
            DS1302_Write(DS1302_DAY_Reg,0x04); //周
            DS1302_Write(DS1302_HR_Reg,0x10); //时
            DS1302_Write(DS1302_MIN_Reg,0x25); //分
            DS1302_Write(DS1302_SEC_Reg,0x00); //秒
            DS1302_Write(DS1302_CONTROL_Reg,0x80);//打开写保护
            }
void ReadTime(void)//读取时间
            {
            uchar dat;
            dat=DS1302_Read(DS1302_YEAR_Reg);//年
            year0=dat&0x0f;
            year1=dat>>4;
            dat=DS1302_Read(DS1302_MONTH_Reg);//月
            month=dat;
            dat=DS1302_Read(DS1302_DATE_Reg);//日
            date=dat;
            dat=DS1302_Read(DS1302_DAY_Reg);//周
            day=dat;
            dat=DS1302_Read(DS1302_HR_Reg);//时
            hour=dat;
            dat=DS1302_Read(DS1302_MIN_Reg);//分
            minute=dat;
            dat=DS1302_Read(DS1302_SEC_Reg);//秒
            second=dat;
            }

网友A:
感谢分享,大致看了一下,增强了继续学习的信心。

网友B(2016-05-17):
很有用呢,谢谢啦

网友C(2016-11-23):
非常用呢,谢谢啦

网友D:
很好,很需要

网友E(2017-03-14):
很好的文章。

网友F:
学习的样板工程,增加我的信心!

网友G(2017-11-26):
用18B20+MCU做的简易自动加热控制器,温度在0-100度之间可调.好作品!

网友H(2018-04-18):
求水位检测详细资料

网友I(2018-11-09):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了慢慢研究

网友J:
引脚程序对不上号

网友K:
程序完整版电路图求分享。

网友L:
要是能加个手机控制就更完美了,感谢分享

网友M(2019-04-28):
不错的,顶一下,哪位能将一下硅胶或不锈钢型两芯水位及温度传感器检测原理?

网友N(2024-01-14):
电阻型4档水位传感器需要ADC转化吧,图上好么没看到有ADC和传感器连接说明啊。看程序预览用的是中断,有人跑成功过么?

网友O:
非常详细、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