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耦和可控硅自制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6-04-10):
自制固态继电器
本图为本人自制固态继电器,输入端位恒流控制电路,电压应用范围宽(3-32V),输出为为双向可控硅,可带5A左右负载,可控制电源为220V的用电器,应用范围可扩展。
参数:INPUT=3-32V       OUTPUT=5A

网友A(2017-12-18):
这个图导通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你想怎么关?

网友B:
是啊!怎么关?

网友C:
是个好电路,DIYer很喜欢!爱好者需要用的话最好做成印板一次性做数十个,库存多了随时可用.
因为有强电动作,所有元件要求质量可靠,注意安全.

网友D:
5A电流得用多大的散热器啊。。。。。

网友E(2018-09-12):
用的不是一般光藕,一般光藕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