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 nano的“机器猫”

楼主(2016-04-11):
买麦当劳“开心乐园餐”送的机器猫玩偶:

所需材料:

  • arduino nano
  • U盘
  • 手机震子
  • 拨动小开关
  • 双色发光二极管
  • 高亮草帽5mm白色发光二极管
  • 压电陶瓷片
  • 光敏电阻
  • 电阻:4.7K×1,220×2,1M×1,20×1

组装:

  • 改造U盘为合适尺寸并引出最外两个供电正负极引脚
  • U盘引出的供电引脚正极经拨动开关到nano的Vin脚,负极直接到nano的GND
  • 手机震子接nano的GND并串20欧姆电阻到D7脚
  • 双色发光二极管是供阳极的,将220欧姆电阻串中间脚到nano +5V输出,其余两脚分别到D5和D6
  • 高亮白色发光二极管接nano的GND并串220欧姆电阻到D9
  • 压电陶瓷片并1M欧姆电阻正极接nano的A1,负极接GND
  • 光敏电阻接nano +5V和A0,4.7k欧姆电阻接A0和GND
  • 扬声器接nano D8脚和GND

代码:
    // 8-ohm speaker on digital pin D8
    // shock moto on digital pin D7
    // big light on digital pin D9
    // led2 on degital pin D6
    // led1 on degital pin D5

    // photoresistor on analog A0 to 5V
    // 4.7K resistor on analog A0 to ground

    // + connection of the piezo attached to analog in A1
    // - connection of the piezo attached to ground
    // 1-megohm resistor attached from analog in A1 to ground

    //randompin A2

    #include "pitches.h"
    #include "notes.h"
    //output
    const int redLed = 5;
    const int greenLed = 6;
    const int motopin = 7;
    const int tonepin = 8;
    const int bigLed = 9;
    //input
    const int lightpin=A0;
    const int knockpin=A1;
    const int randpin=A2;

    int brightness = 0;    // how bright the LED is
    int fadeAmount = 1;    // how many points to fade the LED by
    int lightvalue;
    boolean isactive = true;
    //运行模式,0发声,1震动
    int runmode = 0;
    const unsigned long sleeptime = 300000;  //5 min
    long previousMillis = 0;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0;
    const unsigned long mintev = 3600000; // 1 hour
    //录制震动的数组
    boolean shockarray[30];

    void setup() {
      randomSeed(analogRead(randpin));
      shockarray[0]=true;  //激活的震动被看作一次输入
      pinMode(bigLed, OUTPUT);
      pinMode(redLed, OUTPUT);
      pinMode(greenLed, OUTPUT);
      pinMode(motopin, OUTPUT);
      resetled();
      setmodeled(runmode);  //设置状态灯显示
      lightvalue=analogRead(lightpin);
      playmusic(notesstart,Durationsstart,sizeof(notesstart)/sizeof(notesstart[0]),1);

    }

    void loop() {
      //计算时间
      tick();
      //判断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if(isactive) {    //激活状态
        //遮挡 改变运行模式
        if(checkcover()) {
          runmode = runmode +1;
          if(runmode> 1) {
            runmode = 0;
          }
          //设置模式的led
          resetled();
          setmodeled(runmode);  //设置状态灯显示
          resettick();
        }else{
          //震动 换歌 和 震动输入
          if(checkknock()) {
            if(runmode == 0) {    //换歌
              randomplay();
              setmodeled(runmode);  //恢复状态灯显示
            }else if(runmode == 1) {  //震动输入
              recordandplayshock();
            }
            resettick();
          }else{
            //goto sleep
            if(checktime(sleeptime)) {
              isactive = false;
              resetled();
              resettick();
            }
          }
        }
      }else{      //休眠状态
        if(checkActive()) {
          isactive=true;
          resetled();
          setmodeled(runmode);   //恢复状态灯显示
          resettick();
        }else{
          //呼吸灯
          fade(bigLed,100,20);
          //运行休眠1小时的事件   报时
          if(checktime(mintev)) {
            playmusic(notesalarm,Durationalarm,sizeof(notesalarm)/sizeof(notesalarm[0]),1);
          }
        }
      }

      //fade(bigLed,100,30);
      //flash(bigLed,50);
      //shockme(motopin,500,500);
      //  if(checkknock()) {
      //    flash(bigLed,50);
      //  }
      //  if(checkcover()) {
      //    flash(bigLed,50);
      //  }
      //Blink(redLed,500,500);
      //Blink(greenLed,500,500);
    }
    //录制和播放震动
    void recordandplayshock() {
      //进行录制 带闪光
      int arraylen=sizeof(shockarray)/sizeof(shockarray[0]);
      flash(bigLed,100);

      for(int i=1;i < arraylen;i++) {
        shockarray[i]=checkknock();
        if(shockarray[i]) {
          flash(bigLed,100);
        }else{
          delay(50);
        }
      }
      //播放
      for(int i=0;i < arraylen;i++) {
        if(shockarray[i]) {
          shockme(motopin,100,50);
        }else{
          delay(50);
        }
      }
    }
    //随机播放
    void randomplay() {
      long randNumber = random(10);  //0-9
      switch (randNumber) {
          case 0:
            playmusic(notesstart,Durationsstart,sizeof(notesstart)/sizeof(notesstart[0]),1);
            break;
          case 1:
            playmusic(notesalarm,Durationalarm,sizeof(notesalarm)/sizeof(notesalarm[0]),1);
            break;
          case 2:
            playmusic(notesnokia,Durationsnokia,sizeof(notesnokia)/sizeof(notesnokia[0]),1);
            break;
          case 3:
            playmusic(notescat,Durationscat,sizeof(notescat)/sizeof(notescat[0]),1);
            break;
          case 4:
            playmusic(notemario,Durationsmario,sizeof(notemario)/sizeof(notemario[0]),1);
            break;
          case 5:
            playmusic(noteMission,DurationsMission,sizeof(noteMission)/sizeof(noteMission[0]),1);
            break;
          case 6:
            doflash(4);
            break;
          case 7:
            doblink(4);
            break;
            case 8:
            doshock(4);
            break;
          default:
            playmusic(notesstart,Durationsstart,sizeof(notesstart)/sizeof(notesstart[0]),1);
        }
    }

    //设置运行模式状态led 无自动熄灭
    void setmodeled(int mode) {
      int pin = redLed;
      if(mode==1)
      {
        pin = greenLed;
      }
      digitalWrite(pin,LOW);   // set the LED on
    }
    //重置所有led
    void resetled() {
      digitalWrite(bigLed, LOW);
      digitalWrite(redLed, HIGH);    // set the LED off
      digitalWrite(greenLed, HIGH);    // set the LED off
    }
    //播放音符
    void playmusic(int melody[],int noteDurations[],int notelengh,float notespeed) {
      for (int thisNote = 0; thisNote < notelengh ; thisNote++) {
        // to calculate the note duration, take one second
        // divided by the note type.
        //e.g. quarter note = 1000 / 4, eighth note = 1000/8, etc.
        int noteDuration = 1000/noteDurations[thisNote];
        tone(tonepin, melody[thisNote],noteDuration);
        // to distinguish the notes, set a minimum time between them.
        // the note's duration + 30% seems to work well:
        int pauseBetweenNotes = noteDuration * notespeed;
        delay(pauseBetweenNotes);
        // stop the tone playing:
        noTone(tonepin);
      }
    }
    void doshock(int count) {
      int idx=0;
      while(idx<count) {
        shockme(motopin,1000,500);
        idx=idx+1;
      }
    }

    void doflash(int count) {
      int idx=0;
      while(idx<count) {
        flash(bigLed,50);
        delay(50);
        idx=idx+1;
      }
    }
    void doblink(int count) {
      int idx=0;
      int temp = runmode;
      resetled();
      while(idx<count) {
        temp =temp+1;
        if(temp > 1) {
          temp=0;
        }
        int pin = redLed;
         if(temp==1) {
           pin = greenLed;
         }
        Blink(pin,100,100);
        idx=idx+1;
      }
    }

    //呼吸灯 无自动熄灭
    void fade(int pin,int maxl,int time) {
      analogWrite(pin, brightness);
      // change the brightness for next time through the loop:
      brightness = brightness + fadeAmount;
      // reverse the direction of the fading at the ends of the fade:
      if (brightness <= 0 || brightness >= maxl) {
        fadeAmount = -fadeAmount ;
      }
      delay(time);
    }
    //闪烁
    void Blink(int pin,int ontime,int offtime) {
      digitalWrite(pin,LOW);   // set the LED on
      delay(ontime);
      digitalWrite(pin, HIGH);    // set the LED off
      delay(offtime);
    }
    //闪光
    void flash(int pin,int time) {
      digitalWrite(pin, LOW);
      digitalWrite(pin, HIGH);
      delay(time);
      digitalWrite(pin, LOW);
    }
    //震动
    void shockme(int pin,int ontime,int offtime) {
      digitalWrite(pin,HIGH);
      delay(ontime);
      digitalWrite(pin, LOW);
      delay(offtime);
    }

    //检测震动
    boolean checkknock() {
      boolean isknocked = false;
      int sensorReading = analogRead(knockpin);
        if (sensorReading >= 2) {
          isknocked=true;
        }
      return isknocked;
    }
    //检测光线遮挡
    boolean checkcover() {
      boolean iscovered = false;
      int temp=analogRead(lightpin);
      if((lightvalue - temp) >= 50) {
        iscovered = true;
      }
      lightvalue = temp;
      delay(50);
      return iscovered;
    }
    //检测光线遮挡快速
    boolean checkcoverfast() {
      boolean iscovered = false;
      int temp=analogRead(lightpin);
      if((lightvalue - temp) >= 50) {
        iscovered = true;
      }
      lightvalue = temp;
      return iscovered;
    }
    //检测激活
    boolean checkActive() {
      boolean isActive =false;
      isActive = checkcoverfast();
      if(!isActive)
      {
        isActive = checkknock();
      }
      return isActive;
    }

    //计数器计时
    void tick() {
      currentMillis = millis();
      //计时器溢出自动复位的处理
      if(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unsigned long partMillis = 4294967295 -  previousMillis + 1;
        previousMillis =-partMillis + 1;
      }
    }
    //同时只允许使用一个计数器
    boolean checktime(unsigned long time) {
      boolean istimeup =false;
      if(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time) {
        istimeup = true;
        resettick();
      }
      return istimeup;
    }
    //重置计数器
    void resettick() {
      previousMillis=currentMillis;
    }

项目引用的文件:
pitches.h
    /*************************************************
    * Public Constants
    *************************************************/

    #define NOTE_B0  31
    #define NOTE_C1  33
    #define NOTE_CS1 35
    #define NOTE_D1  37
    #define NOTE_DS1 39
    #define NOTE_E1  41
    #define NOTE_F1  44
    #define NOTE_FS1 46
    #define NOTE_G1  49
    #define NOTE_GS1 52
    #define NOTE_A1  55
    #define NOTE_AS1 58
    #define NOTE_B1  62
    #define NOTE_C2  65
    #define NOTE_CS2 69
    #define NOTE_D2  73
    #define NOTE_DS2 78
    #define NOTE_E2  82
    #define NOTE_F2  87
    #define NOTE_FS2 93
    #define NOTE_G2  98
    #define NOTE_GS2 104
    #define NOTE_A2  110
    #define NOTE_AS2 117
    #define NOTE_B2  123
    #define NOTE_C3  131
    #define NOTE_CS3 139
    #define NOTE_D3  147
    #define NOTE_DS3 156
    #define NOTE_E3  165
    #define NOTE_F3  175
    #define NOTE_FS3 185
    #define NOTE_G3  196
    #define NOTE_GS3 208
    #define NOTE_A3  220
    #define NOTE_AS3 233
    #define NOTE_B3  247
    #define NOTE_C4  262
    #define NOTE_CS4 277
    #define NOTE_D4  294
    #define NOTE_DS4 311
    #define NOTE_E4  330
    #define NOTE_F4  349
    #define NOTE_FS4 370
    #define NOTE_G4  392
    #define NOTE_GS4 415
    #define NOTE_A4  440
    #define NOTE_AS4 466
    #define NOTE_B4  494
    #define NOTE_C5  523
    #define NOTE_CS5 554
    #define NOTE_D5  587
    #define NOTE_DS5 622
    #define NOTE_E5  659
    #define NOTE_F5  698
    #define NOTE_FS5 740
    #define NOTE_G5  784
    #define NOTE_GS5 831
    #define NOTE_A5  880
    #define NOTE_AS5 932
    #define NOTE_B5  988
    #define NOTE_C6  1047
    #define NOTE_CS6 1109
    #define NOTE_D6  1175
    #define NOTE_DS6 1245
    #define NOTE_E6  1319
    #define NOTE_F6  1397
    #define NOTE_FS6 1480
    #define NOTE_G6  1568
    #define NOTE_GS6 1661
    #define NOTE_A6  1760
    #define NOTE_AS6 1865
    #define NOTE_B6  1976
    #define NOTE_C7  2093
    #define NOTE_CS7 2217
    #define NOTE_D7  2349
    #define NOTE_DS7 2489
    #define NOTE_E7  2637
    #define NOTE_F7  2794
    #define NOTE_FS7 2960
    #define NOTE_G7  3136
    #define NOTE_GS7 3322
    #define NOTE_A7  3520
    #define NOTE_AS7 3729
    #define NOTE_B7  3951
    #define NOTE_C8  4186
    #define NOTE_CS8 4435
    #define NOTE_D8  4699
    #define NOTE_DS8 4978

notes.h
     //beep tone
    // notes in the melody:
    int notesalarm[] = {
      NOTE_C4, NOTE_G3,NOTE_G3, NOTE_A3, NOTE_G3,0, NOTE_B3, NOTE_C4};
      // note durations: 4 = quarter note, 8 = eighth note, etc.:
      int Durationalarm[] = {
        4,8,8,4,4,4,4,4 };

    //start tone
    int notesstart[] = {
      NOTE_C5, NOTE_G5,NOTE_E5, NOTE_G5};
      int Durationsstart[] = {
       8, 8, 8,4 };

    //nokia tone
    int notesnokia[] = {
      NOTE_G5, NOTE_F5, NOTE_A4, NOTE_B4,
      NOTE_E5, NOTE_D5, NOTE_F4, NOTE_G4,
      NOTE_D5, NOTE_C5, NOTE_E4, NOTE_G4,
      NOTE_C5 };
      int Durationsnokia[] = {
       8, 8, 4, 4,
       8, 8, 4, 4,
       8, 8, 4, 4,
       2};

       //machinecat
       int notescat[] = {
      NOTE_G4, NOTE_A4, NOTE_C5, NOTE_E5,NOTE_A5,NOTE_E5,NOTE_G5,0,
      NOTE_G5, NOTE_A5, NOTE_G5, NOTE_E5,NOTE_F5, NOTE_E5,NOTE_D5,0,
      NOTE_A4,NOTE_D5, NOTE_D5,NOTE_F5, NOTE_B5, NOTE_B5, NOTE_A5, NOTE_G5,
      NOTE_F5,NOTE_F5,NOTE_E5,NOTE_A4,NOTE_B4,NOTE_C5,
      NOTE_D5,
      NOTE_A5,NOTE_A5,NOTE_G5,NOTE_F5,NOTE_G5,NOTE_A5,NOTE_G5,
      NOTE_D5,NOTE_E5,NOTE_FS5,NOTE_D5,NOTE_G5,0,
      NOTE_A5,0,NOTE_G5,0,NOTE_F5,0,0,
      NOTE_D5,NOTE_B5,NOTE_A5,NOTE_G5,NOTE_A5,NOTE_G5,NOTE_F5,
      0,NOTE_G5,NOTE_A5,NOTE_E5,NOTE_D5,
      NOTE_C5
      };
      int Durationscat[] = {
       4, 8, 4, 8, 4, 8,3,32,
       4, 8, 4, 8, 4, 8,3,16,
       4, 8, 4, 8, 4, 8,4,8,
       3, 3, 8, 3, 3, 8,
       1,
       3, 4, 8, 8, 8, 8,3,
       4, 8, 4, 8, 2, 8,
       4, 8, 4, 8, 4, 8, 4,
       3, 4, 8, 4, 8, 4, 4,
       4, 4, 8, 2, 8,
       1
    };

       //Mario
       int notemario[] = {NOTE_E4, NOTE_E4, NOTE_E4, NOTE_C4, NOTE_E4, NOTE_G4, NOTE_G3,NOTE_C4,
       NOTE_G3, NOTE_E3, NOTE_A3, NOTE_B3, NOTE_AS3, NOTE_A3, NOTE_G3, NOTE_E4, NOTE_G4, NOTE_A4,
       NOTE_F4, NOTE_G4, NOTE_E4, NOTE_C4, NOTE_D4, NOTE_B3,NOTE_C4, NOTE_G3, NOTE_E3, NOTE_A3,
       NOTE_B3, NOTE_AS3, NOTE_A3, NOTE_G3, NOTE_E4, NOTE_G4, NOTE_A4, NOTE_F4, NOTE_G4, NOTE_E4,
       NOTE_C4, NOTE_D4, NOTE_B3,NOTE_G4, NOTE_FS4, NOTE_E4, NOTE_DS4, NOTE_E4, NOTE_GS3, NOTE_A3,
       NOTE_C4, NOTE_A3, NOTE_C4, NOTE_D4, NOTE_G4, NOTE_FS4, NOTE_E4, NOTE_DS4, NOTE_E4, NOTE_C5,
       NOTE_C5, NOTE_C5,NOTE_G4, NOTE_FS4, NOTE_E4, NOTE_DS4, NOTE_E4, NOTE_GS3, NOTE_A3, NOTE_C4,
       NOTE_A3, NOTE_C4, NOTE_D4, NOTE_DS4, NOTE_D4,NOTE_C4};
       int Durationsmario[] = {8,4,4,8,4,2,2,3,
       3,3,4,4,8,4,8,8,8,4,
       8,4,3,8,8,3,3,3,3,4,
       4,8,4,8,8,8,4,8,4,3,
       8,8,2,8,8,8,4,4,8,8,
       4,8,8,3,8,8,8,4,4,4,
       8,2,8,8,8,4,4,8,8,4,
       8,8,3,3,3,2};

       //Mission Impossible
       int noteMission[] = {NOTE_D5,NOTE_DS5, NOTE_D5,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
       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
       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
       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
       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5,NOTE_DS5,NOTE_DS5,NOTE_E5,NOTE_F5,
       NOTE_G5,
       NOTE_E2,0,0,NOTE_E2,0,NOTE_E2,NOTE_G2,0,NOTE_A2,0,
       NOTE_E2,0,0,NOTE_E2,0,NOTE_E2,NOTE_D2,0,NOTE_DS2,0,
       NOTE_AS4,NOTE_G4,NOTE_D4,NOTE_D4,NOTE_AS4,NOTE_G4,NOTE_CS4,NOTE_CS4,NOTE_AS4,NOTE_G4,NOTE_C4,NOTE_C4,NOTE_B3,NOTE_C4,0,
       NOTE_B3,NOTE_G3,NOTE_FS4,NOTE_FS4,NOTE_B3,NOTE_G3,NOTE_F4,NOTE_F4,NOTE_B3,NOTE_G3,NOTE_E4,NOTE_E4,NOTE_DS4,NOTE_D4

       };
       int DurationsMission[] = {8,16,16,16,16,16,16,
       16,16,16,16,16,16,16,16,
       16,16,16,16,16,16,16,16,
       16,16,16,16,16,16,16,16,
       16,16,16,16,16,16,16,16,
       8,
       6,6,6,6,6,6,6,6,6,6,
       6,6,6,6,6,6,6,6,6,6,
       6,6,2,1,6,6,2,1,6,6,2,1,6,6,1,
       6,6,2,1,6,6,2,1,6,6,2,1,6,6
       };

完成:

注意事项:
  • 压电陶瓷片尽量选用灵敏的、分贝高的,否则就不能感应声音只能感应震动了
  • 扬声器是原玩偶自带的16欧姆0.25W,建议串100欧姆电阻
  • 从U盘引出电源时注意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