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基于arduino的GPS地图导航系统

楼主:
这是一篇关于动手制作基于arduino 和12864液晶模块的图形化显示GPS导航系统的帖子,作品效果和成本可能无法和TB上的导航产品媲美,但是动手过程会带给你乐趣和知识。

动手之前最好能具备一些背景知识:
1. arduino 相关基础;
2. 能使用12864 液晶模块;
3. 能够用arduino 通过串口通信获取GPS模块定位信息;
4. 能够用arduino 操作SD卡模块;
搜索论坛即可找到相关内容。

制作所需主要硬件:
1. arduino UNO 1片;
2. 12864 液晶模块 1片;
3. GPS模块1片;
4. SD卡模块及SD卡 1套;

原理:
将地图数据依据瓦片算法存储在SD卡中,通过串口获取GPS定位信息并从中解析出经纬度坐标,依据经纬度坐标读取相应地图数据显示在12864液晶模块上,同时显示定位坐标点。
1. 地图存储算法——瓦片系统(Maps Tile System)
本制作采用的地图数据和地图存储算法来源于微软的bing maps并做了相应修改,具体可参考:
Bing Maps Tile System[1*]
Virtual Earth Tile Image URI 参数解析
Goolge and Microsoft Map Url Parameters
在瓦片系统中地图采用金字塔式的分层存储结构,不同层具有不同级别的地图分辨率(地图精细程度),每一层地图被分割成等像素大小(256X256)的瓦片,算法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给定经纬度坐标和缩放级别(层索引)得到具体相应的瓦片编号。
在连接[1*]的最后有算法实现的代码可共参考。
2. 针对12864液晶模块的设计
12864液晶模块是128像素宽64像素高的单色液晶显示模块,本制作为了适应模块显示做出了两个设计。
1). 将256X256像素的瓦片裁切成128X64像素大小的8份 子瓦片,如下图所示:

每层每个瓦片均做相应处理。
2). 通过阈值方法将8位png索引图像(bing maps 的道路数据)转换成二进制地图数据文件,为了能够显示原图中的文字信息,采用多阈值提取求或方法提取原地图中背景、地物和标注文字数据,由于标注文字和背景之间的扰动,提取效果有待改进。

显示效果:

arduino 代码说明:
1. 在“LCD12864RSPI” 文件中加入画点函数,减少重绘区域;
2. 使用占用内存小、具有只读能力的SD模块库“petit_fatfs”;
3. 分配1K内存用于地图数据缓存,由于SD卡库只支持8.3文件名,地图数据文件名采用十六进制不定长压缩编码方式命名。
代码下载:
arduinoTile.rar (4.24 KB, 下载次数: 83)
部分代码预览:
//Demo LCD12864 spi

#include "LCD12864RSPI.h"

extern "C"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not needed yet
#include  //needed for strlen()
#include
}

LCD12864RSPI::LCD12864RSPI()
{
this->DEFAULTTIME = 80; // 80 ms default time
this->delaytime = DEFAULTTIME;
}

//*********************延时函数************************//
void LCD12864RSPI::delayns(void)
{
delayMicroseconds(delaytime);
}

void LCD12864RSPI::WriteByte(int dat)
{
    digitalWrite(latchPin, HIGH);
    delayns();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MSBFIRST, dat);
    digitalWrite(latchPin, LOW);
}

void LCD12864RSPI::WriteCommand(int CMD)
{
   int H_data,L_data;
   H_data = CMD;
   H_data &= 0xf0;           //屏蔽低4位的数据
   L_data = CMD;             //xxxx0000格式
   L_data &= 0x0f;           //屏蔽高4位的数据
   L_data <<= 4;             //xxxx0000格式
   WriteByte(0xf8);          //RS=0,写入的是指令;
   WriteByte(H_data);
   WriteByte(L_data);
}

void LCD12864RSPI::WriteData(int CMD)
{
   int H_data,L_data;
   H_data = CMD;
   H_data &= 0xf0;           //屏蔽低4位的数据
   L_data = CMD;             //xxxx0000格式
   L_data &= 0x0f;           //屏蔽高4位的数据
   L_data <<= 4;             //xxxx0000格式
   WriteByte(0xfa);          //RS=1,写入的是数据
   WriteByte(H_data);
   WriteByte(L_data);
}

void LCD12864RSPI::Initialise()
{
    pinMode(latchPin, OUTPUT);
    pinMode(clockPin, OUTPUT);
    pinMode(dataPin, OUTPUT);
    digitalWrite(latchPin, LOW);
    delayns();

    WriteCommand(0x30);        //功能设定控制字
    WriteCommand(0x0c);        //显示开关控制字
    Write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控制字
    WriteCommand(0x06);        //进入设定点控制字
}

void LCD12864RSPI::CLEAR(void)
{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01);//清除显示
}

void LCD12864RSPI::DisplayString(int X,int Y,uchar *ptr,int dat)
{
  int i;

  switch(X)
   {
     case 0:  Y|=0x80;break;

     case 1:  Y|=0x90;break;

     case 2:  Y|=0x88;break;

     case 3:  Y|=0x98;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Command(Y); // 定位显示起始地址

  for(i=0;i<dat;i++)
    {
      WriteData(ptr[i]);//显示汉字时注意码值,连续两个码表示一个汉字
    }
}

void LCD12864RSPI::DisplaySig(int M,int N,int sig)
{
  switch(M)
   {
     case 0:  N|=0x80;break;

     case 1:  N|=0x90;break;

     case 2:  N|=0x88;break;

     case 3:  N|=0x98;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Command(N); // 定位显示起始地址
  WriteData(sig); //输出单个字符
}

void LCD12864RSPI::DrawPoint(int X,int Y,uchar *p)
{
        int x,y,i;
        int tmp;

      if(Y<32)
            {
             x=  0x80;
             y=Y+0x80;
            }
           else
            {
              x= 0x88;
              y=Y-32+0x80;
            }
           WriteCommand(0x34);        //写入扩充指令命令
           WriteCommand(y);           //写入y轴坐标
           WriteCommand(x);           //写入x轴坐标
           WriteCommand(0x30);        //写入基本指令命令
           tmp=Y*16;
                   for(i=0;i<round(x 8.0+0.5);i++)
                 {
                    WriteData(p[tmp++]);
          }

        WriteCommand(0x34);        //写入扩充指令命令
        WriteCommand(0x36);        //显示图象
}

void LCD12864RSPI::DrawFullScreen(uchar *p)
{
      int ygroup,x,y,i;
      int temp;
      int tmp;

      for(ygroup=0;ygroup<64;ygroup++)           //写入液晶上半图象部分
        {                           //写入坐标
           if(ygroup<32)
            {
             x=0x80;
             y=ygroup+0x80;
            }
           else
            {
              x=0x88;
              y=ygroup-32+0x80;
            }
           WriteCommand(0x34);        //写入扩充指令命令
           WriteCommand(y);           //写入y轴坐标
           WriteCommand(x);           //写入x轴坐标
           WriteCommand(0x30);        //写入基本指令命令
           tmp=ygroup*16;
           for(i=0;i<16;i++)
                 {
                    temp=p[tmp++];
                    WriteData(temp);
               }
          }
        WriteCommand(0x34);        //写入扩充指令命令
        WriteCommand(0x36);        //显示图象
}

LCD12864RSPI LCDA = LCD12864RSPI();

生成地图程序(需要连接互联网):

通过设置地图范围经纬度信息获取要使用定位的区域,可通过google earth 等能显示经纬度的软件或网页获取经纬度的最大最小值(上大下小,右大左小),

缩放级别建议设置范围1~15,较大地图范围和较高缩放级别会增加地图下载、显示加载的时间。

maptile.rar (8.73 KB, 下载次数: 60) 需要 .net2.0以上库支持。

网友A(2016-04-11):
自制基于arduino的GPS地图导航系统2.0
主要算法类似。

屏幕采用oled RGB 96*64 ,使用三轴磁阻获取罗盘信息(受周围磁场干扰较大),使用SD卡存储地图数据,使用TinyGPS处理GPS数据。

oled RGB 96*64 使用的是lm095cg-096064

接线方法和代码如下:
    //OLED LM095CG-096064 - UNO
    //E/RD#(12) - VCC
    //R/W#(13) - GND
    //D/C#(14) - A0
    //RES#(15) - A1
    //CS#(16) - A2
    //D7(4) - 7
    //D6(5) - 6
    //D5(6) - 5
    //D4(7) - 4
    //D3(8) - 3
    //D2(9) - 2
    //D1(10) - 9
    //D0(11) - 8

    /***********************************************************/
    //oled pin define
    /***********************************************************/
    #define CS A2
    #define DC A0
    #define RES A1
    /***********************************************************/
    // special defines for the dataport
    /***********************************************************/
    #define DATAPORT1 PORTD
    #define DATAPIN1 PIND
    #define DATADDR1 DDRD

    #define DATAPORT2 PORTB
    #define DATAPIN2 PINB
    #define DATADDR2 DDRB

    #define DATA1_MASK 0xFC  // top 6 bits
    #define DATA2_MASK 0x03  // bottom 2 bits

/* write by davidce
davidce@163.com
2013.6.10
v1.0
*/

//********************************************
//low level function
//********************************************
/**********************************************
* // Write Command
**********************************************/
static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_value)
{
  digitalWrite(CS, LOW);
  digitalWrite(DC, LOW);
  DATAPORT2 = (DATAPORT2 & DATA1_MASK) |
    (Command_value & DATA2_MASK);
  DATAPORT1 = (DATAPORT1 & DATA2_MASK) |
    (Command_value & DATA1_MASK); // top 6 bits
  digitalWrite(CS, HIGH);
}
/**********************************************
* // Write Data
**********************************************/
static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_value)
{
  digitalWrite(CS, LOW);
  digitalWrite(DC, HIGH);
  DATAPORT2 = (DATAPORT2 & DATA1_MASK) |
    (Data_value & DATA2_MASK);
  DATAPORT1 = (DATAPORT1 & DATA2_MASK) |
    (Data_value & DATA1_MASK); // top 6 bits
  digitalWrite(CS, HIGH);
}
/********************************************
* // Draw Picture
********************************************/
static void drawPicFromFlash(uint8_t x0,uint8_t y0,uint8_t w,uint8_t h,const PROGMEM char *c)
{
  digitalWrite(DC, LOW);  //solve a bug of write_command defore write_data
  write_command(0x15); //set column address
  write_command(x0); //column address start 00
  write_command(x0+w-1); //column address end 95
  write_command(0x75); //set row address
  write_command(y0); //row address start 00
  write_command(y0+h-1); //row address end 63

  unsigned char k,i;
  for(k=0;k<h;k++)
  {
    for(i=0;i<w;i++)
    {
      write_Data(pgm_read_byte(c++));
      write_Data(pgm_read_byte(c++));
    }
  }
}
/********************************************
* // Fill color
********************************************/
static void fill_color (uint8_t startx,uint8_t endx,uint8_t starty,uint8_t endy,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digitalWrite(DC, LOW);  //solve a bug of write_command defore write_data
  write_command(0x15); //set column address
  write_command(startx); //column address start 00
  write_command(endx-1); //column address end 95
  write_command(0x75); //set row address
  write_command(starty); //row address start 00
  write_command(endy-1); //row address end 63
  unsigned char k,i;
  for(k=starty;k<endy;k++)
  {
    for(i=startx;i<endx;i++)
    {
      write_Data(dat1);
      write_Data(dat2);
    }
  }
}
/********************************************
* // DrawRectangle
********************************************/
static void drawRectangle(unsigned char startx,unsigned char starty,
unsigned char endx,unsigned char endy,
unsigned char BcolorR,unsigned char BcolorB,unsigned char BcolorG,
unsigned char FcolorR,unsigned char FcolorB,unsigned char FcolorG,
boolean isFill)
{
  digitalWrite(DC, LOW);  //solve a bug of write_command defore write_data
  write_command(0x26);
  if(isFill)
  {
    write_command(0x01);
  }
  else
  {
    write_command(0x00);
  }
  write_command(0x22);
  write_command(startx);
  write_command(starty);
  write_command(endx);
  write_command(endy);
  write_command(BcolorR);
  write_command(BcolorB);
  write_command(BcolorG);
  write_command(FcolorR);
  write_command(FcolorB);
  write_command(FcolorG);
}
/********************************************
* // cover color format from 888 to 565
********************************************/
static uint16_t Color565(uint8_t r, uint8_t g, uint8_t b) {
  uint16_t c;
  c = r >> 3;
  c <<= 6;
  c |= g >> 2;
  c <<= 5;
  c |= b >> 3;
  return c;
}
/********************************************
* // DrawLine
********************************************/
static void drawLine(unsigned char startx,unsigned char starty,
unsigned char endx,unsigned char endy,
unsigned char colorR,unsigned char colorB,unsigned char colorG)
{
  digitalWrite(DC, LOW);  //solve a bug of write_command
  write_command(0x21);
  write_command(startx);
  write_command(starty);
  write_command(endx);
  write_command(endy);
  write_command(colorR);
  write_command(colorB);
  write_command(colorG);
}
/***************************************************/
//oled Initial
/***************************************************/
static void Initial_SSD1330ZB()
{
  write_command(0xfd); // command lock
  write_command(0x12);
  write_command(0xae); // display off
  write_command(0xa4); // Normal Display mode
  write_command(0x15); //set column address
  write_command(0x00); //column address start 00
  write_command(0x5f); //column address end 95
  write_command(0x75); //set row address
  write_command(0x00); //row address start 00
  write_command(0x3f); //row address end 63
  write_command(0x87); //master current control
  write_command(0x0A);
  write_command(0x81); //Set Contrast for Color A
  write_command(0x85); //91
  write_command(0x82); //Set Contrast for Color B
  write_command(0x56); //50
  write_command(0x83); //Set Contrast for Color C
  write_command(0x7f); //7d
  write_command(0x8a);  // set scond pre-change speed of Color A
  write_command(0x64);
  write_command(0x8b);  // set scond pre-change speed of Color B
  write_command(0x78);
  write_command(0x8c);  // set scond pre-change speed of Color C
  write_command(0x64);
  write_command(0xa0); //set re-map & data format
  write_command(0x72); //Horizontal address increment
  write_command(0xa1); //set display start line
  write_command(0x00); //start 00 line
  write_command(0xa2); //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command(0x00);
  write_command(0xa8); //set multiplex ratio
  write_command(0x3f); //64MUX
  write_command(0xb0); //set power save
  write_command(0x1a);
  write_command(0xb1);
  write_command(0xf1); // Phase 2 period Phase 1 period
  write_command(0xb3); //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 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_command(0xd0);
  write_command(0xbb); // set pre-charge
  write_command(0x3e);
  write_command(0xbe); //set Vcomh
  write_command(0x3e);
  write_command(0xad); //Select external VCC supply at Display ON
  write_command(0x8e); //Select External VP voltage supply
  write_command(0xaf); //display on
}
//********************************************
//high level function
//********************************************
/********************************************
* // DrawPixel
********************************************/
static void drawPixel(unsigned char px,unsigned char py,
unsigned char colorR,unsigned char colorB,unsigned char colorG)
{
  drawLine(px,py,px,py,colorR,colorB,colorG);
}
/********************************************
* // draw a character
********************************************/
static void drawChar(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c,uint8_t colorR,uint8_t colorB,uint8_t colorG,uint8_t size) {
  uint8_t tempx,tempy;
  uint8_t i,j;
  for (i =0; i<5; i++ ) {
    uint8_t line = pgm_read_byte(font+(c*5)+i);
    for (j = 0; j<8; j++) {
      if (line & 0x1) {
        if (size == 1) // default size
          drawPixel(x+i, y+j, colorR,colorB,colorG);
        else {  // big size
          tempx= x+i*size;
          tempy= y+j*size;
          drawRectangle(tempx,tempy,tempx + size,tempy + size, colorR,colorB,colorG,colorR,colorB,colorG,true);
        }
      }
      line >>= 1;
    }
  }
}
/********************************************
* // DrawString
********************************************/
static void drawString(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c,uint8_t colorR,uint8_t colorB,uint8_t colorG,uint8_t size) {
  if(size>0)
  {
    while (c[0] != 0) {
      drawChar(x, y, c[0], colorR,colorB,colorG, size);
      x += size*6;
      c++;
    }
  }
}
/********************************************
* // DrawCircleHelper
********************************************/
static void drawCircleHelper(uint8_t x0, uint8_t y0,
uint8_t r, uint8_t cornername,
uint8_t colorR,uint8_t colorB,uint8_t colorG) {
  int16_t f = 1 - r;
  int16_t ddF_x = 1;
  int16_t ddF_y = -2 * r;
  int16_t x = 0;
  int16_t y = r;
  while (x<y) {
    if (f >= 0) {
      y--;
      ddF_y += 2;
      f += ddF_y;
    }
    x++;
    ddF_x += 2;
    f += ddF_x;
    if (cornername & 0x4) {
      drawPixel(x0 + x, y0 + y,  colorR,colorB,colorG);
      drawPixel(x0 + y, y0 + x,  colorR,colorB,colorG);
    }
    if (cornername & 0x2) {
      drawPixel(x0 + x, y0 - y,  colorR,colorB,colorG);
      drawPixel(x0 + y, y0 - x,  colorR,colorB,colorG);
    }
    if (cornername & 0x8) {
      drawPixel(x0 - y, y0 + x,  colorR,colorB,colorG);
      drawPixel(x0 - x, y0 + y,  colorR,colorB,colorG);
    }
    if (cornername & 0x1) {
      drawPixel(x0 - y, y0 - x,  colorR,colorB,colorG);
      drawPixel(x0 - x, y0 - y,  colorR,colorB,colorG);
    }
  }
}
/********************************************
* // DrawCircle
********************************************/
static void drawCircle(uint8_t x0, uint8_t y0,
uint8_t r,
uint8_t colorR,uint8_t colorB,uint8_t colorG)
{
  drawCircleHelper(x0, y0, r, 0xF, colorR,colorB,colorG);
  drawPixel(x0, y0+r, colorR,colorB,colorG);
  drawPixel(x0, y0-r, colorR,colorB,colorG);
  drawPixel(x0+r, y0, colorR,colorB,colorG);
  drawPixel(x0-r, y0, colorR,colorB,colorG);
}
/********************************************
* // drawTriangle
********************************************/
static void drawTriangle(uint8_t x0, uint8_t y0,
uint8_t x1, uint8_t y1,
uint8_t x2, uint8_t y2,
unsigned char colorR,unsigned char colorB,unsigned char colorG)
{
  drawLine(x0, y0, x1, y1, colorR,colorB,colorG);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R,colorB,colorG);
  drawLine(x2, y2, x0, y0, colorR,colorB,colorG);
}
/********************************************
* // init color OLED
********************************************/
static void initOLED()
{
  pinMode(CS, OUTPUT);
  pinMode(DC, OUTPUT);
  pinMode(RES, OUTPUT);
  //set pin output mode
  DATADDR2 |= DATA2_MASK;
  DATADDR1 |= DATA1_MASK;
  //reset oled model
  digitalWrite(RES, LOW);
  delay(50);
  digitalWrite(RES, HIGH);
  delay(50);
  Initial_SSD1330ZB();

  fill_color(0,96,0,64,0x00,0x00);
}

代码仅供参考。
感谢 czad 赠送的atmge328p的贴片板和好人做到底的geek精神!

</endx;i++)
</endy;k++)
</w;i++)
</h;k++)

网友A:
自制基于arduino的GPS地图导航系统3.0
最后一个版本,主要用来在跑步的时候定位和记录路径。
使用1.8寸TFT屏,128*160分辨率,SPI接口。采用Atmega 328为主控芯片。

5V输入锂电池充电板,系统电压3.3V。

左侧黑色按钮放大,右侧红色按钮缩小,长按红色按钮(>=2秒)录制轨迹,再次长按停止录制。

演示如下:

蓝色的点代表历史路径,刷屏后消失不保存,右下角REC字样表示仪器正在录制轨迹,存在SD卡中。
下部绿色显示经纬度信息,红色显示时间和日期,蓝色显示海拔高度、速度和朝向。从图中历史轨迹点可看出数据漂移较多,原因可能是1.GPS模块精度不高;2.GPS模块应该设置在仪器的上方;3.需要采用滤波算法过滤。

地图数据存在SD卡中,目录结构如下:

TRACK文件为轨迹文件

这是地图下载程序,需要.net Framework 4 支持
这是Arduino 程序
支持的库文件

串口速率与GPS模块要设置一致,接线方式如下:
//TFT SDA -> UNO 11
//TFT SCK -> UNO 13
#define TFT_CS  10  // Chip select line for TFT display
#define TFT_A0   9  // Data/command line for TFT
#define TFT_RST  8  // Reset line for TFT (or connect to +5V)
#define TFT_LED  A0
#define SD_CS    4  // Chip select line for SD card
//SD MISO -> UNO 12
//SD SCK -> UNO 13
//SD MOSI -> UNO 11

//GPS tx - UNO rx
//GPS rx - UNO tx

#define BTNZOOMIN 2
#define BTNZOOMOUT 3

拨动开关控制电池充电和仪器开关,电池接中间引脚,充电板和仪器电源各接两边。

点击“显示地图”出现地图窗口,地图可能加载较慢,通过鼠标左键拖拽进行平移,鼠标滚轮进行放大缩小,浏览到感兴趣的区域,点击“选择区域”并在地图中点击确定多边形的顶点,双击左键绘制结束,通过绘制多边形确定下载区域,关闭地图窗口,其它参数默认,点击确定并设置下载路径进行下载。将下载路径下的MAP文件夹替换SD卡相应目录下的MAP文件夹即可。

下一步功能,将轨迹上传到网上并可以共享;添加历史轨迹回放功能;实现平滑卷屏效果,不过328的计算能力可能无法满足。

网友B(2017-09-09):
楼主求全部资料发一份邮箱2272599707@qq.com

网友C(2017-11-29):
楼主 我下载了下载地图的软件release,使用时下载不成功 显示 “下载 1失败”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很感 兴趣,求接线图、全部资料QQ: 1360667@qq.com

网友E:
厉害!请问能否发一下接线图和资料~  yht1592754117@126.com

网友F(2018-01-29):
想问一下楼主,下载地图时,显示下载1失败,下载3失败是什么原因呢,影响吗

网友G:
跪求用oled 12c 12864的版本,买不起lcd啊

网友H(2018-03-09):
楼主能发下接线图和相关资料吗

网友I(2018-05-26):
请问那个v1版本总显示“Card Error”怎么回事???

网友J(2018-08-17):
楼主我那个v3.0程序和地图都没问题就是一直提示gps bad。我那个定位模块是sim868,就是不知道程序兼容的是什么gps协议,电脑测试gps定位模块没有问题

网友K:
楼主 用UNO下载V3程序  报错 <Adafruit_ST7735.h> 库有问题,帮忙提示一下  是我的打开姿势不对吗

网友L(2018-12-20):
很感 兴趣,求接线图、全部资料 383985046@qq.com

网友M:
求全套资料741176472@qq.com

网友N(2019-01-20):
这个很牛啊

网友O(2019-03-03):
太好的资料啦,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P(2019-05-12):
希望楼主也发一份完整资料哇,3102845014@qq.com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楼主 用UNO下载V3程序  报错  库有问题,帮忙提示一下  是我的打开姿势不对吗

一样的问题。。。。

网友Q(2019-11-09):
很感兴趣,求接线图、全部资料 20171979@qq.com

网友R(2020-02-22):
太厉害了吧,楼主能共享一下资料学习一下吗呜呜呜,我还是个小菜鸟
邮箱435042110@qq.com

网友S(2020-03-31):
提供一个Atmega 328的引脚图

Atmega 328的引脚图

Atmega 328的引脚图

网友T(2021-03-16):
求全套资料

网友U(2021-04-19):
TFT屏显示GPS BAD 如何解决啊?

网友V(2021-11-03):
这个真是牛。

网友W(2022-02-21):
TFT屏显示GPS

网友X(2024-03-22):
引用 网友I:
请问那个v1版本总显示“Card Error”怎么回事???

你好,请问基于arduino的GPS导航V1版本显示cardError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I:
请问那个v1版本总显示“Card Error”怎么回事???

你好,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Y(2024-07-23):
不错的设计,留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