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90c52RC单片机可以通过AD口对音频进行采样?

楼主(2016-04-11):
STC90c52RC单片机可以通过AD口对音频进行采样?

网友A(2020-02-07):
可以,但要看什么用

网友B:
基本不可能!

网友C:
直接读取多半是不可行的,因为音频信号的电压,阻抗都是不合适的。
注意输入的音频电压的幅值是否超过参考电压。过大则需要抑制,过小需要放大,
这就需要另外加放大电路或限幅电路了

网友D:
加运放比较好

网友E:
不行,基本是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