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学习笔记 - 元件库的绘制

楼主:
#

首先打开EAGLE后进入主界面

点击需要的库后面灰色的小圆就能在绘图区打开使用了,变为绿色就是ON的意思啦
双击需要的库就能对库进行编辑
因为我是画改进过的NANO,而NANO的元件在元件库中找不到,所以我自己画一个NANO的库

点击这里调整栅格

在这里将尺寸调整为mil,100mil=2.54mm刚好是普通洞洞板、面包板、直插IC引脚等的间距

点击这个编辑原理图(元件符号)

为元件符号新建一个名字

在94层绘制好外框及引脚

在95层为元件添加命名(在原理图中库用于辨别)

在96层为元价添加值(电阻、电容这些需要给值的元件非常又必要)

图中的3是绘制在97层的,用于标注。点击右键在属性中可以修改位置,值,大小等

绘制引脚,必须给引脚加上引脚类型才能让引脚在原理图中使用,上方可以选择引脚的方向,引脚属性(io还是vin还是vout)及优先项(在一个元件有多个符号时使用,如LM358等)

将引脚定义放到绘制的引脚上

右键属性修改值或者名字等

点击这里编辑封装

为封装命名

和前面一样将栅格的尺寸改为mil

和元件符号绘制一样用线条在21层(tPlace是上层。22层是bPlace是下层背面)绘制外框
点击焊盘绘制焊盘过孔,上方有多种形状的焊盘

点击修改属性,Diameter为修改焊盘的外径,Drill为修改焊盘的内径。修改完成后点击一下焊盘就完成对焊盘属性的修改。当然也可以对焊盘右键属性里修改

绘制完成后点击编辑元件对元件进行最后的入库处理

为元件库命名

点击添加

将编辑好的元件符号添加进元件库

点击新建加入封装

在新建后的窗口选择编辑好的封装后点击OK

点击右下角的connect后在窗口中点击connect将元件符号的引脚和封装的引脚连接起来后点击OK

在窗口中原本的问号“?”变成绿色的勾即表示连接正常

最后点击prefix为元件添加前缀,选择on将会在原理图中显示

网友A(2017-11-01):
既然分享了,直接软件包也分享呗

网友B:
大牛,请问下焊盘怎么修改过孔形状为椭圆的,或者怎么画自定义的焊盘

网友C(2017-07-28):
请问。J1-1 以及 J2-1怎么修改成这样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