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学习—视频文件处理 图像变换

楼主(2016-04-11):
呃,网上的学习笔记好乱@@
还是自己边学边写吧。不然几个月后又忘记怎么弄了。

OpenCV如何在VS2010下配置的方法及OpenCV的介绍就不写了。
如有需要,再写如何配置的笔记。

第一个练习——【打开图片】

键入代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v.h"
#include
#include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plImage *img = cvLoadImage("funny-pictures.jpg");
        cvNamedWindow("Image:",1);
        cvShowImage("Image:",img);

        cvWaitKey();
        cvDestroyWindow("Image:");
        cvReleaseImage(&img);

        return 0;

}

程序运行后显示如下:

代码解析: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v.h"
#include
#include
引用不再解释,不太理解可详见c++ premier。稍后转录过来。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在main函数中定义一个argc用于读取输入参数个数,argv[]数组用于存放输入的参数。
如输入test  E:jay.jpg,argc读取参数个数为2,argv[0]为test,而argv[1]中的E:jay.jpg读出为E:\jay.jpg。这个具体原因待整理。更多详见http://www.opencv.org.cn/index.p ... v%E8%AF%B4%E6%98%8E

IplImage *img = cvLoadImage("E:lena.jpg");
此行代码是将图像加载到内存,cvLoadImage()函数通过文件名确定被加载文件的格式并自动分配图像所需内存。cvLoadImage()函数可以打开大部分常用图像格式,如BMP,JPEG,JPG,PNG等。该函数执行完后会返回一个指针,该指针指向描述图像文件数据结构IplImage分配的内存。E:lena.jpg为指定图像所在地址,也可直接为lena.jpg,此处为程序默认储存地址([VS2010默认项目文件夹]项目文件夹项目文件夹  下)内的图片。lena.jpg原为大家图像都很熟悉的草帽女,但是我测试的时候没有去找就直接在e盘下重命名了张图片。

cvNamedWindow("Image:",1);
cvNamedWindow()函数将在屏幕上创建一个窗口用于显示图像。函数中第一个参数为窗口命名为"Image:",第二个参数为定义窗口属性,默认值为0,表示窗口大小不会因图像的大小而改变,图像将根据窗口大小进行变化充满窗口。为1或CV_WINDOW_AUTOSIZE时,窗口将根据图像的实际大小自动变化适应图像。

cvShowImage("Image:",img);
cvShowImage()函数通过第一个参数确定在已创建的哪个窗口中显示图像,且该函数被调用时窗口将被重绘并将图像显示到窗口中。

cvWaitKey();
函数功能为使程序暂停,等待触发按键。函数中参数为正值时,程序将暂停该整数值个毫秒后继续执行程序,没有按下按键也会如此。设置为0或者负数将一直等待用户触发按键。

vc++_2008和vc++_2010安装方法可参考:http://www.opencv.org.cn/index.p ... E8%A3%85OpenCV2.3.1
vs2010配置VC++目录可参考:http://blog.csdn.net/zhangyafengcpp/article/details/6847821

视频文件处理:
第一段测试代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plImage *frame = NULL;
       CvCapture *capture = NULL;
      capture = cvCaptureFromAVI("D:\123\1.AVI");
        frame = cvQueryFrame(capture);
       cvNamedWindow("frame");
       while(frame){
          cvShowImage("frame", frame);
          cvWaitKey(20);
          cout << "Frame Grabbed." << endl;
          frame = cvQueryFrame(capture);
       }
       return 0;
    }
运行后界面显示如下
前面的不再做过多解析@@

其实我也想不起来了,四天没碰。。浪费时间啥也没记住。。

cvCaptureFromAVI()通过参数读入AVI文件及其所有信息并返回一个CvCapture指针,对人AVI视频时参数为该指针的cvQueryFrame()将为图像分配内存,与图像显示不同,不需要cvLoadImage为图像分配内存。CvCapture被释放后,每一帧图像的内存空间也将被释放。
cout函数让图像播放时将不断输出  Frame Grabbed.

第二段测试代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使用标准命名空间
        using namespace std;

        CvCapture* g_capture1 = NULL;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建立播放窗口
                 cvNamedWindow( "Video Test 1", CV_WINDOW_AUTOSIZE );
                 // 捕捉视频文件
                 argv[1]="D:\123\1.avi";
                 g_capture1 = cvCreateFileCapture( argv[1] );
                 // 开始播放并保存视频
                 IplImage* frame1;
                 while(1)
                 {
                  // 获取、显示源文件的帧画面
                  frame1 = cvQueryFrame( g_capture1 );
                  if( !frame1 ) break;
                  cvShowImage( "Video Test 1", frame1 );
                  // 若按下 ESC 键,则退出程序
                  char c = cvWaitKey(33);
                  if( c==27 ) break;
                 }
                 // 释放内存,关闭窗口
                 cvReleaseCapture( &g_capture1 );
                 cvDestroyWindow( "Video Test 1" );

                 return 0;
        }

下面段函数我电脑上运行不出结果。。待解决
    // test2_video.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使用标准命名空间
    using namespace std;

    // 初始化进度条的位置
    int g_slider_position1 = 0;
    int g_slider_position2 = 0;

    CvCapture* g_capture1 = NULL;
    CvCapture* g_capture2 = NULL;

    // 定义回调函数用于播放进度的控制
    void onTrackbarSlide1( int pos1 )
    {
     cvSetCaptureProperty( g_capture1, CV_CAP_PROP_POS_FRAMES, pos1 );
    }
    void onTrackbarSlide2( int pos2 )
    {
     cvSetCaptureProperty( g_capture2, CV_CAP_PROP_POS_FRAMES, pos2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建立播放窗口
     cvNamedWindow( "Video Test 1", CV_WINDOW_AUTOSIZE );
     cvNamedWindow( "Video Test 2", CV_WINDOW_AUTOSIZE );

     // 捕捉视频文件
     g_capture1 = cvCreateFileCapture( argv[1] );
     g_capture2 = cvCreateFileCapture( argv[2] );

     // 读取、显示视频文件的帧数
     int frames1 = (int) cvGetCaptureProperty( g_capture1, CV_CAP_PROP_FRAME_COUNT );
     cout << "frames1 = " << frames1 << endl;
     // 建立进度条
     if( frames1 != 0 )
      cvCreateTrackbar(
       "Position",
       "Video Test 1",
       &g_slider_position1,
       frames1,
       onTrackbarSlide1
      );

     int frames2 = (int) cvGetCaptureProperty( g_capture2, CV_CAP_PROP_FRAME_COUNT );
     cout << "frames2 = " << frames2 << endl;
     if( frames2 != 0 )
      cvCreateTrackbar(
       "Position",
       "Video Test 2",
       &g_slider_position2,
       frames2,
       onTrackbarSlide2
      );

    // 读取视频文件信息
     double fps1 = (int) cvGetCaptureProperty( g_capture1, CV_CAP_PROP_FPS );
     double fps2 = (int) cvGetCaptureProperty( g_capture2, CV_CAP_PROP_FPS );
     CvSize size1 = cvSize(
      (int)cvGetCaptureProperty(g_capture1, CV_CAP_PROP_FRAME_WIDTH),
      (int)cvGetCaptureProperty(g_capture1, CV_CAP_PROP_FRAME_HEIGHT));
     CvSize size2 = cvSize(
      (int)cvGetCaptureProperty(g_capture2, CV_CAP_PROP_FRAME_WIDTH),
      (int)cvGetCaptureProperty(g_capture2, CV_CAP_PROP_FRAME_HEIGHT));

    // 创建 VideoWriter
     CvVideoWriter* wrVideo1 = cvCreateVideoWriter(argv[3], CV_FOURCC('M','J','P','G'), fps1, size1);
     CvVideoWriter* wrVideo2 = cvCreateVideoWriter(argv[4], CV_FOURCC('M','J','P','G'), fps2, size2);

     int frs = 0;

     // 开始播放并保存视频
     IplImage* frame1;
     IplImage* frame2;

     while( frs < frames1 && frs < frames2 )
     {

      // 获取、显示源文件的帧画面
      frame1 = cvQueryFrame( g_capture1 );
      if( !frame1 ) break;
      cvShowImage( "Video Test 1", frame1 );

      frame2 = cvQueryFrame( g_capture2 );
      if( !frame2 ) break;
      cvShowImage( "Video Test 2", frame2 );

      // 保存:将当前帧写入到目标视频文件

      cvWriteFrame( wrVideo1, frame1 );
      cvWriteFrame( wrVideo2, frame2 );

      // 若按下 ESC 键,则退出程序
      char c = cvWaitKey(33);
      if( c==27 ) break;
     }
     // 释放内存,关闭窗口
     cvReleaseCapture( &g_capture1 );
     cvReleaseCapture( &g_capture2 );
     cvReleaseVideoWriter( &wrVideo1 );
     cvReleaseVideoWriter( &wrVideo2 );
     cvDestroyWindow( "Video Test 1" );
     cvDestroyWindow( "Video Test 2" );

     return 0;
    }
呃,先贴过来,因为太多要测试的,边测试边写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v.h"
    #include "highgui.h"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IplImage* img = 0;

        int nFrames = 50;
        CvCapture* capture = 0;
       CvVideoWriter *writer = 0;
       int isColor = 1;
        int fps = 25; // or 30
        int frameW = 640; //
        int frameH = 480; //

        if( argc == 1 || (argc == 2 && strlen(argv[1]) == 1 && isdigit(argv[1][0])))
            capture = cvCaptureFromCAM( argc == 2 ? argv[1][0] - '0' : 0 );
            if( !capture )
        {
            fprintf(stderr,"Could not initialize capturing...");
            return -1;
        }
           writer=cvCreateVideoWriter("D:\out.avi",CV_FOURCC('X','V','I','D'),
        fps,cvSize(frameW,frameH),isColor);
    //存储视频文件 CvCapture* capture = cvCaptureFromCAM(0); // capture from video device #0
                for(int i=0;i<nframes;i++)
                {
                        cvGrabFrame(capture); // 抓取帧
                        img=cvRetrieveFrame(capture); // 恢复图像
                        cvWriteFrame(writer,img); // 将帧添加入视频文件
                        //显示所抓视频
                        cvNamedWindow("Live", CV_WINDOW_AUTOSIZE);//创建窗口
                        cvShowImage("Live", img);//显示所抓视频
                        cvWaitKey(50); // wait 20 ms
                }
                cvReleaseVideoWriter(&writer);
    return 0;
    }

录制avi视频

#include "cv.h"
#include "highgui.h"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IplImage* img = 0;

    int nFrames = 500;
    CvCapture* capture = 0;
   CvVideoWriter *writer = 0;
   int isColor = 1;
    int fps = 25; // or 30
    int frameW = 640; //
    int frameH = 480; //

    if( argc == 1 || (argc == 2 && strlen(argv[1]) == 1 && isdigit(argv[1][0])))
        capture = cvCaptureFromCAM( argc == 2 ? argv[1][0] - '0' : 0 );
      if( !capture )
    {
        fprintf(stderr,"Could not initialize capturing...");
        return -1;
    }
    writer=cvCreateVideoWriter("D:\out.mp4",CV_FOURCC('D','I','V','X'),
       fps,cvSize(frameW,frameH),isColor);
//存储视频文件CvCapture* capture = cvCaptureFromCAM(0); // capture from video device #0
for(int i=0;i<nframes;i++)
{
cvGrabFrame(capture); // 抓取帧
img=cvRetrieveFrame(capture); // 恢复图像
cvWriteFrame(writer,img); // 将帧添加入视频文件
//显示所抓视频
cvNamedWindow("Live", CV_WINDOW_AUTOSIZE);//创建窗口
cvShowImage("Live", img);//显示所抓视频
cvWaitKey(20); // wait 20 ms
}
cvReleaseVideoWriter(&writer);
return 0;
}

录制mpga视频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highgui.h"
#include "cv.h"

#pragma comment( linker, "/subsystem:\"windows\" /entry:\"mainCRTStartup\"" ) //消除console窗口
//此处稍后写学习笔记讲解

//初始化进度条的位置
int g_slider_position=0;
CvCapture* g_capture=NULL;

//进度条的回调函数,播放进度控制
void onTrackbarSlide(int pos)
{
cvSetCaptureProperty(g_capture,CV_CAP_PROP_POS_FRAMES,pos);//设置视频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创建播放窗口
    cvNamedWindow("Window Name", CV_WINDOW_AUTOSIZE);
//捕获视频
    g_capture=cvCreateFileCapture("D:\out1.avi");
//获取视频的帧数
int frames = (int) cvGetCaptureProperty(g_capture,CV_CAP_PROP_FRAME_COUNT);
//建立进度条
if(frames!=0)
{
    cvCreateTrackbar("Trackbar Name","Window Name",&g_slider_position,frames,onTrackbarSlide);
}
//捕获、播放视频
    IplImage* frame;
    while(1)
{
    frame=cvQueryFrame(g_capture);
    if( !frame ) break;
//获取视频播放位置
int trapos=(int)cvGetCaptureProperty(g_capture,CV_CAP_PROP_POS_FRAMES);
//设置进度条位置,使其和视频播放同步
cvSetTrackbarPos("Trackbar Name","Window Name", trapos);
//播放视频
    cvShowImage("Window Name",frame);
//等待按键
    char c=cvWaitKey(33);
    if(c==27) break;
}
//释放资源
    cvReleaseCapture(&g_capture);
    cvDestroyWindow( "Window Name");

return 0;
}

添加进度条成功

呃。由于是上一条录制视频的时候录制的自己

所以播放也就播放自己了。。截图截个搓搓的头发吧

int g_slider_position=0;
CvCapture* g_capture=NULL;
为进度条添加全局变量。而回调函数需要使用CvCapture对象,故将它定义为全局变量。为增加程序可读性,前加g_方便修改者寻找。

void onTrackbarSlide(int pos)
{
cvSetCaptureProperty(g_capture,CV_CAP_PROP_POS_FRAMES,pos);//设置视频
}
定义一个在进度条被拖动时调用的回调函数。拖动条位置会被作为一个32位的整数以参数形式传入。
CV_CAP_PROP_POS_FRAMES表示我们以帧数来设置读入位置,FRAMES若用AVI_RATIO代替表示通过视频长度比例来设置读入位置。最后,新的进度条位置作为参数传入。
int frames = (int) cvGetCaptureProperty(g_capture,CV_CAP_PROP_FRAME_COUNT);
需要从CvCapture结构查询数据时,可使用cvGetCaptureProperty函数,我们希望获得视频文件的总帧数以对进度条进行设置。
if(frames!=0)
{
    cvCreateTrackbar("Trackbar Name","Window Name",&g_slider_position,frames,onTrackbarSlide);
}
借助cvCreateTrackbar()创建进度条,可设置进度条名称和所属窗口。将一个变量绑定到进度条来表示其进度条最大值及一个回调函数(不需要回调函数的时候为空,进度条被拖动时触发)。cvCreateTrackbar()返回帧数为0时,进度条不会被创建。因为有些编码方式无法获得帧数,这时候只能播放而无法获得进度条。
------------------------------------------------------

图像变换: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v.h"
#include
#include

void example2_4( IplImage* image )

{
    // Create some windows to show the inpu
    // and output images in.
    //
    cvNamedWindow( "Example2_4-in", CV_WINDOW_AUTOSIZE );
    cvNamedWindow( "Example2_4-out", CV_WINDOW_AUTOSIZE );
    // Create a window to show our input image
    //
    cvShowImage( "Example2_4-in", image );
    // Create an image to hold the smoothed output
    IplImage* out = cvCreateImage(
       cvGetSize(image),
        IPL_DEPTH_8U,
        3
    );
    // Do the smoothing
    //
    cvSmooth( image, out, CV_GAUSSIAN, 5,5 );
    cvSmooth( out, out, CV_GAUSSIAN, 5, 5);
    // Show the smoothed image in the output window
    //
    cvShowImage( "Example2_4-out", out );
    // Be tidy
    //
    cvReleaseImage( &out );
    // Wait for the user to hit a key, then clean up the windows
    //
    cvWaitKey( 0 );
    cvDestroyWindow("Example2_4-in" );
    cvDestroyWindow("Example2_4-out" );
}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argv[1]="E:lena.jpg";
  IplImage* img = cvLoadImage( argv[1] );
  cvNamedWindow("Example1", CV_WINDOW_AUTOSIZE );
  cvShowImage("Example1", img );
  example2_4( img );
  cvWaitKey(0);
  cvReleaseImage( &img );
  cvDestroyWindow("Example1");
}

cvShowImage()和学习笔记之初试中无异,cvCreateImage()来为新的帧分配空间且只分配一帧图像的空间,再次调用时覆盖前一次的数据(这样每次调用返回的指针是一样的)。
cvGetsize(image)获得CvSize结构,第一个参数说明里当前图像的结构大学结构,第二个参数告诉了我们各通道每个像素点的数据类型,最后一个参数说明了通道的总数。程序中图像通道是3个(每个通道为8位)。图像大小同image。
该例程为平滑处理函数,通过使用每个像素周围3*3区域进行高斯平滑处理。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v.h"
#include
#include

IplImage* doPyrDown(
  IplImage* in,
  int       filter = IPL_GAUSSIAN_5x5)

{
   // Best to make sure input image is divisible by two.
    assert( in->width%2 == 0 && in->height%2 == 0 );
   IplImage* out = cvCreateImage(
        cvSize( in->width/2, in->height/2 ),
        in->depth,
        in->nChannels
    );
    cvPyrDown( in, out );
    return( out );
};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argv[1]="E:lena.jpg";
  IplImage* img = cvLoadImage( argv[1] );
  IplImage* img2 = cvCreateImage(
cvSize( img->width/2,img->height/2 ),
img->depth, img->nChannels);
  cvNamedWindow("Example1", CV_WINDOW_AUTOSIZE );
  cvNamedWindow("Example2", CV_WINDOW_AUTOSIZE );
  cvShowImage("Example1", img );
  img2 = doPyrDown( img );
  cvShowImage("Example2", img2 );
  cvWaitKey(0);
  cvReleaseImage( &img );
  cvReleaseImage( &img2 );
  cvDestroyWindow("Example1");
  cvDestroyWindow("Example2");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v.h"
#include
#include

IplImage* doCanny(
    IplImage* in,
    double    lowThresh,
    double    highThresh,
    double    aperture)
{
    if (in->nChannels != 1)
        return(0);
// Canny only handles gray scale images
    IplImage* out = cvCreateImage(
        cvGetSize( in ),
        in->depth,
//        IPL_DEPTH_8U,
        1);
    cvCanny( in, out, lowThresh, highThresh, aperture );
        return( out );
};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argv[1]="E:lena.jpg";
  IplImage* img_rgb = cvLoadImage( argv[1] );
  IplImage* img_gry = cvCreateImage(
cvSize( img_rgb->width,img_rgb->height ),
img_rgb->depth,
1);
  cvCvtColor(img_rgb, img_gry ,CV_BGR2GRAY);
  cvNamedWindow("Example Gray", CV_WINDOW_AUTOSIZE );
  cvNamedWindow("Example Canny", CV_WINDOW_AUTOSIZE );
  cvShowImage("Example Gray", img_gry );
  IplImage* img_cny = doCanny( img_gry, 10, 100, 3 );
  cvShowImage("Example Canny", img_cny );
  cvWaitKey(0);
  cvReleaseImage( &img_rgb);
  cvReleaseImage( &img_gry);
  cvReleaseImage( &img_cny);
  cvDestroyWindow("Example Gray");
  cvDestroyWindow("Example Canny");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v.h"
#include
#include

IplImage* doCanny(
    IplImage* in,
    double    lowThresh,
    double    highThresh,
    double    aperture)
{
    IplImage* out = cvCreateImage(
        cvGetSize( in ),
        in->depth,
         //IPL_DEPTH_8U,
        1);
    cvCanny( in, out, lowThresh, highThresh, aperture );
    return( out );
};

IplImage* doPyrDown(
  IplImage* in,
  int       filter = IPL_GAUSSIAN_5x5)
{

    // Best to make sure input image is divisible by two.
    //  assert( in->width%2 == 0 && in->height%2 == 0 );
    IplImage* out = cvCreateImage(
        cvSize( in->width/2, in->height/2 ),
        in->depth,
        in->nChannels
    );
    cvPyrDown( in, out );
    return( out );
};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IplImage* img_rgb  = cvLoadImage("E:\lena.jpg");
  IplImage* img_gry  = cvCreateImage( cvSize( img_rgb->width,img_rgb->height ), img_rgb->depth, 1);
  cvCvtColor(img_rgb, img_gry ,CV_BGR2GRAY);
  IplImage* img_pyr  = doPyrDown( img_gry, IPL_GAUSSIAN_5x5 );
  IplImage* img_pyr2 = doPyrDown( img_pyr, IPL_GAUSSIAN_5x5 );
  IplImage* img_cny  = doCanny( img_pyr2, 10, 100, 3 );
  cvNamedWindow("Example Gray", CV_WINDOW_AUTOSIZE );
  cvNamedWindow("Example Pyr", CV_WINDOW_AUTOSIZE );
  cvNamedWindow("Example Canny", CV_WINDOW_AUTOSIZE );
  cvShowImage("Example Gray", img_gry );
  cvShowImage("Example Pyr", img_pyr2 );
  cvShowImage("Example Canny", img_cny );
  cvWaitKey(0);
  cvReleaseImage( &img_rgb);
  cvReleaseImage( &img_gry);
  cvReleaseImage( &img_pyr);
  cvReleaseImage( &img_pyr2);
  cvReleaseImage( &img_cny);
  cvDestroyWindow("Example Gray");
  cvDestroyWindow("Example Pyr");
  cvDestroyWindow("Example Canny");
}

网友A(2017-03-17):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好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