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驱动舵机,不调用库函数

楼主(2016-04-11):
    int sp1=10;//定义舵机接口数字接口7
    int pulsewidth;//定义脉宽变量
    int val;
    int val1;
    int myangle1;
    //下面是servopulse函数部分(此函数意思:也就是說每次都是0.5ms高電平 1.98ms低電平 然後再0.52ms低電平 17ms延時也是低電平)

    void servopulse(int sp1,int val1)//定义一个脉冲函数
    {
      myangle1=map(val1,0,180,500,2480);
      digitalWrite(sp1,HIGH);//将舵机接口电平至高
      delayMicroseconds(myangle1);//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p1,LOW);//将舵机接口电平至低
      delay(20-val1/1000);
    }
    //servopulse函数部分到此结束
    void setup()
    {
      pinMode(sp1,OUTPUT);//设定舵机接口为输出接口
      //设置两组串口波特率
      Serial.begin(9600);
      delay(500);
      Serial.println("servu=o_seral_simple ready" ) ;
    }

    void loop()//将0到9的数转化为0到180角度,并让LED闪烁相应数的次数
    {
      val=Serial.read();//读取串行端口的值

      if(val>'0'&&val<='9')
      {
        val1=val-'0';//将特征量转化为数值变量
        val1=map(val1,0,9,0,180);//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的脉宽值
        Serial.print("moving servo to ");
        Serial.print(val1,DEC);
        Serial.println();
        for(int i=0;i<=50;i++)//给予舵机足够的时间让它转到指定角度
        {
          servopulse(sp1,val1);//引用脉冲函数
        }
      }

    }

Togke兄加油,我觉得你非常非常厉害的啊。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arduino不调用库函数驱动舵机的程序,输入0-9不同数字,舵机转动到相应的角度并返回pwm值。
Ansifa写的PWM介绍的帖子非常不错哦。

现在开始接触新的控制方法了,希望一切顺利能在两个月内做出个简易的版本再慢慢升级更新吧 。用arm做了个舵机控制器后觉得其实PWM控制真的不是很喜欢,虽然用arm写确实比较麻烦。。熬了一周才写出来,完善通信又是一周时间。这次的485通信,基于cortex-m3和stm8的舵机控制器相对PWM的小土坡来说估计算是堵墙了,翻过去有一片不同的天了。希望能学到更多东西。大家一起加油吧。

等着这个月收雕刻机了 嘻嘻

网友A(2020-04-13):
您好,刚开始学习Arduino.希望获得指教。
程序1中
val=Serial.read();//读取串行端口的值
if(val>’0’&&val<='9')
{
val=val-'0';//将特征量转化为数值变量

是因为串口一次只能读取一位,所以需要将数字 0~9与角度相对应。

那么能否通过程序编写,串口直接输入三位的角度数值,使得舵机转动相应的角度?

即串口的数据输入,能否是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