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保用户输入的是数字而不是字母?

楼主(2016-04-11):
scanf函数中如果用户输入了一个字母那么程序还是可以认为输入的字母是对应的ASCII值,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怎么确保用户输入的是数字而不是字母?
谢谢

网友A:
字母和数字的ASCII值是不一样的,检查一下是否在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B:
ASCII码的30H~39H是数字吧,大于此,是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CII码的30H~39H是数字吧,大于此,是字母。

ASCII码值确实不一样但是我的意思是他读取的时候不管是多少都不把它当字符而当数值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C:
根据ASCII码的值判断

网友D:
单片机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