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出现he selected serial interface is either not installed or currently...

楼主(2016-04-11):
调试程序时出下列英文是什么意思,the selected serial interface is either not installed or currently in use by another program的提示

网友A:
你这是硬件仿真还是软件仿真?

楼主:
软件仿真

网友A:
按这个keil仿真教程:http://www.51hei.com/mcuteach/189.html  操作一次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B:
所选的串行接口未安装或当前由另一个程序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