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件开源制作Arduino蓝牙智能手表,12864oled显示

楼主(2016-04-11):
闲暇时间试着用开源的arduino做了一个蓝牙智能手表,简述过程把经验分享给大家,这个蓝牙手表可以显示时间,连接手机显示通知数量,电池,wifi等。
Arduino蓝牙智能手表硬件如下:

    Arduino pro mini开发板一块

    hc-06蓝牙模块

    12864oled显示屏

    锂电池

    USB转TTL 调试器

    导线,烙铁等

Arduino蓝牙智能手表制作步骤如下:买齐以上材料后,如图用烙铁把它们对应连接起来。图片上是没有开关的图,强烈建议装个按钮,这样可以切换显示。(在最后一张图上面有,电阻是20k欧)
注意不要连错了特别是正负极!

相关程序,在附件下载蓝牙手表的源码程序。
下载arduino ide并安装,ide是用来给咱们刚刚做好的手表”装上系统的软件
把USB转TTL 下载器和arduino mini连接起来,接线方法如下
{下载器 } { arduino Pro MINI }
GND——————GND
RXD——————TX
TXD——————RX
VCC——————VCC
充电时连接电脑或者充电器就行了。我上面是直接接了个充电板。
把下载器连接电脑usb,这时候arduino mini应该亮了起来,然后装驱动,打开下载源码里面的retrowatch.ino,选择正确的com口和开发板,也就是arduino pro mini 在点击那个箭头,没有错误的话就能把程序下载到你的手表了,这时候手边应该就能显示时间00:00了。
使用arduino IDE 下载程序时,当出现 uploading时 需要按下 arduino板上的 reset按钮。

接下来要连接手机同步时间设置通知等,下载文末的手机端程序并安装,打开蓝牙,找到hc-06也就是蓝牙模块的名称,输入密码(默认一般是1234,可以问卖家)连接成功后时间就自动同步了,你可以在手机端设置时钟风格等。下图我把usb下载器拆了。

把这几个模块拼合起来,再找个表带,就差不多做成了一个简单的蓝牙手表。或者你可以把他们用硅胶封起来,防水了(不过你要想好如何解决充电问题,这个自由发挥吧。)这样体积已经不小了,装不了gps和姿态传感器了,做个大的到可以记录运动量,记录位置,行程路线,速度等。

附件包含以下资料:
Arduino ide集成开发环境1.6.3(下载链接).zip (302 Bytes, 下载次数: 87)

网友A:
体积太大了。

网友B(2016-06-04):
这个成本高了点,但你的界面做的不错。

网友C:
东西是不错,就下不明细。提供的软件并不是图片中所述的那样吧

网友D:
成本高,体积大,不过作为一个原型来说,至少也是个方案。

网友E:
最近在学,感觉好难啊

网友F(2016-07-18):
还自己手工画图

网友G:
很赞,太强大了

网友H(2016-12-29):
界面很好看,利用蓝牙连手机功能可以很强大,赞

网友I:
12864oled显示屏 用哪家的好?

网友J:
真是好东西啊,变量是如何在oled上显示的呢

网友K:
为什么我打开retrowatch.ino 点验证后不通过啊?下面窗口显示编译有误。程序还没进arduino Pro MINI板呢,就验证就不行啊,源程序有问题?

网友L:
楼主的学习态度真好

网友L:
这个论坛只见别人的回复,很少见到发帖人的回复,啦啦啦。。。。。

网友M(2017-03-18):
本手机客户端通用么,如果在加一个蓝牙手环模块能连接上么。

网友M:
这个手机客户端,是通用的么,增加蓝牙手环模块后,手机客户端能与蓝牙手环模块连接上么。

网友N:
界面很棒!谢谢分享!

网友O:
为什么程序编译有错啊

网友M(2017-05-02):
我的编译也有错

网友P:
程序总是报错怎么回事啊楼主

网友Q:
晚上我来试试看

网友R(2017-10-11):
编译有错怎么搞

网友S(2017-12-13):
arduino pro mini可以同时连接usb串口和蓝牙的串口吗。学习了

网友T:
好厉害 自己做

网友U(2018-01-14):
你好,显示电量的代码是哪些,实在没找到,第一次用u8g写东西

网友V(2018-03-09):
非常的酷啊!

网友W:
这个手表检测是是android的电池余量,手表本身的电池电量没有检测吗?我没找到,我想检测手表本身更加重要吧

网友X(2018-04-09):
再次出现只扣分,未能下载附件的情况,怎么回事?

网友Y:
很给力!!!顶起!

网友Z:
太厉害了 我刚学

网友AA(2018-06-29):
可以,最近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B(2018-08-26):
写的很详细,谢谢咯

网友AC(2018-10-17):
楼主厉害了,不知道能仿制不能

网友AD:
赞一个,楼主太有创客精神了

网友AE:
很好很强大!!!!!

网友AF(2019-08-28):
资料能不能做成一个压缩包上传,没黑币

网友AG(2020-01-16):
太厉害了,认真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