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uCGUI实现人体心电采集波形显示(开源原理图和工程文件

楼主(2016-04-11):
本设计主要实现了以STM32为核心的人体心电采集系统软硬件的设计。软件设计过程是在STM32上移植的uCGUI做图形界面,并如实显示采集到的心电波形信号,有SD卡存储和USB数据传输功能,欢迎大家互相交流学习,有做不到的地方还需各路高手指导修正。

1、整体效果图

2、ucgui

3、界面显示

4、心电电路板和STM32

5、示波器显示心电波形

6、STM32显示心电波形

部分源码(完整版本请下载附件):
#include "..APPincludes.h"

// A/D 通道选择命令字和工作寄存器
#define        CHX         0x90         //通道X+的选择控制字
#define        CHY         0xd0        //通道Y+的选择控制字

//#define        CHX         0xd0         //通道X+的选择控制字
//#define        CHY         0x90        //通道Y+的选择控制字

MATRIX  Matrix;//为了避免重复校准,可以保存该校准值

//====================================================================================
static void Delayus( int k)
{
int j;

    for(j=k;j > 0;j--);
}

//====================================================================================
void TP_Init(void)
{
  //PB10, PD9, PD10   CS,SI,CLK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PENIRQ, 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start_touch();
}

void start_touch()
{
        TP_DCLK_L();
        TP_CS_H();
        TP_DIN_H();
        TP_DCLK_H();
        TP_CS_L();
}

//====================================================================================
static void WR_CMD (u8 cmd)
{
//u8 buf;

}

//====================================================================================
static u16 RD_AD(void)
{
  u16 buf=0;
u8 i;

    TP_DIN_L(); //TP_DIN(0);
    TP_DCLK_H(); //TP_DCLK(1);
    for(i=0; i<12; i++)
    {        buf <<= 1;

        TP_DCLK_H(); //TP_DCLK(0);
        Delayus(5);
        TP_DCLK_L(); //TP_DCLK(1);

        if(TP_DOUT)        buf |= 1;

        Delayus(5);

    }
    TP_CS_H(); //TP_CS(1);
    //buf>>=4;//只有12位有效
    //buf&=0x0fff;
    return(buf);
}

#define ReadLoop 13 //必须>2
#define LOSS_DATA 5 //前后丢掉数据个数
u16 Read_XY(u8 xy)
{
u16 i, j;
u16 buf[ReadLoop];
uint32 sum;
u16 val;

    for(i=0; i<readloop; i++)
    {
       WR_CMD(xy);
       //while(TP_BUSY);
       Delayus(5);
       buf[i]=RD_AD();

       //sum += buf[i];
    }

    //排序
    for(i=0; i<readloop-1; i++)
    {
       for(j=i+1; j<readloop; j++)
       {
          if(buf[i]>buf[j])
          {
             val=buf[i];
             buf[i]=buf[j];
             buf[j]=val;
          }
       }
    }

    sum=0;
    for(i=LOSS_DATA; i<readloop-1-loss_data; i++)
       sum += buf[i];
    val=sum/(ReadLoop-2*LOSS_DATA);

    return (val);
}

//====================================================================================
uint8 TP_GetAdXY(u16 *x, u16 *y)
{
//u16 adx,ady;

    *y=Read_XY(CHX);
    *x=Read_XY(CHY);
    //*x=adx;
    //*y=ady;
    if(*x<100 || *y<100)
       return(0);
    else
       return(1);
}

/*
功能:读取触摸屏读坐标,该坐标未做转换,不能直接使用

返回:0=无效坐标
      1=有效坐标

说明:本函数连续采样2次,2次采样结果+-5范围内才算有效
*/
uint8 TP_GetAdXY2(u16 *x, u16 *y, uint32 delay)
{u16 x1,y1;
u16 x2,y2;
u8 flag;

    flag=TP_GetAdXY(&x1, &y1);

    if(flag==0)
       return(0);

//    if(delay>=OS_TIME)
//       os_dly_wait(delay/OS_TIME);//300ms后再采样1次

    //do{
       flag=TP_GetAdXY(&x2, &y2);
    //}while(flag);

    if(flag==0)
       return(0);

    if( ( (x2<=x1 && x1<x2+50) ||="" (x1<="x2" &&="" x2<x1+50)="" )="" 前后两次采样在+-5内
     && ( (y2<=y1 && y1<y2+50) ||="" (y1<="y2" &&="" y2<y1+50)="" )="" )
    {
        *x=(x1+x2)/2;
        *y=(y1+y2)/2;
        return(1);
    }
    else
       return(0);
}

///*
//功能:读取触摸屏在LCD的坐标,该坐标已经转换为可用的视图坐标
//返回:0=不在显示区域
//      1=在显示区域
//*/
//uint8 TP_GetLCDXY(u16 *x, u16 *y)
//{POINT   displayPoint;
// POINT   TouchSample;
// uint16 xt,yt;
// uint8 flag;
//
//    flag=TP_GetAdXY2(&xt, &yt, 0);
//    if(flag)
//    {
//       TouchSample.x=xt/4; TouchSample.y=yt/4;
//       getDisplayPoint( &displayPoint, &TouchSample, &Matrix );
//
//       if(IsDisplayArea(&displayPoint)) //判断是否在显示区域
//       {
//          flag=1;
//          *x=displayPoint.x;
//          *y=displayPoint.y;
//       }
//       else
//          flag=0;
//    }
//
//    return(flag);
//}

描述:工程文件

描述:ECG&STM32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16-12-28):
号帖子,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B:
看到开源的好帖就的顶,让大家都看看。。。

网友C(2017-03-08):
学习了这个贴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D(2018-05-18):
楼主,你的例程我下下来编译报了个错误
hw_config.c(17):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的工程中是不是少添加了这个.h的?

网友E:
这个好棒 顶

网友F(2018-07-26):
涨见识了,厉害厉害

网友G(2019-02-18):
请问编程环境是keil吗

网友H(2020-05-27):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I(2021-03-25):
很棒,试试看能不能改改

网友J(2022-06-17):
下载下来了,可是没编译过去,有4个错误,咋办呢?"..\ObjFlash\STM32-FD-ucgui.axf" - 4 Error(s), 21 Warning(s).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请问编程环境是keil吗

是的。打开了文件,文件挺大的

网友K(2023-05-02):
引用 网友J:
下载下来了,可是没编译过去,有4个错误,咋办呢?"..\ObjFlash\STM32-FD-ucgui.axf" - 4 Error(s), 21 War ...

你好,我下载了之后没有看到project文件,想问问你是在哪里打开的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的。打开了文件,文件挺大的

你好,请问在哪里打开呀,我咋没看到project文件呢

网友L(2026-01-18):
这帖可玩性挺高,下载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