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应用STM32F429之LTDC液晶显示,ADC_DMA,心电,正弦波,三角波形显示

楼主(2016-04-11):
本程序实现了LTDC液晶对ADC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显示,并通过LCD分层显示心电波形,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等。程序简单明了,几个函数就可以轻松应用STM32F429 Discovery的高级LTDC液晶分层显示功能,图文并茂如下:

主程序预览:
//------------------------------------------------------------------------------
//工程:LTDC_Display
//作者:xzezhen
//版本:V1.0.0
//日期:2014-06-06
//工具:Keil MDK 4.72a
//描述:程序实现了ADC_DMA模数转换功能,并通过LCD显示电压值,画出电压波形。
//------------------------------------------------------------------------------

#include "Com.h"

#define         MESSAGE1            "  ECG Waveform  "
#define         MESSAGE1_1          "    Display      "
#define         MESSAGE2            "ADC Value:"
#define         MESSAGE5                   " ADC3=%d.%1d V "
#define         LINENUM       0x15

#define ADC3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24C)

__IO uint16_t uhADC3ConvertedValue = 0;
__IO uint32_t uwADC3ConvertedVoltage = 0;

static uint16_t Xpos=6,Ypos1=249,Ypos2=249,Xpos1=6,Xpos2=6;
static uint16_t DrawData;
static uint16_t Counter=0;

//------------------------------------------------------------------------------
//ADC3通道13 DMA配置
//------------------------------------------------------------------------------
static void ADC3_CH13_DMA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打开ADC3,DMA2,GPIO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3, 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3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uhADC3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3,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3, ENABLE);

  ADC_DMACmd(ADC3, ENABLE);

  ADC_Cmd(ADC3, ENABLE);
}

//------------------------------------------------------------------------------
//LCD显示电压值主循环
//------------------------------------------------------------------------------
static void ADCValueDisplay_MainLoop(void)
{
  uint32_t uwVoltage =0, uwMVoltage=0;
  uint8_t aTextBuffer[50];

        //把ADC采样值转换成电压值
  uwADC3ConvertedVoltage = uhADC3ConvertedValue *3000/0xFFF;

        LCD_SetLayer(LCD_BACKGROUND_LAYER);

  LCD_SetBackColor(((220>>3)<<11)|((220>>2)<<5)|(220>>3));
  LCD_SetTextColor( LCD_COLOR_BLUE );

  uwVoltage = (uwADC3ConvertedVoltage)/1000;
  uwMVoltage = (uwADC3ConvertedVoltage%1000)/100;

  sprintf((char*)aTextBuffer, MESSAGE5, uwVoltage, uwMVoltage);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12, (uint8_t*)aTextBuffer);

        LCD_SetLayer(LCD_FOREGROUND_LAYER);
}

//------------------------------------------------------------------------------
//电压波形显示主循环
//------------------------------------------------------------------------------
static void ADCWaveformDisp_MainLoop(void)
{
        DrawData = uhADC3ConvertedValue*(178.0/0xFFF);

        if( ++Counter == 4 )
        {
                Counter = 0;
                LCD_SetTextColor( LCD_COLOR_BLACK );
                LCD_DrawFullRect( Xpos+1, 50, 2, 218);
                LCD_SetTextColor( LCD_COLOR_GREEN );
                Xpos=Xpos+1;
                if(Xpos>232)
                {
                        Xpos=6;
                        LCD_SetTextColor( LCD_COLOR_BLACK );
                        LCD_DrawLine( Xpos, 50, 218, LCD_DIR_VERTICAL);
                        LCD_SetTextColor( LCD_COLOR_GREEN );
                }
                Xpos2=Xpos2+1;
                Ypos2=249-DrawData;
                if(Xpos2>232)
                {
                        Xpos2=6;Xpos1=6;
                }
                LCD_DrawUniLine( Xpos1, Ypos1, Xpos2, Ypos2);
                Xpos1=Xpos2;
                Ypos1=Ypos2;
        }
}

//------------------------------------------------------------------------------
//界面初始化显示
//------------------------------------------------------------------------------
static void LCD_GUIDisplay(void)
{
        uint16_t i;

  LCD_SetLayer(LCD_BACKGROUND_LAYER);                //设置为背景层
  LCD_SetTransparency(255);                                                  //背景层透明度
  LCD_Clear( ((220>>3)<<11)|((220>>2)<<5)|(220>>3) );        //把LCD清除为指定颜色

        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BLUE);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ACK);

        LCD_DrawFullRect(5, 49, 229, 219);

        LCD_SetTextColor( ((180>>3)<<11)|((180>>2)<<5)|(180>>3) );
        LCD_DrawRect( 5, 49, 219, 229);

        LCD_SetTextColor( ((180>>3)<<11)|((180>>2)<<5)|(180>>3) );
        LCD_DrawUniLine( 4, 48, 234, 48);
        LCD_DrawUniLine( 4, 48, 4, 268);

        LCD_SetTextColor( ((128>>3)<<11)|((128>>2)<<5)|(128>>3) );
        LCD_DrawUniLine( 5, 49, 233, 49);
        LCD_DrawUniLine( 5, 49, 5, 267);

        LCD_SetTextColor( 0XFFFF );
        LCD_DrawUniLine( 235, 49, 235, 269);
        LCD_DrawUniLine( 5, 269, 235, 269);

        LCD_SetTextColor( ((30>>3)<<11)|((30>>2)<<5)|(30>>3) );
        for( i=69; i<269; i+=20 )
                LCD_DrawUniLine( 6, i, 233, i);
        for( i=44; i<233; i+=38 )
                LCD_DrawUniLine( i, 50, i, 267);

  LCD_SetBackColor(((220>>3)<<11)|((220>>2)<<5)|(220>>3));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UE);
        LCD_SetFont(&Font16x24);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0, (uint8_t*)MESSAGE1);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1, (uint8_t*)MESSAGE1_1);

        LCD_SetLayer(LCD_FOREGROUND_LAYER);                        //把LCD设置为前景显示层
        LCD_SetTransparency(120);                                                                //前景层透明度
        LCD_Clear( LCD_COLOR_BLACK );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LayerInit();                                                                //LCD层次显示初始化

        LTDC_Cmd(ENABLE);                                                                //打开LTDC

        LCD_GUIDisplay();

  ADC3_CH13_DMA_Config();                                        //配置ADC3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3);                //开始ADC转换

        while(1)
        {
    ADCValueDisplay_MainLoop();                //显示电压值
                ADCWaveformDisp_MainLoop();         //波形显示
        }
}

工程文件如下:

网友A(2016-08-05):
感谢分享,共享资料!

网友B(2017-07-07):
uwVoltage = (uwADC3ConvertedVoltage)/1000;
  uwMVoltage = (uwADC3ConvertedVoltage%1000)/100;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刚好项目有用到,,谢谢。

网友D(2018-02-15):
good, 手上有块429的disc板子,学习学习,thanks。

网友E(2018-06-10):
__IO uint16_t uhADC3ConvertedValue = 0;想问。为什么等于零。(别怼,新手,求教

网友F(2019-07-06):
真的真的很给力!!!

网友G(2019-10-27):
引用 网友H:

上面那行是整数部份 下面是小数

网友H(2020-03-03):
上面那行是整数部份 下面是小数

网友I:
感谢分享啊,看看学学

网友J(2020-11-27):
感谢楼主的好例程!

网友K:
太好啦!正想学习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