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心形LED流水灯PCB源文件、程序、电路原理图焊接教程 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4-12):
有pcb文件的的好处是大家可以自己制作pcb,用热转印或者工厂加工.
效果图:

心形LED流水灯proteus仿真图:

心形LED流水灯pcb图:

心形LED流水灯电路原理图:

心形 LED 焊接说明

心形 LED 流水灯,即可作为一个趣味性的电子练习模块,也可以作为单片机的系 统板使用,板上有程序下载口,也预留了单片机的扩展接口;板子的功能结构图如下。

焊接注意事项:1.拿到散件后先用小纸盒之类的装好所有元件,不要一把散放桌上,以免焊 接过程中小的元件掉了;
2.元件要插到位,焊接时用手按住 PCB 板,这样焊接出来的元件才会平整, 美观;

3.遇到有地线的焊盘,焊接时间需要稍微长一些,如果是调温烙铁,焊接地 线引脚的时候可以把温度调高一些,那样更容易上锡;
4.焊接时要把烙铁和引脚靠在一起加锡,焊锡﹑烙铁头与焊盘靠得越近越容 易焊接,当看到焊锡融化后收缩成圆滑状分布于引脚周围的焊盘时就可以 了,大概 3-5 秒吧,有些买家虚焊就是因为加热时间太短了。焊接好的焊 点应该是圆滑的,并且焊锡和焊盘之间看不到缝隙;
5.焊接 LED 发光二极管时,烙铁温度要低一些,焊接时间要短一些,因为 LED 芯片耐高温较差。

焊接时请根据原理图和本流程一步一步的往下焊接元件。焊完后用万用表测量电源脚和 地之间有没有短路,一定要排除短路现象后才能插入电源,这样会安全些。对元件不熟悉的 可以对照焊好的成品如下:

功能说明:

单片机:无论是散件还是成品,单片机里面都烧录有 LED 流水灯的程序,装上单片机通电就 可以看到 LED 流水灯运行的效果。
LED 流水灯:用来显示流水灯的运行程序,有 30 种花样。
DC 接口:用来给板子供电,用 USB 电源线连接电脑 USB 口或者手机 USB 充电器可以。 电源开关:控制板子通电。
接线柱供电口:可以接 5V 电源线,比如可以用 3 节 5V 电源供电,通过这个接线柱接入。 TTL 下载口:用来给 STC 单片机下载程序用,一般用 USB 转 TTL 模块下载程序(需要另买)。 单片机扩展口:当把板子作为单片机系统板使用时,可以焊接上排针,进行单片机扩展实验
(排针需要另买)。

所需工具

电烙铁(功率 30W-40W 比较适合),焊锡丝(直径 0.8mm 比较适合),斜口钳(用于剪元 件脚),万用表(用于测量电压,电阻,判断焊接是否短路﹑虚焊,不是必须,有了更好)。

焊接步骤:

一般的焊接顺序都是先焊接高度最低的元件(插进 PCB 后的高度),再焊接较高的,同样 高度的话,怎么顺手就怎么焊。

1. 电阻、晶振、瓷片电容:
电阻 R1、晶振 Y1 和瓷片电容 C1C2 都没有方向,插到底焊接即可。

2.电解电容 C3:
电解电容有方向,焊接时长脚对+,插进电路板时要卧倒放置,否则单片机插不进。

3.40 脚 IC 座 U1:
座的缺口要对着板子上的丝印缺口。

4.排阻(网络电阻)RP1、RP2、RP3、RP4:
排阻插进板子时,排阻上公共脚对着 PCB 上的圆圈,别放反了。

.32 只 LED 灯:
LED 有方向,长脚对着+插进板子。
焊接 LED 时,时间要尽量短一些,烙铁温度不要太高。

6. 4P 插针和 DC 插座:

4P 排针:即 J-TTL,用于下载更新程序(下载线另外购买),不需要的可以不用焊接。 DC 插座,即 DC-5V,方向是唯一的,贴着 PCB 焊接即可直接。

7.开关和接线端子:
开关 ON/OFF:没有方向,引脚对着焊盘插入即可。
接线端子 5VDC:接线端对着板子外面,主要用于接电池盒的,用 1.5V 的 3 节电池盒即 可供电,不需要的也可以不用焊接。

8.剪脚:
用斜口钳把电容、电阻和 LED 等长的引脚剪掉,当然也可以边焊边剪脚。

9.安装单片机:

板子正面放置时,单片机的缺口向右,单片机一般要整脚才能插进座子,要把引脚靠着桌面 往中间稍微压一下,可以边对比边调整。

单片机、IC 座与板子上的丝印缺口要一致,如果不小心把 IC 座焊反了,单片机和板子的丝 印缺口也要一致。

10.检查:
(1).检查有方向的元件有没有焊反;
(2).检查有没有焊接短路和虚焊,没有经验的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源(VCC)和地(GND) 之间有没有短路;
(3).如果没有万用表,在装好单片机后,用 USB 线连接电脑 USB 口,按下电源开关,看看 LED 有没有亮,如果 LED 没有亮,说明电源脚和地之间有或开路,要马上关闭开关并拔出来, 以免烧坏单片机,然后检查板子焊接情况,直到排除故障再插进 USB 线。

关于作为单片机系统板:

因为很多买心形流水灯的人不熟悉单片机相关内容,所以不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有这个需求 的可以联系我们。

服务:

1. 该套件已经经过我们的无数次验证,板子已经检查过没有缺陷,单片机已经烧录程序并 测试 OK,只要焊接无误就一定能够运行花样流水灯程序,请放心使用,有任何问题可以 联系我们。

压缩吧里面所有文件下载:

网友A(2016-10-26):
学校时候学的单片机,现在什么都不会了!

网友B(2016-12-16):
你好你的文件不错,我想动手实验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正需要呢

网友D(2017-10-20):
学习了,真详细,谢谢,除了P0口需要排阻,别的口不是可以直接驱动吗?是不是我记错了?

网友E:
哈哈哈正好需要 谢谢楼主

网友F:
谢谢,我想问一下楼主,排阻可以用多大的电阻代替?

网友G(2018-01-26):
下载下来看看跟我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H(2018-03-07):
很好,很强大!

网友I(2018-05-08):
仿真图在哪里?

网友J(2018-11-19):
板子设计的不错哦,我也照着画一个

网友K:
压缩包里没有元件清单还烧录程序吗

网友L:
很好,真棒?

网友M:
看着好想动手做一个。

网友N(2018-12-27):
很详细,很透彻,谢谢楼主

网友O(2023-04-26):
请问资源包里有原理图库,pcb库,以及元件清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