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脉搏器Proteus仿真、电路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电子脉搏器制作 用lcd1602来显示

脉搏器的传感器采用的是光电红外发射和接收的传感器,检测人体内血流动时对光的透过率或反射率不同而将其转换成电信号,电信号经过
LM358进行信号放大,滤波电路,比较电路,后经过单片机处理,再显示出来,手指放在红外传感器处两秒内读出脉搏,按键是设置脉搏最高警报值和最低警报值,电位器是用于灵敏度调节的,因为每个人的手指厚度都不同,所以检测时需要调节到比较合适的灵敏度

电路原理图:

仿真文件:

源程序:
#include
#include          //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宏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定义P0口为LCD_DATA

sbit LCD_RS =P2^5;
sbit LCD_RW =P2^6;
sbit LCD_E  =P2^7;                                                 //定义LCD控制引脚

sbit Xintiao =P1^0 ;                                         //脉搏检测输入端定义
sbit speaker =P2^4;                                                 //蜂鸣器引脚定义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LCD_1602_DATA);         /********LCD1602数据写入***********/
void LCD_WriteCom(uchar LCD_1602_COM);                 /********LCD1602命令写入***********/
void lcd_1602_word(uchar Adress_Com,uchar Num_Adat,uchar *Adress_Data); /*1602字符显示函数,变量依次为字符显示首地址,显示字符长度,所显示的字符*/
void InitLcd();//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Tim_Init();

uchar Xintiao_Change=0;           //
uint  Xintiao_Jishu;
uchar stop;
uchar View_Data[3];
uchar View_L[3];
uchar View_H[3];
uchar Xintiao_H=100;        //脉搏上限
uchar Xintiao_L=40;                //脉搏下限

uchar Key_Change;
uchar Key_Value;                //按键键值
uchar View_Con;                        //设置的位(0正常工作,1设置上限,2设置下限)
uchar View_Change;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Lcd();
Tim_Init();
lcd_1602_word(0x80,16,"Heart Rate:     ");          //初始化显示
TR0=1;
TR1=1;                                  //打开定时器
while(1)                          //进入循环
  {
   if(Key_Change)          //有按键按下并已经得出键值
    {
         Key_Change=0;          //将按键使能变量清零,等待下次按键按下
         View_Change=1;
         switch(Key_Value)                                //判断键值
          {
           case 1:                                                //设置键按下
                 {
                          View_Con++;                        //设置的位加
                          if(View_Con==3)                //都设置好后将此变量清零
                           View_Con=0;
                          break;                                //跳出,下同
                         }
           case 2:                                                //加键按下
                 {
                          if(View_Con==2)                //判断是设置上限
                           {
                                   if(Xintiao_H<150)        //上限数值小于150
                                 Xintiao_H++;                //上限+
                           }
                          if(View_Con==1)                //如果是设置下限
                           {
                                   if(Xintiao_L<xintiao_h-1) 下限值小于上限-1(下限值不能超过上限)
                                 Xintiao_L++;                //下限值加
                           }
                          break;
                         }
           case 3:                                                //减键按下
                 {
                          if(View_Con==2)                //设置上限
                           {
                                   if(Xintiao_H>Xintiao_L+1)//上限数据大于下限+1(同样上限值不能小于下限)
                                 Xintiao_H--;                //上限数据减
                           }
                          if(View_Con==1)                //设置下限
                           {
                                   if(Xintiao_L>30)        //下限数据大于30时
                                 Xintiao_L--;                //下限数据减
                           }
                          break;
                         }
         }
        }
   if(View_Change)//开始显示变量
    {
         View_Change=0;//变量清零
         if(stop==0)                          //心率正常时
          {
           if(View_Data[0]==0x30)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View_Data[0]=' ';
          }
         else                                          //心率不正常(计数超过5000,也就是两次信号时间超过5s)不显示数据
          {
           View_Data[0]=' ';
           View_Data[1]=' ';
           View_Data[2]=' ';
          }

         switch(View_Con)
          {
           case 0: //正常显示
                  {
                           lcd_1602_word(0x80,16,"Heart Rate:     ");//显示一行数据
                           lcd_1602_word(0xc0,16,"                ");//显示第二行数据
                           lcd_1602_word(0xcd,3,View_Data);                         //第二行显示心率
                           break;
                          }
           case 1: //设置下限时显示
                  {
                           lcd_1602_word(0x80,16,"Heart Rate:     ");//第一行显示心率
                           lcd_1602_word(0x8d,3,View_Data);

                           View_L[0]=Xintiao_L/100+0x30;                //将下限数据拆字
                           View_L[1]=Xintiao_L%100/10+0x30;
                           View_L[2]=Xintiao_L%10+0x30;

                           if(View_L[0]==0x30)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View_L[0]=' ';

                           lcd_1602_word(0xC0,16,"Warning L :     ");//第二行显示下限数据
                           lcd_1602_word(0xCd,3,View_L);
                           break;
                          }
           case 2: //设置上限时显示(同上)
                  {
                           lcd_1602_word(0x80,16,"Heart Rate:     ");
                           lcd_1602_word(0x8d,3,View_Data);

                           View_H[0]=Xintiao_H/100+0x30;
                           View_H[1]=Xintiao_H%100/10+0x30;
                           View_H[2]=Xintiao_H%10+0x30;

                           if(View_H[0]==0x30)
                            View_H[0]=' ';

                           lcd_1602_word(0xC0,16,"Warning H :     ");
                           lcd_1602_word(0xCd,3,View_H);
                           break;
                          }
          }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1服务函数
{
static uchar Key_Con,Xintiao_Con;
TH1=0xd8;                   //10ms
TL1=0xf0;                   //重新赋初值
switch(Key_Con)   //无按键按下时此值为0
  {
   case 0:                   //每10ms扫描此处
          {
                   if((P3&0x07)!=0x07)//扫描按键是否有按下
                    {
                         Key_Con++;                  //有按下此值加1,值为1
                        }
                   break;
                  }
   case 1:                                          //10ms后二次进入中断后扫描此处(Key_Con为1)
          {
                   if((P3&0x07)!=0x07)//第二次进入中断时,按键仍然是按下(起到按键延时去抖的作用)
                    {
                         Key_Con++;                  //变量加1,值为2
                         switch(P3&0x07)  //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
                          {
                           case 0x06:Key_Value=1;break;         //判断好按键后将键值赋值给变量Key_Value
                           case 0x05:Key_Value=2;break;
                           case 0x03:Key_Value=3;break;
                          }
                        }
                   else                                                                 //如果10ms时没有检测到按键按下(按下时间过短)
                           {
                         Key_Con=0;                                                 //变量清零,重新检测按键
                        }
                   break;
                  }
   case 2:                                                                         //20ms后检测按键
          {
                   if((P3&0x07)==0x07)                                 //检测按键是否还是按下状态
                    {
                         Key_Change=1;                                         //有按键按下使能变量,(此变量为1时才会处理键值数据)
                         Key_Con=0;                                                //变量清零,等待下次有按键按下
                        }
                   break;
                  }
  }

switch (Xintiao_Con)//此处与上面按键的检测类似
  {
   case 0:                         //默认Xintiao_Con是为0的
          {
                   if(!Xintiao)//每10ms(上面的定时器)检测一次脉搏是否有信号
                    {
                         Xintiao_Con++;//如果有信号,变量加一,程序就会往下走了
                        }
                   break;
                  }
   case 1:
          {
                   if(!Xintiao)           //每过10ms检测一下信号是否还存在
                    {
                         Xintiao_Con++;//存在就加一
                        }
                   else
                    {
                         Xintiao_Con=0;//如果不存在了,检测时间很短,说明检测到的不是脉搏信号,可能是其他干扰,将变量清零,跳出此次检测
                        }
                   break;
                  }
  case 2:
          {
                   if(!Xintiao)
                    {
                         Xintiao_Con++;//存在就加一
                        }
                   else
                    {
                         Xintiao_Con=0;//如果不存在了,检测时间很短,说明检测到的不是脉搏信号,可能是其他干扰,将变量清零,跳出此次检测
                        }
                   break;
                  }
  case 3:
          {
                   if(!Xintiao)
                    {
                         Xintiao_Con++;//存在就加一
                        }
                   else
                    {
                         Xintiao_Con=0;//如果不存在了,检测时间很短,说明检测到的不是脉搏信号,可能是其他干扰,将变量清零,跳出此次检测
                        }
                   break;
                  }
  case 4:
          {
                   if(Xintiao)//超过30ms一直有信号,判定此次是脉搏信号,执行以下程序
                    {
                         if(Xintiao_Change==1)//心率计原理为检测两次脉冲间隔时间计算心率,变量Xintiao_Change第一次脉冲时为0的,所有走下面的else,第二次走这里
                          {
                           View_Data[0]=(60000/Xintiao_Jishu)/100+0x30;
                   View_Data[1]=(60000/Xintiao_Jishu)%100/10+0x30;
                   View_Data[2]=(60000/Xintiao_Jishu)%10+0x30;

                           if(((60000/Xintiao_Jishu)>=Xintiao_H)||((60000/Xintiao_Jishu)<=Xintiao_L))//心率不在范围内报警
                            speaker=0;                        //蜂鸣器响
                           else
                            speaker=1;                        //不响

                           View_Change=1;           //计算出心率后启动显示
                           Xintiao_Jishu=0;           //心跳计数清零
                           Xintiao_Change=0;   //计算出心率后该变量清零,准备下次检测心率
                           stop=0;                           //计算出心率后stop清零
                          }
                         else//第一次脉冲时Xintiao_Change为0
                          {
                           Xintiao_Jishu=0;        //脉冲计时变量清零,开始计时
                           Xintiao_Change=1;//Xintiao_Change置1,准备第二次检测到脉冲时计算心率
                          }
                         Xintiao_Con=0;        //清零,准备检测下一次脉冲
                         break;
                        }
                  }
  }
}
/**定时器T0工作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1ms
TL0=0x18;                   //重新赋初值
Xintiao_Jishu++;  //心跳计数加
if(Xintiao_Jishu==5000)//心跳计数大于5000
  {
   Xintiao_Jishu=0;                //数据清零
   View_Change=1;                //显示位置1
   Xintiao_Change=0;        //置零,准备再次检测
   stop=1;           //心跳计数超过5000后说明心率不正常或者没有测出,stop置1
   speaker=1;  //关闭蜂鸣器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_Init()
{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T0中断允许开关
ET1=1;                          //打开T1中断允许开关
TMOD=0x11;                  //设定定时器状态
TH0=0xfc;                   //1ms
TL0=0x18;                   //赋初值

TH1=0xd8;                   //10ms
TL1=0xf0;                   //赋初值
}
/**在指定地址显示指定数量的指定字符**/
/**Adress_Com显示地址,Num_Adat显示字符数量,Adress_Data显示字符串内容**/
void lcd_1602_word(uchar Adress_Com,uchar Num_Adat,uchar *Adress_Data)
{
uchar a=0;
uchar Data_Word;
LCD_WriteCom(Adress_Com); //选中地址
for(a=0;a<num_adat;a++) for循环决定显示字符个数
  {
   Data_Word=*Adress_Data;          //读取字符串数据
   LCD_WriteData(Data_Word);  //显示字符串
   Adress_Data++;                          //显示地址加一
  }
}

/***************1602函数*******************/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LCD_1602_DATA)         /********LCD1602数据写入***********/
{
delay5ms();  //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LCD_E=0;
LCD_RS=1;
LCD_RW=0;
_nop_();
LCD_E=1;
LCD_DATA=LCD_1602_DATA;
LCD_E=0;
LCD_RS=0;
}

/********LCD1602命令写入***********/
void LCD_WriteCom(uchar LCD_1602_COM)
{
delay5ms();//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LCD_E=0;
LCD_RS=0;
LCD_RW=0;
_nop_();
LCD_E=1;
LCD_DATA=LCD_1602_COM;
LCD_E=0;
LCD_RS=0;
}

void InitLcd()                   //初始化液晶函数
{
delay5ms();
delay5ms();
LCD_Write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LCD_Write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_Write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5ms();
delay5ms();
}

void delay5ms(void)   //5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b;
    for(b=185;b>0;b--)
        for(a=12;a>0;a--);
}

网友A(2016-05-15):
感谢楼主提供分

网友B:
楼主,我想请问,stop表示的是什么?还有。。。为什么超过5秒没有信号就是不正常,这个5秒对于心跳来说,会不会太久了?

网友C:
感谢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D:
感谢分享,就不知道这种红外检测脉搏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E(2017-01-24):
不错的帖子,很值得收藏。

网友F(2017-02-23):
感谢楼主分享,仿真成功了,学习学习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 很有用感谢楼主分享 很有用

网友H:
正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I:
想下载资源,还没有黑币,等有了再下载

网友J(2017-04-11):
没有积分

网友K:
楼主,这个电路正确吗?能通过传感器测试出实际心率吗?我按照楼主给的原理图焊了电路板为什么测不了呢?已检查过很多遍,请问楼主电路图是否正确??????

网友L:
楼主   我复制你的程序为什么有很多错误

网友M: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用到这个!!

网友N(2017-05-11):
我想问仿真里为什么没有LM358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电路正确吗?能通过传感器测试出实际心率吗?我按照楼主给的原理图焊了电路板为什么测不了呢?已 ...

你那个调好了吗 我也照着焊接了一个 用不了

网友P:
红外接收二极管的正极为什么要接地啊??

网友Q(2017-07-23):
呵呵,转发别人的就算了,附件下载包里面的程序去哪了?好玩呢是吧?

网友R(2018-05-31):
感觉非常有创意

网友S(2018-11-19):
很详细,适合学习,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