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只数码管闪烁显示 proteus仿真 hex文件

楼主:
proteus仿真 hex文件下载:

网友A(2016-04-12):
楼主能分享一下源码就更好了
/*        名称:8只数码管闪烁显示数字串
说明:数码管闪烁显示由0~7构成的一串数字
本例用动态刷新法显示一串数字,在停止刷新时所有数字显示消失。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段码表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位码表
uchar code DSY_IDX[]={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0;t<120;t++);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j;
while(1)
{
for(i=0;i<30;i++)
{
for(j=0;j<8;j++)
{
P0=0xff;
P0=DSY_CODE[j];  //发送段码
P2=DSY_IDX[j];         //发送位码
DelayMS(2);
}
}
P2=0x00;          //关闭所有数码管并延时
DelayMS(1000);
}
}

网友B(2016-08-26):
热血向那红日光

网友C:
隐隐约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