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2个HEX文件都是这个程序生成的,为什么测试的HEX文件仿真没有效果?

楼主(2016-04-12):
谁帮我看看,原先的文件是上学时候的,我用源程序生成的HEX放到上学时候画的电路图没效果了。或者给我用你们的软件重新生成个HEX我试试有效果吗,我找不到问题

网友A:
简单修改没问题了

楼主:
我想你是不是搞错了。没能理解我的意思?我的图原本就可以用,你家的那个拉排阻不需要。我是在问为什么我这个文件里面的  测试.hex  也是这个文件里面的C文件生成的 然而他没有效果,之前的可以

网友A:
哦,其实加不加都无所谓能用就行。至于那个测试.hex为什么现在不能用,这不是的问题关键也没必要去深究,重新生成一个可用的程序就好。

网友B:
应该是你的仿真图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