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没有显式调用到定义过的函数,出现的警告!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375627558/QQ/WinTemp/RichOle/NH236(G_]Z_7H(X9DT$JQ~Y.png请各位求救,它老是出现警告,怎么解决?

网友A(2016-04-12):
楼主没看到图,你需要把图片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看到图,你需要把图片重新上传一下

求解决,谢谢!

网友B:
这是程序:
#include <stc12c52xx.h>
sbit b_1=P3^4;
sbit b_2=P3^5;
sbit b_3=P3^3;
sbit S3=P3^2;
unsigned char code a[]={0xFA,0x82,0xD9,0xCB,0xA3,0x6B,0x7B,0xC2,0xFB,0xEB};
unsigned char q,w=1,e=1,r=1;
void time0()interrupt 1
{TH0=0xea;
switch(q)
{case 0:b_3=0;P1=w;b_1=1;q++;break;
case 1:b_1=0;P1=e;b_2=1;q++;break;
case 2:b_2=0;P1=r;b_3=1;q=0;break;}}
main()
{P1M0=0xff;
TMOD=0x0l;
ET0=1;
EA=1;
TR0=1;
while(1);
}

网友C:
兄弟你这截图也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