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单片机学习板上能运行,但是仿真不出来。。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_Nop() _nop_()

unsigned int temp_setH=400;
unsigned int temp_setL=200;
unsigned char s1,s2,s3,s4,s5,s6;
unsigned char NGflag=0;//负温度标志位

sbit DQ =P3^3;  //定义DS18B20通信端口
sbit RS = P2^0;  //定义LCD控制端口
sbit RW = P2^1;
sbit LCDEN = P2^2;
//sbit out =P0^7;//不知道是什么

sbit beep = P3^6;

sbit Key1 = P1^6;//增加按键
sbit Key2 = P1^5;//减小按键
sbit Set = P1^4;//设置按键

#define lcd_data_port P0//液晶数据口

int set();        //声明温度设置子程序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int x)
{
    uchar j;
    while(x--){
        for(j=0;j<125;j++)
            {;}
        }
}

void delay500us()
{

unsigned char j;

for(j=0;j<57;j++)          //500us基准延时程序
{
  ;
}
}
void beep1()        //产生1KHZ频率声音的函数
{
        beep=0;
        delay500us();
        beep=1;
        delay500us();

}
//////////////以下是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
    uchar j;
    while(ms--){
        for(j=0;j<250;j++)
            {;}
        }
}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
    RS = 0;
    RW = 1;
    LCDEN = 1;
    lcd_data_port = 0xff;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EN = 0;

}

void lcd_command_write(uchar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lcd_busy_wait();
    RS = 0;
    RW = 0;
    LCDEN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LCDEN = 1;
    LCDEN = 0;
}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c);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80);
}

void lcd_char_write(uchar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RS = 1;
    RW = 0;
    LCDEN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LCDEN = 1;
    LCDEN = 0;
}

//////////////////以上是LCD1602驱动程序////////////////

//////////////////以下是DS18B20驱动程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初始化函数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char b=0;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if(b&0x80)   //判断温度是否是负值//
        {
            b=~b;
            a=~a+1;
                NGflag=1;//负温度标志位置一
        }else NGflag=0;
        t=b;
        t<<=8;
        t=t|a;
        tt=t*0.0625; //将温度的高位与低位合并
        t= tt*10+0.5; //对结果进行4舍5入
        return(t);
}
//////////////////以上是DS18B20驱动程序////////////////

/***********************************下面是按键音程序********************************/

void di()
{
        unsigned long ul;
        unsigned int n;
        for(ul=0;ul<700;ul++)
        {
                for(n=0;n<20;n++);
                beep =~beep ;
        }

}
/***********************************以上是按键音程序********************************/

/*定义数字ascii编码*/
unsigned char mun_char_table[]={"0123456789abcdef- "};
unsigned char temp_table[] ={"TempNow:    . 'C"};
unsigned char temp_set_table[]={"H  . 'C  L  . 'C"};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0,j=0;
        ReadTemperature(); //读取当前温度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for (i=0;i<16;i++) lcd_char_write(i,0,temp_table[i]);
        for (j=0;j<16;j++) lcd_char_write(j,1,temp_set_table[j]);

while(1)
{
                i=ReadTemperature(); //读取当前温度
                set();//运行温度设置子程序
                lcd_char_write(10,0,mun_char_table[i%1000/100]);  //把温度显示出来
                lcd_char_write(11,0,mun_char_table[i%1000%100/10]);
                lcd_char_write(13,0,mun_char_table[i%1000%100%10]);

                        if(i>temp_setH)//比较程序!!!!!!!!!!!!!!!!!!!!!!!!!!!!!!!!!!
                                {  //在这里写程序
                                        for(i=0;i<1000;i++)
                                        {
                                     beep1();
                                        }
                                }

             if(i<temp_setL)
                         {

                           for(i=0;i<1000;i++)
                                        {
                                     beep1();
                                        }

                         }

                                if(i/1000==0)                //最高位为零不显示
                        {
                                lcd_char_write(9,0,mun_char_table[17]);
                        }
                if((i/100!=0)&&(NGflag==1))
                        {lcd_char_write(8,0,mun_char_table[16]); }//若温度低于0度且最高位为零,在合适的位置显示符号
                        else lcd_char_write(8,0,mun_char_table[17]);
                if((i/100==0)&&(NGflag!=1))
                        {lcd_char_write(9,0,mun_char_table[17]); }
                if((i/100==0)&&(NGflag==1))
                        {lcd_char_write(9,0,mun_char_table[16]); }

                        //if(i>temp_set){out=0;}//控制输出
                               // else out=1;  不知道是什么

        }
}
int set()        //温度设置子程序
{
        uchar count=0;

        s1=temp_setH/100;//取出数值
        s2=temp_setH%100/10;
        s3=temp_setH%100%10;

                s4=temp_setL/100;//取出数值
        s5=temp_setL%100/10;
        s6=temp_setL%100%10;

        if(Set==0)
            {
                       delay_1ms(3);
                   if(Set==0)
                   {
                     while(!Set);
                count++;
                while(1)
                {
                         if(Set==0)
                    {
                        delay_1ms(3);
                        di();
                        if(Set==0)
                        {
                              while(!Set);
                              di();
                              count++;
                         }
                    }

                    lcd_command_write(0x0f);//光标闪烁

                                    if(count==1) //按键计数1,温度设置十位
                    {
                         lcd_command_write(0x40+1);        //光标在上限十位闪烁

                         if(Key1==0)
                         {
                              delay_1ms(5);
                              if(!Key1)
                              {
                                       s1++;
                                       if(s1==10)
                                       s1=0;
                                   di();
                              }
                              lcd_char_write(1,1,mun_char_table[s1]);//显示温度设置值十位
                         }
                         if(Key2==0)
                         {
                              delay_1ms(5);
                              if(!Key2)
                              {
                                   s1--;
                                   if(s1==-1)
                                   s1=9;
                                   di();
                               }
                               lcd_char_write(1,1,mun_char_table[s1]);//显示温度设置值十位
                          }
                   }

                                   if(count==2) //按键计数2,温度在上限设置个位
                   {
                            lcd_command_write(0x40+2);        //光标在个位闪烁

                            if(Key1==0)
                            {
                                 delay_1ms(5);
                                 if(!Key1)
                                 {
                                     s2++;
                                     if(s2==10)
                                     s2=0;
                                     di();
                                 }
                                 lcd_char_write(2,1,mun_char_table[s2]);//显示温度设置值个位
                            }
                            if(Key2==0)
                                   {
                                  delay_1ms(5);
                                  if(!Key2)
                                  {
                                      s2--;
                                      if(s2==-1)
                                              s2=9;
                                        di();
                                   }
                                   lcd_char_write(2,1,mun_char_table[s2]);//显示温度设置值个位
                             }
                   }

                                                                if(count==3) //按键计数3,温度设置上限小数点后一位
                                {
                                        lcd_command_write(0x40+4);        //光标在小数点后一位闪烁

                            if(Key1==0)
                                 {
                                        delay_1ms(5);
                                       if(!Key1)
                                         {
                                          s3++;
                                                   if(s3==10)
                                                           s3=0;
                                                        di();
                                         }
                                        lcd_char_write(4,1,mun_char_table[s3]);//显示温度设置值小数点后一位
                                      }
                            if(Key2==0)
                                 {
                                        delay_1ms(5);
                                       if(!Key2)
                                         {
                                          s3--;
                                                   if(s3==-1)
                                                           s3=9;
                                                        di();
                                         }
                                                lcd_char_write(4,1,mun_char_table[s3]);//显示温度设置值小数点后一位
                                      }

                                 }

                                                                 if(count==4) //按键计数4,到下限的十位数
                                {
                                        lcd_command_write(0x40+10);        //光标在下限的十位数闪烁

                            if(Key1==0)
                                 {
                                        delay_1ms(5);
                                       if(!Key1)
                                         {
                                          s4++;
                                                   if(s4==10)
                                                           s4=0;
                                                        di();
                                         }
                                                lcd_char_write(10,1,mun_char_table[s4]);//显示温度设置值小数点后一位
                                      }
                            if(Key2==0)
                                 {
                                        delay_1ms(5);
                                       if(!Key2)
                                         {
                                          s4--;
                                                   if(s4==-1)
                                                           s4=9;
                                                        di();
                                         }
                                                lcd_char_write(10,1,mun_char_table[s4]);//显示温度设置值小数点后一位
                                      }

                                 }

                                                        if(count==5) //按键计数5,温度设置下限的个位
                                {
                                        lcd_command_write(0x40+11);        //光标在下限的个位数闪烁

                            if(Key1==0)
                                 {
                                        delay_1ms(5);
                                       if(!Key1)
                                         {
                                          s5++;
                                                   if(s5==10)
                                                           s5=0;
                                                        di();
                                         }
                                                lcd_char_write(11,1,mun_char_table[s5]);//显示温度设置值小数点后一位
                                      }
                            if(Key2==0)
                                 {
                                        delay_1ms(5);
                                       if(!Key2)
                                         {
                                          s5--;
                                                   if(s5==-1)
                                                           s5=9;
                                                        di();
                                         }
                                                lcd_char_write(11,1,mun_char_table[s5]);//显示温度设置值小数点后一位
                                      }

                                 }

                                                                 if(count==6) //按键计数5,温度设置下限小数点后的位
                                {
                                        lcd_command_write(0x40+13);        //光标在下限的小数点后的位闪烁

                            if(Key1==0)
                                 {
                                        delay_1ms(5);
                                       if(!Key1)
                                         {
                                          s6++;
                                                   if(s6==10)
                                                           s6=0;
                                                        di();
                                         }
                                                lcd_char_write(13,1,mun_char_table[s6]);//显示温度设置值小数点后一位
                                      }
                            if(Key2==0)
                                 {
                                        delay_1ms(5);
                                       if(!Key2)
                                         {
                                          s6--;
                                                   if(s6==-1)
                                                           s6=9;
                                                        di();
                                         }
                                                lcd_char_write(13,1,mun_char_table[s6]);//显示温度设置值小数点后一位
                                      }

                                 }

                                if(count>6)
                                {
                                        temp_setH=s1*100+s2*10+s3;//还原上限数值
                                                                                                    temp_setL=s4*100+s5*10+s6;//还原下限数值

                                        count=0;//清零
                                        lcd_command_write(0x0c);//关光标
                                        break;
                                }
                        }
                }
        }
                return 0;
}

网友A(2016-04-12):
仿真出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