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6-04-12):
淘宝上买了一对315m的无线发送和接收模块,使用串口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但现在接收端一直接收不到数据(连噪声都没有),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会有哪些原因呢?发送端接了一个弹簧天线,接收端是直导线形式的。
买的东西在下面网址,应该都是标准件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bc76-ee2cabfcd9d0

网友A:
只要按规定设置好参数就可以了,除非模块已损坏。还有一般的通讯距离是指在理想的空旷环境下的有效距离,实际通讯距离受制与现场条件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按规定设置好参数就可以了,除非模块已损坏。还有一般的通讯距离是指在理想的空旷环境下的有效距离,实 ...

我用电波检测装置去测发出的电波,为什么一会是315m的频率,一会是630的频率

网友A:
这是发射模块的产生的二次谐波。

网友B:
你怎么测接收模块有没噪音?市售收MK一般是数据(|.0)电平岀,可在收MK数据出端接一只1K欧限流R.接LED至+5v做为接收信号电平指示(有信LED会闪亮)注意一般收MK为超再生型!距太远收不到!几米内收机会过载饱和.信号会失、真误码!尽管搀收LED会闪亮.但MCU不认!(有误码)祝你尽快完工!

网友C(2019-07-16):
arduino 315M无线遥控接收问题求助 你好 为何发送的是float数据 接收到的只是int整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