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方波发生器程序

楼主(2016-04-12):
一个课程设计,方波发生器的,数码管显示
全部文件下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define  THCO   0xee      //11.0592MHZ晶振
#define  TLCO   0x00          //定时5ms时间常数值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unsigned char cnt=0,hz=10;
float fd=1.0,t,a;
unsigned char Data_Buffer[4]={1,2,3,4};
uchar code 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sbit  P24=P2^4;                //四个数码管的位码口定义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sbit  P20=P2^0;         //四个独立按键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32=P3^2;

bit   flag=0;
sbit  P14=P1^4;

sbit  SCL=P3^6;       //I2C  时钟
sbit  SDA=P3^7;       //I2C  数据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NOP();
  SCL=1;
  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NOP();
  NOP();
  NOP();
  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NOP();
  NOP();
  NOP();
  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NOP();
  NOP();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NOP();
  NOP();
  NOP();
  NOP();
  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NOP();
  NOP();
  NOP();
  NOP();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NOP();
      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NOP();
      NOP();
      NOP();
     SCL=0;
    }

    NOP();
    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NOP();
    NOP();
    SCL=1;
    NOP();
    NOP();
    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NOP();
    NOP();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NOP();
        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NOP();
        NOP();
        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NOP();
        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NOP();
        NOP();
      }
  SCL=0;
  NOP();
  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NOP();
  NOP();
  NOP();
  SCL=1;
  NOP();
  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NOP();
  NOP();
  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NOP();
  NOP();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6位计数模式
         TH0=THCO;
         TL0=TLCO;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P14=0;
        while(1)
        {

          if(P20==0&&hz<90)
          {
                  delay(7000);
                if(P20==0)
                {
                         hz++;
                }
          }
           if(P21==0&&hz>10)
          {
                  delay(7000);
                if(P21==0)
                {
                         hz--;
                }
          }
          if(P22==0&&fd<=4)
          {
                  delay(7000);
                if(P22==0)
                {
                        fd=fd+0.1;
                }
          }
          if(P32==0&&fd>0)
          {
                  delay(7000);
                if(P32==0)
                {
                        fd=fd-0.1;
                }
          }

          a=fd*51;
          if(flag==1)
          {
      flag=0;
      cnt++;
                        if(cnt%2==1)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a);
      else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0);
                        Data_Buffer[0]=hz/10;
                        Data_Buffer[1]=hz%10;
                        Data_Buffer[2]=(int)fd;
      Data_Buffer[3]=(int)(fd*10)%1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服务子程序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0;//软计时变量定义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0;        //静态变量,退出程序后,值保留

         TH0=THCO;
         TL0=TLCO;

         Bit++;
         if(Bit>=4)Bit=0;
         P2|=0xf0;                                        //先关位码
         P0=Duan[Data_Buffer[Bit]];        //开段码
         if(Bit==2)P0|=0x80;
         switch(Bit)                                //送位码
         {
          case 0: P24=0;break;
          case 1: P25=0;break;
          case 2: P26=0;break;
          case 3: P27=0;break;
         }

         t=(float)1/hz;
         t=t/2;
         t=t*1000;
         count++;
         if(count>=(t/5))                                //半个周期时间到
         {
            count=0;
            flag=1;
         }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A(2017-04-04):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21332威威威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