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EGA2560 烧写Bootloader 完整版

楼主(2016-04-12):
首先烧写的是ATMEGA16U2的Bootloader
1.开始-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
2.然后进入路径:D:arduino-winarduino-1.0.5-r2hardwarearduino irmwaresatmegaxxu2(IDE版本不同,avrdude的位置不同,此处的路径是avrdude所在的路径)
(进入方法如下图,每次输入完成后记得按回车)
3.输入如图所示的指令:
4.按回车等待完成即可
5.将数据线直接插在板子上,同时另一头插在主机上,电脑如果出现未安装驱动的COM口则说明Bootloader刷写成功。
6.打avrdude_GUI软件,还是按照第一张图那样用USBTINY连接板子。
7.点击Read,如果读出的熔丝位不是D9 F4 0F,请手动改为D9 F4 0F 然后点击Write,(这里设置熔丝位很重要,否则最后会出现能发现COM口但是不能上   传程序)

现在烧写的是ATMEGA2560的Bootloader
1.如下图连接板子和USBtiny,并且打开avrdude_GUI软件
2.如下图选择(红色线框区域为必须要选择的)

3.点击软件中的READ,如果熔丝位能读出,就说明板子已经正常连接,可以进行烧写Bootloader了。此时还是要先注意一下熔丝位

4.点击选取按钮,在路径D:arduino-winarduino-1.0.5-r2hardwarearduino irmwaresatmegaxxu2(IDE中stk500boot_v2_mega2560.hex文件和avrdude.exe不在同一文件夹中,可以提前把他们找到后复制到同一文件夹中)中选择stk500boot_v2_mega2560.hex文件。

5.点击Erase-Write-Veritfy,等待烧写完成,时间约为15分钟,耐心等待即可。
6.烧写完成后板子上的L灯会有规律的闪烁。
至此arduino MEGA2560的Bootloader就全部烧写好了。一直都是手打的,很不容易,难免有不清楚的,有什么问题可以QQ549116355

网友A(2016-07-12):
没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