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报警器arduino程序

楼主(2016-04-12):
int flame=0;           //定义火焰接口为模拟0 接口
int Beep=9;           //定义蜂鸣器接口为数字9 接口
int val=0;            //定义数字变量
void setup()
{
  pinMode(Beep,OUTPUT); //定义LED 为输出接口
pinMode(flame,INPUT);  //定义蜂鸣器为输入接口
Serial.begin(115200);    //设定波特率为9600
}
void loop()
{
  val=analogRead(flame); //读取火焰传感器的模拟值
  Serial.println(val);   //输出模拟值,并将其打印出来
  if(val>=600)           //当模拟值大于600 时蜂鸣器鸣响
  {
   digitalWrite(Beep,HIGH);
   }else
   {
     digitalWrite(Beep,LOW);
    }
   delay(500);
}

网友A(2022-02-20):
pinMode(flame,INPUT);   //设置模拟 A0 为输入/* 这条语句有点多余!用 analogRead 时系统会自动将 A0 设置为 输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