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用途分分清—小白篇

楼主(2016-04-12):
        SRAM、DRAM、SDRAM用途你分清了吗?NAND Flash、NOR Flash的区别你知道吗?各种高端处理器盛行的今天,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人人必备的基础知识。

        各类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总会遇到需要将数据、程序保存起来的情况,RAM、Flash、EEPROM也成为工程师经常会用到的器件,那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区别是什么?其中又有多少种不同的类型呢,今天选了几种常见的,让我们一起来仔细辨别一下。

1RAM全称Random-Access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
        静态RAM(Static RAM/SRAM),SRAM速度非常快,是目前读写最快的存储设备了,但是它也非常昂贵,所以只在要求很苛刻的地方使用,譬如CPU的一级缓冲cache。它具有静止存取功能的内存,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

        动态RAM(Dynamic RAM/DRAM),DRAM保留数据的时间很短,需要设置刷新电路,速度也比SRAM慢,不过它还是比任何的ROM都要快,但从价格上来说DRAM相比SRAM要便宜很多,计算机内存就是DRAM的。

        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是DRAM中的一种,“同步”是指Memory工作需要步时钟,内部的命令的发送与数据的传输都以它为基准;“动态”是指存储阵列需要不断的刷新来保证数据不丢失;“随机”是指数据不是线性依次存储,而是由指定地址进行数据读写。

        从发展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四代,分别是:第一代SDR SDRAM,第二代DDR SDRAM (Double Data Rate,双数据传输,相同时钟下性能是SDRAM的2倍),第三代DDR2 SDRAM,第四代DDR3 SDRAM。后者在工作频率、预取数位、突发数据长度上更强,而工作电压更低、内部存储单元集成度更高。

        还有特殊场合使用的RAM,譬如:VRAM(视频内存)、EDO DRAM(延伸数据输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RDRAM(高频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等,因为用的环境较特殊,就不仔细介绍。

2输ROM全称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

        一次性制造,在元件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其中的代码与数据将永久保存,并且不能够进行修改。一般应用于PC系统的程序码、主机板上的 BIOS 等,它的读取速度比RAM慢很多,目前最常遇到的是EEPROM和Flash。

1EEPROM,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功能与使用方式与EPROM一样,不同之处是清除数据的方式,它是以约20V的电压来进行清除的。另外它还可以用电信号进行数据写入,这类ROM内存多应用于即插即用的应用中。

2Flash Memory(快闪存储器)        结合了ROM和RAM的长处,不仅具备电子可擦除可编程(EEPROM)的性能,还可以快速读取数据(NVRAM的优势),使数据不会因为断电而丢失。Flash 的编程原理都是只能将1写为0,而不能将0写为1。所以在 Flash 编程之前,必须将对应的块擦除,而擦除的过程就是把所有位都写为 1的过程,块内的所有字节变为0xFF。 Flash分两类,即NAND 和 NOR Flash。

        NOR的特点是芯片内执行,这样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在 flash闪存内运行,不必再把代码读到系统RAM中。NOR的传输效率很高,在1~4MB的小容量时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但是很低的写入和擦除速度大大 影响了它的性能。

        NAND结构能提供极高的单元密度,可以达到高存储密度,并且写入和擦除的速度也很快。应用NAND的困难在于flash的管理和需要特 殊的系统接口。

两者的区别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NOR的读速度比NAND稍快一些,NAND的写入速度比NOR快很多,NAND的擦除速度远比NOR的快,NAND的擦除单元更小,相应的擦除电路更少。

        2、NAND flash的单元尺寸几乎是NOR器件的一半,由于生产过程更为简单,NAND结构可以在给定的模具尺寸内提供更高的容量,也就相应地降低了价格。

        3、在NAND闪存中每个块的最大擦写次数是一百万次,而NOR的擦写次数是十万次。NAND存储器除了具有10比1的块擦除周期优势,典型的NAND块尺寸要比NOR器件小8倍,每个NAND存储器块在给定的时间内的删除次数要少一些。

        4、NAND器件中的坏块是随机分布的。NAND器件需要对介质进行初始化扫描以发现坏块,并将坏块标记为不可用。在已制成的器件中,如果通过可靠的方法不能进行这项处理,将导致高故障率。

        5、可以非常直接地使用基于NOR的闪存,可以像其他存储器那样连接,并可以在上面直接运行代码。由于需要I/O接口,NAND要复杂得多。在使用NAND器件时,必须先写入驱动程序,才能继续执行其他操作。向NAND器件写入信息需要相当的技巧,因为设计师绝不能向坏块写入,这就意味着在NAND器件上自始至终都必须进行虚拟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