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磁炉维修平台

楼主(2016-04-12):
电磁炉维修平台,当时候(2007)修电磁炉的时候,没有这个平台,IGBT换上没有几分钟后就爆管了,心在滴血啊,一个15元,修一个才向人家要20多,在网上查资料,看书,结合实际做了这个 。

网友A:
能给详细介绍下不

网友B:
就是行话说的灯泡大法,拔掉加热线圈接入灯泡。开机操作电磁炉看电流变化来判断维修效果,这个可以避免维修时频繁炸管减少维修人员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C:
把灯泡并一个开关,修其他电器闭合,修开关电源打开。我就是这样

网友D:
有详细介绍就好了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都对,简单的说就是串一只灯泡(40-60W),我另外加了电压表,电流表,可以检测电磁炉的功率,大家仔细看的话会发现5-10之间我用笔做了8的记号,一般2100W的电磁炉就是8A.像电饭锅那就是小菜一碟,直接看电流就知道那个开关坏了,不用再用万用表一一测量,分分钟钟搞定。

网友E(2017-12-18):
楼主的好方法,正好现在要修电磁炉

网友F(2019-02-04):
说白一点就是用灯泡做一个假负载,玩过开关电源的都知道这个技巧,防止通电直接炸机再烧坏元器件

网友G(2024-09-13):
07年就修,老师傅了

网友H(2025-05-05):
用灯泡代替电磁线圈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灯泡代替电磁线圈吗?

限流 防止炸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灯泡代替电磁线圈吗?

是用来维修的。
某个宝上有卖。
电器维修保护插座 维修插座 多功能开关 电源检修神器 短路保护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灯泡代替电磁线圈吗?

电源维修插座应用场景
维修电磁炉/电视机/开关电源或有短路故障的电器设备过程中,如短路故障没有彻底排除,更换元器件后上电试机时轻者损坏更换的元件,重者会进一步扩大故障范围,建议在维修中使用维修保护插座,如遇负载短路会提示,可保护电路不发生二次故障发生。

使用指南:通电前先把(红色船形开关)拨到检测档,再把待维修的设备接入插座中。打开绿色船形开关总电源(有指示灯亮)。观察灯泡状态:1、全亮表示设备有短路,要重点检查; 2、不亮或微亮表示正常,此时可将(红色船形开关)拨到工作档,进行其它故障的检修;3、如果遇到接入正常电器灯泡也全亮的情况,请更换稍大功率灯泡测试或者先拆除电器内部电源输入端的抗干扰电容,以免误判、4灯泡请用白炽灯,不能用LED或节能灯。

电磁炉维修应用方法:通电前先把(红色船形开关)拨到检测档,电磁炉接入保护器插座,不放锅,不按下开机键,正常的炉子,这时灯泡不会亮或者微亮,如果灯泡常亮,说明机内还有故障,要重新检修。如灯泡不亮或微亮,就进行下一步操作,放上空锅,按下开机键,如果能听到敲锅声并且灯泡也随之亮一下,电磁炉就回到了待机状态,或者,不停的敲锅并且灯泡也不停的闪亮,这两种情况,随着不同的品牌而有区别,说明机内保护电路基本完好,此时就可以把电磁炉接入其它市电插座正式试机了。【上述为抗干扰电容容量2UF以内的电磁炉;部分新款电磁炉的抗干扰电容容量在5UF以上时,需要将其拆下后再进行测试或者更换功率大一点的灯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