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各种贴片电阻的封装 要0805的 谢谢

楼主(2016-04-13):
谁有各种贴片电阻的封装  要0805的 谢谢

网友A:
1.贴片电阻封装应包含1绿色的元件外形、2灰色的焊盘、3白色的禁止铺铜区、4黄色的中间丝印标志、5黄色的外围丝印标志、6黄色的元件对位点、7黄色的正中元件参数信息、8黄色的中下部元件标号共计八个部分。最终绘制完成图如上图所示。

2.以0805电阻为例,其中需要的参数为:长度L=2.0mm,宽度W=1.25mm
高度H=0.45mm,焊接端口内缩T1=0.3mm
注意坐标原点必须位于外形正中,这样以后PCB导出SMT坐标文件就是元件正中坐标,便于SMT焊接。

常用贴片电阻外形参数如下:
型号

L(mm)

W(mm)

T1(mm)

H(mm)

0603

1.55

0.85

0.30

0.45

0805

2.00

1.25

0.30

0.45

2512

6.30

3.15

0.60

0.60

3.贴片电阻焊接效果如下图所示(CRCW系列0805电阻为例)
效果以SMT后焊锡形成微下凹山坡形为最佳,山坡底部四面环绕元件焊接端口,山坡顶部达到元件焊接端口高度的2/3为最佳。
贴片电阻普遍较矮,为0.45-0.6mm,因此焊料厚度为2/3~1倍元件高度。
贴片电容普遍较高,为0.6-1.25mm,因此焊料厚度为1/2~2/3倍元件高度。
可根据元件高度,通过调节元件焊盘外延L3来控制焊料厚度。

4.根据SMT后需要达到的最佳效果,焊盘宽度应该以元件宽度略大0.05-0.1mm,以取整为宜。例如0805贴片电阻宽度W=1.25mm,则焊盘宽度W1=1.3mm

5.焊盘长度以元件端口面作为垂直线分为两部分:在元件焊接端口正下方的称为端口长度L2,在元件端口面外部的长度称为外延长度L3
其中L2应为元件焊接端口长度T1扩大0.1mm左右取整,L2=T1+0.1=0.4mm
为了形成最佳山坡形,外延长度L3应该比元件高度H略小X并取整,L3=H-X=0.45-X=0.4mm
注意这个X和元件高度有关:元件高度越高X值相应要多减;元件高度越低X值相应要少减,但是L3必须保证0.4mm以上以便烙铁手工焊接。
焊盘总长度L1=L2+L3=0.4+0.4=0.8mm

6.焊盘内切角。普通方形焊盘四个角是90度直角,如果布线时正对直角走斜线则易产生尖端放电效应影响可靠性。因此需要内切0.1-0.2mm,形成钝角。对于0805贴片电阻,内切距离N=0.1mm

7.焊盘中心位置必须和元件外形中心点等高,即坐标高度为Y=0mm。焊盘中心可不处于元件端面垂线。如0805电阻长度为L,则焊盘中心坐标X=±(L-L3+L2)/2

常用贴片电阻焊盘参数如下:
型号

坐标(mm)

宽度W1(mm)

长度L1(mm)

内切N(mm)

0603

(±0.8,0)

0.90

0.80

0.10

0805

(±1.0,0)

1.30

0.80

0.10

2512

(±3.2,0)

3.20

1.40

0.20

8.禁止铺铜区设在两个焊盘之间。其作用为在使用整版铺铜时,铜皮不会延伸到两个焊盘之间,防止两个焊盘因为PCB蚀刻、SMT锡膏过多、元件摆放偏移造成的短路。
上图左为未设置禁止铺铜区,可见铺铜时铜皮延伸到两个焊盘之间。
上图右在两个焊盘间设置白色的禁止铺铜区,可见铺铜后,铜皮避开了元件两个焊盘间的位置。

9.如上图所示,禁止铺铜区仅为元件焊盘同一层设置。其长度为两个焊盘间距离,其宽度为焊盘宽度。相应的按照焊盘内切做相同处理。

10.因为元件焊盘太过靠近或元件摆放偏移会使得焊锡把两个焊盘连接起来造成短路,此时需要在两个焊盘之间绘制一些丝印图形,隔绝焊锡。另外手工焊接元件时,根据这个标志元件类型的丝印可以避免误把不同类型元件放错的错误。
如上图所示,对于电阻,可以在两个焊盘中间绘制国家规定的电阻符号丝印标志。

11.如上图所示,对于较大封装的2512,可以把该丝印横向放置。

12.因为元件之间摆放有个最小间距要求,否则元件太密无法保证焊接质量。为了在PCB元件布局时达到这个做小间距要求,必须在元件外围用丝印把元件包围起来形成一个最小间距。
对电阻来说,此图形应该是两个缺口的矩形相对放在两个焊盘外侧。
矩形绘制的线宽建议采用线宽WL=0.15mm,丝印图形距离焊盘间距P=0.15mm
缺口位置和焊盘内侧对齐。

常用贴片电阻外围丝印参数如下:
型号

丝印线宽WL(mm)

丝印间距P(mm)

0603

0.15

0.15

0805

0.15

0.15

2512

0.15

0.15

13.对于SMT中的手动贴片,或是人工焊接,元件如何摆放正中不会左右偏移是个很大问题。为了解决此问题,需要在外围丝印上增加四个元件对位点标志。如上图所示,元件对位点标志的X坐标应该是绿色的元件外形线指示的元件端面坐标。
Y坐标一头和外围丝印标志重合,另外一头往外延伸LL=0.2mm
对位点标志的线宽和外围丝印一样是WL=0.15mm

常用贴片电阻对位点标志参数如下:
型号

丝印线宽WL(mm)

延伸长度LL(mm)

0603

0.15

0.20

0805

0.15

0.20

2512

0.15

0.20

14.对于手工焊接的样品,需要图纸上有详细安装信息以便准确的摆放元件,对于成品板,需要详细安装信息以便校对。因此需要在元件正中设置详细的元件参数信息。此标志成品板实物上不会出现,仅出现于安装图图纸中。
对于贴片电阻,需要提供电阻阻值和精度两个信息。这两个信息由原理图给出并通过安装标签同步到PCB上。

如上图所示,此元件详细参数信息标签必须位于元件正中原点,线宽WV=0.1mm,字符大小SV=1mm。对于不同大小的元件,可调整线宽和大小使得在元件外围丝印内尽可能大。
常用贴片电阻安装详细信息丝印参数如下:
型号

丝印线宽WV(mm)

字符大小SV(mm)

0603

0.06

0.60

0805

0.08

0.80

2512

0.10

1.00

15.每一个元件必须要有独一无二的元件标号以便进行区别。此标志由原理图同步到PCB上,出现在PCB实物中。
如上图所示,此元件标号标签必须位于元件正下,靠近元件外围丝印。其参数一般固定,并且符合PCB生产工艺要求。线宽WB=0.15mm,字符大小SB=1.5mm
对于不同大小的元件,可调整线宽和大小使得在元件外围丝印内尽可能大。

常用贴片电阻元件标号参数如下:
型号

丝印线宽WB(mm)

字符大小SB(mm)

0603

0.15

1.5

0805

0.15

1.5

2512

0.15

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贴片电阻封装应包含1绿色的元件外形、2灰色的焊盘、3白色的禁止铺铜区、4黄色的中间丝印标志、5黄色 ...

谢谢管理员的帮助

网友B(2018-12-01):
引用 楼主:
谢谢管理员的帮助

很实用,对新手定标准有很多帮助

网友C:
我有从protell99se开始用到现在的元件库,全是自己做的,需要自己整理下。

P_Miscellaneous Devices.rar

网友D(2019-07-08):
引用 网友A:
1.贴片电阻封装应包含1绿色的元件外形、2灰色的焊盘、3白色的禁止铺铜区、4黄色的中间丝印标志、5黄色 ...

说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