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FID开源设计的充值消费一体机 白屏?

楼主(2016-04-13):
先简单的介绍下程序功能: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开机的时候先检测W25X16中是否已经存在字库,如果存在,则按次序显示汉字。如果没有,则检测SD卡和文件系统,并查找SYSTEM文件夹下的FONT文件夹,在该文件夹内查找UNI2GBK.SYS和GBK16.FON(这两个文件是由我们自己生成的UNICODE转GBK码表文件和GBK字库(16*16)文件)。在检测到这些文件之后,就开始更新字库,更新完毕才开始显示汉字。同样我们也是用LED0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同时,可以按KEY0来强制更新字库.

注意:
1,本实验可以SWD下载仿真.但是下载完了,请拔掉JLINK.
2,不要把1820和PA0的跳线帽跳上,否则可能导致按键"不灵".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m32f10x_map.h>
#include <stm32f10x_nvic.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rtc.h"
#include "wkup.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mouse.h"
#include "text.h"
#include "fat.h"
#include "fontupd.h"

//添加的头文件
#include "rc522.h"
#include "rc522_add.h"
#include "my_GUI.h"
#include "my_GUI_TOUCH.h"

/*************************************
*硬件连接说明:
*RCC522 <----->MINISTM32
*
*1--SDA <----->PB0
*2--SCK <----->PB13
*3--MOSI<----->PB15
*4--MISO<----->PB14
*5--悬空
*6--GND <----->GND
*7--RST <----->PB1
*8--3.3V<----->3.3V
*
*DS18B20与MINISTM32开发板的PA0要连接上
**************************************/

  49. // const u8 TEXT_Buffer[]={0};
  50. //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
           main()
****************************/
int main(void)
{
        u8 i;
//         u8 timer=0;

  /*************
                各种初始化
        *************/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Timerx_Init(5000,7200-1);//定时器3初始化,定时500ms(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LED1闪烁指示程序正在运行)
        LED_Init();         //LED初始化
        AT24CXX_Init();     //IIC初始化(存储:姓名、性别、卡号、余额)
        SPI_Flash_Init();          //SPI FLASH初始化(中文字库)
        LCD_Init();                //LCD初始化
        Touch_Init();              //触摸初始化(这里初始化了,在后面的触摸函数里面就不要初始化了,屏幕的切换显示会有冲突的)
        RTC_Init();                                        //实时时钟初始化
//         RTC_Set(2014,4,10,12,2,30);//设置时间,只需设置一次就要屏蔽此函数
        DS18B20_Init();                        //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初始化
        InitAlldata();                        //初始化所有读卡相关数据的设置

        //AT24C02初始化(0-255个u8类型(8位二进制数)的数据)
        //因为触摸屏要保存校准参数,占用13个字节,所以可用的就剩下243个字节了,最多可以存20张卡的卡号和密码
        //(每张卡需11个字节:卡号4个字节,卡的状态1个字节,密码6个字节)
        while(AT24CXX_Check())//检测不到AT24C02
        {
                LCD_ShowString(60,130,"24C02 Check Failed!");
                delay_ms(500);
                LCD_ShowString(60,130,"Please Check!       ");
                delay_ms(500);
                LED0=!LED0;
        }

//         //AT24C02清零
//         for(timer=0;timer<240;timer++)
//                 AT24CXX_Write(timer,(u8*)TEXT_Buffer,SIZE);        //写0到地址timer
//         while(1);

        //W25X16初始化
        //要执行Font_Init();才能现显示汉字
        if(Font_Init())     //字库不存在,则更新字库
        {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60,50,"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Font Updating...");
                //字体更新
                SD_Initialize();                        //初始化SD卡
                 while(FAT_Init())                        //FAT 错误
                {
                        LCD_ShowString(60,90,"FAT SYS ERROR");
                        i= SD_Initialize();
                        if(i)//SD卡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60,110,"SD_CARD ERROR");
                        }
                        delay_ms(500);
                        LCD_Fill(60,90,240,12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500);
                        LED0=!LED0;
                }
                LCD_Fill(60,90,240,126,WHITE);//清除显示
                 while(Update_Font()!=0)//字体更新出错
                {
                        LCD_ShowString(60,90,"SYSTEM FILE LOST");
                        delay_ms(500);
                        LCD_ShowString(60,90,"Please Check....");
                        delay_ms(500);
                        LED0=!LED0;
                };
                LCD_Clear(WHITE);
        }

//         //触摸屏屏幕校准
//         LCD_Clear(WHITE);//清屏
//         Touch_Adjust();  //屏幕校准
//         Save_Adjdata();

        //RC522射频卡模块初始化,必须放在操作界面之后初始化才能正常读卡
        InitRc522();

        while(1)
        {
                TOUCH_GUI_DISP_MENU();
        }

}

部分操作界面图:

功能演示视频:

功能解析:

        (1)充值
        充值的前提是要管理员先刷卡才能进入充值界面,本设计的程序中设定蓝色S50射频卡为管理员身份(如需要可设定多张管理员身份的卡),若不是管理员刷卡则进入不了充值界面,此前提限制了消费者不能随便进入充值模式,既方便了管理员对打卡机的管理,又增加了打卡机的安全性。进入了充值界面后,先由管理员输入相应的充值金额,再到消费者刷卡即可成功充值并显示充值后的余额。

        (2)消费
         进入消费界面后,管理员输入相应的消费金额,然后消费者刷卡消费,系统先判断此卡是否已解锁,若是未解锁(已挂失)则消费失败返回菜单栏,若是已解锁(已解挂)则进入余额判断,若是余额足够便能成功消费并显示消费后的余额,若是余额不足则会消费失败并显示余额。

        (3)查询
         查询功能的作用是让消费者查询卡内的信息,包括:卡的身份、是否解锁(挂失)、姓名、学会、卡号、卡内余额。消费者拿到卡后需要记住自己的卡号,因为若是自己的卡不慎丢失了需要输入卡号和密码才能挂失和解挂。

        (4)挂失/解挂
             消费者进入挂失/解挂界面,输入卡号后按确定,再输入6位密码后按确定,接着选择挂失或者解挂,若是挂失,输入卡号和密码正确即可成功挂失,否则挂失失败;若是解挂,除了需要输入卡号和密码正确之外,还要再拿该卡刷卡进行卡号确认,就是说,消费者需要输入和刷卡的卡号一致并且密码正确才能解挂成功,否则解挂失败。已挂失的卡是不能进行消费操作的。

原子的min板子 硬件连接:

/*************************************
*硬件连接说明:
*RC522 <----->MINISTM32
*
*1--SDA <----->B0
*2--SCK <----->B13
*3--MOSI<----->B15
*4--MISO<----->B14
*5--悬空
*6--GND <----->GND
*7--RST <----->B1
*8--3.3V<----->3.3V
*
*DS18B20与MINISTM32开发板的PA0要连接上
**************************************/

资料和程序:

网友A(2019-02-26):
嗯哼,英文的手册

网友B(2019-11-21):
下载了之后是白屏啊

网友C:
学习一下,谢谢贡献

网友D(2021-05-11):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之后是白屏啊

试了一下,确实是白屏。

网友E:
好项目,值得拥有

网友F(2021-10-28):
引用 网友D:
试了一下,确实是白屏。

解决了吗,我也白屏,应该是没有哪几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