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解答初学者对于单片机的疑问

楼主(2016-04-13):
前不久拿到了单片机相关的毕业设计,所以开始从头开始学习单片机知识。
看了几天的简单的程序,什么led闪烁啊,八位共阴极数码管显示啊,按键扫描啊,都能理解一点。
我的问题是,这些独立的程序都是一个while循环写的,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程序组成一个大程序。
比如说,八位数码管做99累加,整个主程序都在做累加并且动态显示这一件事,难道干不了其他的事了吗?
如果我要写一个程序 在显示实时温度的同时倒计时 要怎么做呢?
新人很困惑 求解答ORZ

网友A:
按顺序,完成一个任务接着完成下一个任务

网友B:
先将要用的程序模块化编程,之后根据使用顺序将它们编在一起

网友C:
单片机的程序是顺序执行的,在main()函数里将各个功能模块程序调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单片机可实现多任务操作。你那个倒计时任务如果是1秒操作,在1秒内,CPU不知可执行多少其他任务,例如测温并处理、显示;按键扫描啊,等等,等等,排好队依次处理,组成一个while大循环。倒计时1秒用定时计数中断,到1秒再处理、显示,不会影响其他数据处理。

网友E:
先写主函数,再写子函数,需要写一个子函数就在前面声明一下,需要用到子函数的功能的时候就在主函数里调用子函数,按顺序写程序就好.当各个模块组合在一块就组成复杂的大程序了.

网友F:
需要编写并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