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51单片机控制TFT彩屏,单片机下载刷屏程序没反应显示白屏

楼主:
如题,想学习下TFT,但是将刷屏程序下载后,电路按程序端口连接的,可是没有反应,总是白屏,自己想了几天原因了,还是没找到原因,求助各位大神。
(不知道数据口是不是要加上拉电阻,加了上拉电阻也没反应,显示白屏)

程序端口设置

程序端口设置

TFT

TFT

单片机和TFT相连

单片机和TFT相连

网友A(2016-04-13):
问题已解决

网友B(2017-04-01):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能请教下是怎么解决吗

网友C:
你这tft带sd卡了

网友D(2018-11-0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8-12-09):
请教一下怎样解决啊,我也是的

网友F:
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吧,让大家都学习学习。。。

网友G(2019-06-13):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