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02屏显示问题

楼主:
想做个PM2.5检测仪,夏普的传感器也已经购得,随即做了一块ATMEGA329P的最小系统版如图:

网友A(2016-04-13):
这张图是写入“欢迎,,,”程序,不显示的,只有两行灰色方块

下面两张图是有时候正常显示的,

网友A:
  现在的现象是:
   一,把ATMEGA328P芯片写入“点亮一盏灯”程序,在相当于UNO板的13脚的引脚接上LED和电阻,LED闪烁正常。
   二,写入“欢迎,,,,,”程序,有时1602屏能正常显示“欢迎,,”的英文,有时则只显示两行灰色的方块。
   三,写入“简单时钟电路”程序,1602屏两行乱码,并且随着时钟的秒的节奏,从屏左面向平右面滚动。
   四,换其他的1602屏插上,情况一样。这两个程序的芯片,插在UNO板子上,都显示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B:
   我用stc12c5410ad单片机驱动1602,也有过类似于你遇到的这种情况。
1.显示方框不显示文字,基本上是两种原因:第一种是对比度调整不当,在我的屏上,就是1602的V0管脚电压不合适;你的已经正常显示过,这个可以排除。第二种是管脚接触不良,我用杜邦线连接,很容易出现连接不可靠,动动连接线就好了。
2.显示内容不对,且字符自动移动。这个多数是对1602的初始化不合适或者“忙”处理不当所致。特别是当给1602供电的电源偏低的时候,往往会导致1602初始化失败。
   由于硬件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stc12c5410ad单片机驱动1602,也有过类似于你遇到的这种情况。
1.显示方框不显示文字,基本上是两 ...

谢谢回复!电源是稳压供电5V。那请问:初始化不合适,怎么操作,就能合适了呢?

网友B:
主要是上电后一开始就执行置显示模式命令(我的是写入0x38),至少要重复4次,且每次之间加1ms到5ms的延时(用延时就不再查询忙否了),我的实践证明,这很关键。
   但平台硬件都不同,只能供你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上电后一开始就执行置显示模式命令(我的是写入0x38),至少要重复4次,且每次之间加1ms到5ms的延时 ...

我是个小白,哈哈,学单片机也就才20天,并且大学的专业也是汽车,请问,是要上电前,先找个1602的初始化的程序,写进ATMEGA329P的芯片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上电后一开始就执行置显示模式命令(我的是写入0x38),至少要重复4次,且每次之间加1ms到5ms的延时 ...

估计就是你说的初始化的问题了!那请问:0X38要往哪里面写?怎么写呢?请明示,多谢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学单片机也就才20天,大学的专业也是汽车,不是电)

网友B:
就是往1602写0x38,实际就是写设置显示模式的命令(注意模式不同,命令不一样),关键是多重复几次,且每次之间延时就行了。

网友A:
请问:
怎么往1602里面写东西啊?在一个是:为什么我的1602和写好程序的ATMEGA328P芯片,在UNO板上,就都一切正常,到了我做的ATMEGA328P芯片消息同伴上,就都不正常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往1602写0x38,实际就是写设置显示模式的命令(注意模式不同,命令不一样),关键是多重复几次,且每次 ...

请问:
怎么往1602里面写东西啊?在一个是:为什么我的1602和写好程序的ATMEGA328P芯片,在UNO板上,就都一切正常,到了我做的ATMEGA328P芯片小系统上,就都不正常了呢?

网友B:
具体对1602的操作函数,网上可以查到很多例子。
你说的UNO板子,我确实不熟悉。
      从你说的看,像是自己又做了一个板子?如果你自己做的板子是模仿UNO而不成功,则可能你自制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A:
UNO是Arduino UNO开发板(相当于51单片机的开发板,这个我也有) 的简称,我是在UNO板上写好了程序,把写好程序的芯片拿下来(比如单片机的STC89C52),做了一个最小系统板,接上1602屏,传感器,做一个PM2.5的检测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对1602的操作函数,网上可以查到很多例子。
你说的UNO板子,我确实不熟悉。
      从你说的看,像是 ...

UNO是Arduino UNO开发板(相当于51单片机的开发板,这个我也有) 的简称,我是在UNO板上写好了程序,把写好程序的芯片拿下来(相当于单片机的STC89C52),做了一个最小系统板,一边接上v,传感器,做一个PM2.5的检测仪!
  不过,上面说了,我也有STC89C52的开发板,可以写程序,要往1602里面写程序,是不是就是通过89C52的开发板(插上1602屏)往里面写初始化的程序啊?

网友C:
是往目标单片机里烧写程序而非往160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往目标单片机里烧写程序而非往1602。

明白了,谢谢!我正在网上找有关资料,学习烧写1602初始化函数的问题!

网友B:
1602里面主要是液晶点阵,这些点阵受控制器的指挥,而控制器又受单片机的指挥。单片机对控制器只有三种操作:查忙;写命令;写数据;所有的这些都是单片机对1602的操作,所以不用往1602写程序,也写不进去。
   查忙:控制器工作比单片机慢,操作前先查忙,答复有空闲才能真的操作。为了简单,往往就用延时取代了。
   写命令:所有的命令都是十六进制数,具体含义要查厂方的文档。比如上述写0x38,是设置显示模式命令。
   写数据:写入要显示的内容。

网友B:
不是往1602里面写程序,它也不能接收。1602只能与单片机之间交换数据。初始化也是单片机对1602操作才能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NO是Arduino UNO开发板(相当于51单片机的开发板,这个我也有) 的简称,我是在UNO板上写好了程序,把 ...

1602自己不能接受写入程序,也写不进去,只能用单片机对1602进行写命令或写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上电后一开始就执行置显示模式命令(我的是写入0x38),至少要重复4次,且每次之间加1ms到5ms的延时 ...

能否把你写的初始化程序给我复制一份,我参考一下使用?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02自己不能接受写入程序,也写不进去,只能用单片机对1602进行写命令或写数据。
请把你写的初始化文件给我好吗?这里若不行,就发我邮箱,yjx189@sohu.com,我也参考学习一下,给我HEX文件最好,我用单片机开发板就能直接往里写,多谢了!

网友D:
网上看看1602的历程,对比看看

网友A:
我已经用单片机往1602里写了,但还是那样,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

网友E:
看看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F:
第三个问题,可以用定时

网友G:
给我邮箱  我给你发程序  你这个的主要原因是  需要把vee接到滑动变阻器的滑动脚  滑动变阻器其他两个脚接电源跟地  调节滑动变阻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用的单片机与你不一样,管脚什么都不一致,HEX文件给你也无法用。比较合适的办法是你把你的初始化部分的代码贴在这里,大家共同找找问题。我的代码很简单:
void LCD_init()
{
LCD_delay_50us(20);
    LCD_RS=0; // - - 指令
    LCD_RW=0; // - - 写入
    LCD_E=0; // - - 使能

    LCD_write_L4bit_command(0x38); //写0x38
    LCD_delay_50us(2);                       //延时
    LCD_write_L4bit_command(0x38); //重复写
    LCD_delay_50us(10);     //延时
    LCD_write_L4bit_command(0x38); // 重复写
    LCD_delay_50us(5);  延时
    LCD_write_L4bit_command(0x38); //
   LCD_delay_50us(10);
   //可靠的初始化主要就是上面几行
LCD_write_L4bit_command(0x02); //
    LCD_delay_50us(2);
    LCD_write_4bit_command(0x28); // - -
    LCD_delay_10us(10);
    LCD_write_4bit_command(0x0c); // - -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delay_10us(10);
    LCD_write_4bit_command(0x06); // - -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delay_10us(10);
    LCD_write_4bit_command(0x01); // - - 清除屏幕显示
    LCD_delay_50us(40);
    }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给我邮箱  我给你发程序  你这个的主要原因是  需要把vee接到滑动变阻器的滑动脚  滑动变阻器其他两个脚接 ...

我邮箱,yjx189@sohu.com,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单片机与你不一样,管脚什么都不一致,HEX文件给你也无法用。比较合适的办法是你把你的初始化部分的 ...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的写的代码如下(在网上搜到的),有空请帮我找找问题!

int LCD1602_RS=12;
    int LCD1602_RW=11;
    int LCD1602_EN=10;
    int DB[] = { 6, 7, 8, 9};
    char logtxt[]="Local Time";
    char *sec[60]={"00","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

    void LCD_Command_Write(int command)
    {
    int i,temp;
    digitalWrite( LCD1602_RS,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RW,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command & 0xf0;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command & 0x0f)<<4;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Data_Write(int dat)
    {
    int i=0,temp;
    digitalWrite( LCD1602_RS,HIGH);
    digitalWrite( LCD1602_RW,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dat & 0xf0;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dat & 0x0f)<<4;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SET_XY( int x, int y )
    {
      int address;
      if (y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Command_Write(address);
    }

    void LCD_Write_Char( int x,int y,int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Data_Write(dat);
    }

    void LCD_Write_String(int X,int Y,char *s)
    {
        LCD_SET_XY( X, Y );    //设置地址
        while (*s)             //写字符串
        {
          LCD_Data_Write(*s);
          s ++;
        }
    }

    void setup (void)
    {
      int i = 0;
      for (i=6; i <= 12; i++)
       {
         pinMode(i,OUTPUT);
       }
      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28);//4线 2行 5x7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6);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c);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80);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

    void loop (void)
    {

       for(int index=0,minindex=59,hourindex=12;index<60;index++)   //这里来设定现在时间,目前设定为12:59:00
       {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3,0,logtxt);
         LCD_Write_String(3,1,sec[hourindex]);
         LCD_Write_Char(6,1,0x3a);//显示:
         LCD_Write_String(7,1,sec[minindex]);
         LCD_Write_Char(10,1,0x3a);
         LCD_Write_String(11,1,sec[index]);

         delay(950);
         if (index==59)
         {
           index=-1;
           minindex++;
           if (minindex==60)
           {
             minindex=0;
             hourindex++;
             if (hourindex==24)
             {
               hourindex=0;
             }
           }

         }
       }

    }

网友A:
这个也写进去过:

# define LCD_DB   P0  // - - P0   = DB0~DB7
sbit     LCD_RS=P2^0; // - - p2.0 = RS
sbit     LCD_RW=P2^1; // - - p2.1 = RW
sbit     LCD_E=P2^2;  // - - p2.2 =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义函数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义子程序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 - 初始化LCD1602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 - 向LCD1602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 - 向LCD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 - 设置LCD1602显示位置 X(0-16),y(1-2)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 - 在LCD1602上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 - 在LCD1602上显示一个字符串
//void LCD_check_busy(void);//检查忙函数。我没用到此函数,因为通过率极低。
void LCD_delay_10us(uint n); // - - 1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void LCD_delay_50us(uint n); // - - 5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化LCD1602
void LCD_init(void)
{
LCD_delay_10us(20);
LCD_write_command(0x38); // - -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delay_10us(5);
LCD_write_command(0x0c); // - -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delay_10us(5);
LCD_write_command(0x06); // - -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delay_10us(5);
LCD_write_command(0x01); // - - 清除屏幕显示
LCD_delay_50us(40);
}
//********************************

// - - 向LCD1602写指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LCD_delay_10us(5);
LCD_RS=0; // - - 指令
LCD_RW=0; // - - 写入
LCD_DB=dat;
LCD_delay_10us(5);
LCD_E=1; // - - 允许
LCD_delay_10us(5);
LCD_E=0;
}

// - - 向LCD1602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delay_10us(5);
LCD_RS=1;// - - 数据
LCD_RW=0;// - - 写入
LCD_DB=dat;
LCD_delay_10us(5);
LCD_E=1;// - - 允许
LCD_delay_10us(5);
LCD_E=0;
}

// -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ess;
  if(y==1)
  {
    address=0x80+x; // - - 第一行位置
  } else {
    address=0xc0+x; // - - 第二行位置
  }
    LCD_delay_10us(5);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

// - - 显示一个字符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 - LCD_disp_char(0,1,0x38); // - - 显示8
{
    LCD_set_xy(x,y);
    LCD_delay_10us(5);
    LCD_write_data(dat);
}

// - - 显示一个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LCD_set_xy(x,y);
  LCD_delay_10us(5);
  while(*s!='\0')
  {
    LCD_write_data(*s);
    s++;
  }
}

//********************************
/*******检查忙函数*************
void LCD_check_busy() //实践证明,在我的LCD1602上,检查忙指令通过率极低,以
{  //至于不能正常使用LCD。因此我没有再用检查忙函数。而使
  do   //用了延时的方法,延时还是非常好用的。我试了一下,用
  { LCD_E=0;   //for循环作延时,普通指令只要1次循就可完成。清屏指令
    LCD_RS=0;                 //要用200次循环便能完成。
    LCD_RW=1;
    LCD_DB=0xff;
    LCD_E=1;
  }while(LCD_DB^7==1);

void LCD_delay_10us(uint n) // - - 1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i=n;i>0;i--)
    for(j=2;j>0;j--);
}

void LCD_delay_50us(uint n) // - - 5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i=n;i>0;i--)
    for(j=22;j>0;j--);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写进去过:

# define LCD_DB   P0  // - - P0   = DB0~DB7

30楼的函数digitalWrite()由于你没有贴出来函数体。只能说31楼的代码,这个应当是正确的,唯一不足就是init()函数中的:
LCD_write_command(0x38); // - -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delay_10us(5); 只有一次写入0x38,如果这一次失败,往下就不行了。应当重复延时多次才可靠。我记得这是文档上特意说明的,
     问题是为什么非得这样才可靠?我估计是1602控制器里面由于某种原因,反应太慢,需要多次重复才能建立稳定状态。纯属臆测,未必正确。
     除了上述不同,与我贴出的代码很接近,而我实验是成功的,你用这个如果还不行,就应当从别处找问题了。

网友H:
怎么感觉这个电路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楼的函数digitalWrite()由于你没有贴出来函数体。只能说31楼的代码,这个应当是正确的,唯一不足就是 ...

再一次表示感谢!但我弄半天还是不行!都有些烦了,过两天再说吧,再不行,就找个做程序员的朋友帮我写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楼的函数digitalWrite()由于你没有贴出来函数体。只能说31楼的代码,这个应当是正确的,唯一不足就是 ...

   有时间的话,还请你帮我看看下面的源代码,可以用吗?费心了,朋友!
PM2.5检测器 代码如下:
  int measurePin = 0; // 连接模拟口0
  int ledPower = 2; // 连接数字口2
  int samplingTime = 280;
  int deltaTime = 40;
  int sleepTime = 9680;
  float voMeasured = 0;
  float calcVoltage = 0;
  float dustDensity = 0;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Power,OUTPUT);
  }
  void loop(){
  digitalWrite(ledPower,LOW); //开启内部LED
  delayMicroseconds(samplingTime); // 开启LED后的280us的等待时间
  voMeasured = analogRead(measurePin); // 读取模拟值
  delayMicroseconds(deltaTime); // 40us等待时间
  digitalWrite(ledPower,HIGH); // 关闭LED
  delayMicroseconds(sleepTime);
  // 0 - 5V mapped to 0 - 1023 integer values
  // recover voltage
  calcVoltage = voMeasured * (5.0 / 1024.0); //将模拟值转换为电压值
  dustDensity = 0.17 * calcVoltage - 0.1; //将电压值转换为粉尘密度输出单位
  Serial.print(“Raw Signal Value (0-1023): ”);
  Serial.print(voMeasured);
  Serial.print(“ - Voltage: ”);
  Serial.print(calcVoltage);
  Serial.print(“ - Dust Density: ”);
  Serial.println(dustDensity); // 输出单位: 毫克/立方米
  delay(1000);
  }

网友A:
    上面的代码中,传感器使用了A0和D2口,但是这个D2口1602屏也要使用,怎么才能避开呢?     还有就是,也没有看到初始化1602屏的语句啊?

网友I:
很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