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能控制220v电机速度吗

楼主(2016-04-13):
有一个220大电机 我要改装成蓝牙控制速度的 可以做吗

网友A:
可以,蓝牙收发模块+51单片机+光耦可控硅,有成品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蓝牙收发模块+51单片机+光耦可控硅,有成品卖啊。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A:
可以自己搜索啊,网上的网店良莠不齐的,还是你自己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搜索啊,网上的网店良莠不齐的,还是你自己选。

是配套的吗   我看了都是零散的  没看到配套的

网友B:
可以,用PWM就好

网友C:
可以的呀,不过驱动电路要好好设计,最好有光电隔离的。蓝牙模块有很多现成的

网友D:
如果是交流的还须变频调速

网友E:
可以的,220V

网友F:
是能够的   可以用超大功率的mos管作为开关

网友G:
可以 PWM 网上一大堆

网友H(2017-01-02):
光耦可控硅,或者mos管做开关

网友I:
万能的淘宝可以买到成品

网友J:
可以,中间加继电器隔离

网友K:
要看你的51品牌及型号了

网友L:
绝对可以,但不能直接控制,需要隔离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