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LD3320语音识别程序源码

楼主(2016-04-13):
1、STM32的用户 可以直接 在工程里面 添加如下4个文件1》LD3320_main.c  2》LDChip.c  3》Reg_RW.c 4》delay.c

2、51的用户同时可以根据以上操作来做相关的修改。
所有语音识别程序源代码下载:
基于STM32 的

ldchip.c
/************************************************************************************
**        版权所有:Copyright (c) 2005 - 2010 ICRoute INC.
** 硬件说明:STM32f103vet6  8MHZ  内部时钟为72MHZ
**                                          LD3320 有源晶振 12MHZ  不同的晶振请修改LDChip.h 中的定义值(#define CLK_IN  12)
** 软件说明:并行读写寄存器方式,如采用其他方式即修改Reg_RW.c 文件即可!
** 修改者:  http://shop64790118.taobao.com/
** 时间:2011.10.15
** 说明:本程序修改于 ICRoute公司 配套的源程序,版权归其所有。
************************************************************************************/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DChip.h"
#include "Reg_RW.h"

#include  "gui_include.h"

uint8 nLD_Mode = LD_MODE_IDLE;                //        用来记录当前是在进行ASR识别还是在播放MP3

uint8 ucRegVal;
uint8 ucHighInt;
uint8 ucLowInt;

extern uint8  nAsrStatus;

void ProcessInt0(void);

/************************************************************************
功能描述: 芯片硬件初始化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void LD_reset(void)
{
        LD_RST_H();
        LD3320_delay(10);
        LD_RST_L();
LD3320_delay(10);
        LD_RST_H();
        LD3320_delay(10);
        LD_CS_L();
        LD3320_delay(10);
        LD_CS_H();
        LD3320_delay(10);
}
/************************************************************************
功能描述: 初始化命令                 软初始化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void LD_Init_Common(void)
{

        LD_ReadReg(0x06);
        LD_WriteReg(0x17, 0x35);
        LD3320_delay(10);
        LD_ReadReg(0x06);

        LD_WriteReg(0x89, 0x03);
        LD3320_delay(5);
        LD_WriteReg(0xCF, 0x43);
        LD3320_delay(5);
        LD_WriteReg(0xCB, 0x02);

        /*PLL setting*/
        LD_WriteReg(0x11, LD_PLL_11);
        if (nLD_Mode == LD_MODE_MP3)
        {
                LD_WriteReg(0x1E, 0x00);
                LD_WriteReg(0x19, LD_PLL_MP3_19);
                LD_WriteReg(0x1B, LD_PLL_MP3_1B);
                LD_WriteReg(0x1D, LD_PLL_MP3_1D);
        }
        else
        {
                LD_WriteReg(0x1E,0x00);
                LD_WriteReg(0x19, LD_PLL_ASR_19);
                LD_WriteReg(0x1B, LD_PLL_ASR_1B);
            LD_WriteReg(0x1D, LD_PLL_ASR_1D);
        }
        LD3320_delay(10);

        LD_WriteReg(0xCD, 0x04);
        LD_WriteReg(0x17, 0x4c);
        LD3320_delay(5);
        LD_WriteReg(0xB9, 0x00);
        LD_WriteReg(0xCF, 0x4F);
        LD_WriteReg(0x6F, 0xFF);
}

/************************************************************************
功能描述:         初始化ASR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void LD_Init_ASR(void)
{
        nLD_Mode=LD_MODE_ASR_RUN;
        LD_Init_Common();

        LD_WriteReg(0xBD, 0x00);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BD),300,20,3);        //text................................
        LD_WriteReg(0x17, 0x48);

        LD3320_delay( 10 );

        LD_WriteReg(0x3C, 0x80);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3C),300,40,3);        //1 text................................
        LD_WriteReg(0x3E, 0x07);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3e),300,60,3);        //text................................
        LD_WriteReg(0x38, 0xff);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38),300,80,3);        //text................................
        LD_WriteReg(0x3A, 0x07);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3a),300,100,3);        //text................................
        LD_WriteReg(0x40, 0);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40),300,120,3);        //text................................
        LD_WriteReg(0x42, 8);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42),300,140,3);        //text................................
        LD_WriteReg(0x44, 0);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44),300,160,3);        //text................................
        LD_WriteReg(0x46, 8);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46),300,180,3);        //text................................
        LD3320_delay( 1 );
}

/************************************************************************
功能描述:         识别处理函数 ,可以利用查询方式,或中断方式进行调用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void ProcessInt0(void)
{
        uint8 nAsrResCount=0;

        ucRegVal = LD_ReadReg(0x2B);

        if(nLD_Mode == LD_MODE_ASR_RUN)
        {
                        //GUI_DispDecAt(2,20,70,5);        //text................................
                        // 语音识别产生的中断
                        // (有声音输入,不论识别成功或失败都有中断)
                        LD_WriteReg(0x29,0) ;
                        LD_WriteReg(0x02,0) ;
//
                        GUI_DispDecAt(ucRegVal,200,100,3);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b2),200,120,3);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bf),200,140,3);

                        if((ucRegVal & 0x10) && LD_ReadReg(0xb2)==0x21 && LD_ReadReg(0xbf)==0x35)
                                {
                                                GUI_DispDecAt(3,20,90,5);         //text................................
                                                nAsrResCount = LD_ReadReg(0xba);

                                                if(nAsrResCount>0 && nAsrResCount<=4)
                                                {
                                                        nAsrStatus=LD_ASR_FOUNDOK;
                                                }
                                                else
                                            {
                                                        nAsrStatus=LD_ASR_FOUNDZERO;
                                                        }
                                }

                        else
                                {        GUI_DispDecAt(4,20,100,5);                //text................................
                                        nAsrStatus=LD_ASR_FOUNDZERO;        //执行没有识别
                                }

                        LD_WriteReg(0x2b, 0);
            LD_WriteReg(0x1C,0);         //ADC开关 设为不可用
        }

        // 声音播放产生的中断,有三种:
        // A. 声音数据已全部播放完。
        // B. 声音数据已发送完毕。
        // C. 声音数据暂时将要用完,需要放入新的数据。

        ucHighInt = LD_ReadReg(0x29);
        ucLowInt=LD_ReadReg(0x02);

                GUI_DispDecAt(ucHighInt,20,160,4);
                GUI_DispDecAt(ucLowInt,20,180,4);

        LD_WriteReg(0x29,0) ;
        LD_WriteReg(0x02,0) ;

   if(LD_ReadReg(0xBA)&CAUSE_MP3_SONG_END)
    {
        // A. 声音数据已全部播放完。

                LD_WriteReg(0x2B, 0);
    LD_WriteReg(0xBA, 0);
                LD_WriteReg(0xBC,0x0);

                LD_WriteReg(0x08,1);
                LD3320_delay_2(5);
    LD_WriteReg(0x08,0);
                LD_WriteReg(0x33, 0);

                return ;
     }
                 else
                                {
                                // B. 声音数据已发送完毕。

                                        LD_WriteReg(0xBC, 0x01);
                                        LD_WriteReg(0x29, 0x10);
                                        return;
                                }

        LD_WriteReg(0x29,ucHighInt);
        LD_WriteReg(0x02,ucLowInt) ;

        LD3320_delay_2(1);

}
/************************************************************************
功能描述: 检测 ASR 是否忙状态, 返回1为空闲状态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uint8 LD_Check_ASRBusyFlag_b2(void)
{
        uint8 j;
        uint8 flag = 0;
        for (j=0; j<10; j++)
        {
                if (LD_ReadReg(0xb2) == 0x21)
                {
                        flag = 1;
                        break;
                }
                LD3320_delay(10);
        }
        return flag;
}

void LD_AsrStart()
{
        LD_Init_ASR();
}
/************************************************************************
功能描述: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 Return 1: success.
uint8 LD_AsrRun(void)
{
        LD_WriteReg(0x35, MIC_VOL);
        LD_WriteReg(0x1C, 0x09);
        LD_WriteReg(0xBD, 0x20);
        LD_WriteReg(0x08, 0x01);
        LD3320_delay( 1 );
        LD_WriteReg(0x08, 0x00);
        LD3320_delay( 1 );

        if(LD_Check_ASRBusyFlag_b2() == 0)
        {
                return 0;
        }

        LD_WriteReg(0xB2, 0xff);
        LD_WriteReg(0x37, 0x06);
        LD_WriteReg(0x37, 0x06);
        LD3320_delay( 5);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bf),200,40,3);        //text  0xbf==0x31--49
        LD_WriteReg(0x1C, 0x0b);
        LD_WriteReg(0x29, 0x10);

        LD_WriteReg(0xBD, 0x00);
        return 1;
}
/************************************************************************
功能描述: 添加识别关键词语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 Return 1: success.
//        添加识别关键词语,开发者可以学习"语音识别芯片LD3320高阶秘籍.pdf"中关于垃圾词语吸收错误的用法
uint8 LD_AsrAddFixed(void)
{
        uint8 k, flag;
        uint8 nAsrAddLength;
        const char sRecog[5][13] = {"kai deng", "guan deng",
                "fang jian a", "tian jin", "chong qing"};
                const uint8 pCode[5] = {CODE_KAIDENGD, CODE_GUANDENG, CODE_FANGJIANA, CODE_TIANJIN, CODE_CHONGQING};

        flag = 1;
        for (k=0; k<5; k++)
        {
                if(LD_Check_ASRBusyFlag_b2() == 0)
                {
                        flag = 0;
                        break;
                }

                LD_WriteReg(0xc1, pCode[k] );
                LD_WriteReg(0xc3, 0 );
                LD_WriteReg(0x08, 0x04);
                LD3320_delay(1);
                LD_WriteReg(0x08, 0x00);
                LD3320_delay(1);

                for (nAsrAddLength=0; nAsrAddLength<20; nAsrAddLength++)
                {
                        if (sRecog[k][nAsrAddLength] == 0)
                                break;
                        LD_WriteReg(0x5, sRecog[k][nAsrAddLength]);
                }
                LD_WriteReg(0xb9, nAsrAddLength);
                LD_WriteReg(0xb2, 0xff);
                LD_WriteReg(0x37, 0x04);
                LD_WriteReg(0x37, 0x04);
        }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bf),200,20,3);        //text  0xbf==0x31--49
    return flag;
}

/************************************************************************
功能描述:         获取识别结果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uint8 LD_GetResult(void)
{
        GUI_DispDecAt(LD_ReadReg(0xc5),200,80,3);
        return LD_ReadReg(0xc5 );
}

LD3320_main.c
/************************************************************************************
**        版权所有:Copyright (c) 2005 - 2010 ICRoute INC.
** 硬件说明:STM32f103vet6  8MHZ  内部时钟为72MHZ
**                                          LD3320 有源晶振 12MHZ  不同的晶振请修改LDChip.h 中的定义值(#define CLK_IN  12)
** 软件说明:并行读写寄存器方式,如采用其他方式即修改Reg_RW.c 文件即可!
** 修改者:  http://shop64790118.taobao.com/
** 时间:2011.10.15
**
************************************************************************************/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Dchip.h"
#include "Reg_RW.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gui_include.h"

/************************************************************************************/
//        nAsrStatus 用来在main主程序中表示程序运行的状态,不是LD3320芯片内部的状态寄存器
//        LD_ASR_NONE:                表示没有在作ASR识别
//        LD_ASR_RUNING:                表示LD3320正在作ASR识别中
//        LD_ASR_FOUNDOK: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有一个识别结果
//        LD_ASR_FOUNDZERO: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没有识别结果
//        LD_ASR_ERROR: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中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确的状态
/***********************************************************************************/
uint8 nAsrStatus=0;

#define DEMO_SOUND_SIZE 1235

void LD3320_Init(void);

uint8 RunASR(void);
void ProcessInt0(void);
void LD3320_EXTI_Cfg(void);
void LD3320_NVIC_Cfg(void);

u8 ld3320_exti=0;         //中断标志信号,为1是代表中断产生。以下采用查询方式。
/************************************************************************************/
//        这个示范程序是基于STC10L08XE编译的完整地,可以执行的程序
//        实现了从数组中播放的功能
//
//  verygood_withHead.mp3(verygood_withoutHead)是一段MP3格式的声音文件,播放内容为英文单词"very good"
//        demosound.h 中定义了数组 bpDemoSound[],
//  数组的内容就是 verygood_withHead.mp3(verygood_withoutHead)文件的内容
//  用户可以用16进制阅读器(比如 UltraEdit )打开verygood_withHead.mp3文件和 bpDemoSound 数组相对照
//
//        关于两个MP3文件的差异:
//        这两个MP3文件只差有没有ID3文件头,MP3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        ID3文件头传入LD芯片与否不影响播放
//  用Windows自带的MediaPlayer播放没有ID3头的vertygood_withoutHead.mp3 后,会自动加上ID3文件头
//  PlayDemoSound_Once/PlayDemoSound_Continue 函数就是把 bpDemoSound数组中的数据依次传入LD3320芯片进行播放
//
//  与LD3320芯片有关的函数功能,都在"开发手册.pdf"中有详细说明
//        请开发者对照"开发手册.pdf“阅读
//
//        开发者在学习LD3320开始时,可以直接把在这个main函数拷贝到自己单片机中编译运行
//
//        当然,用户要根据自己实际的单片机去修改 mcu_init ,以及对应的管脚连接的定义,中断定义
/************************************************************************************/

void  LD3320_main(void)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        初始状态:没有在作ASR
        while(1)
        {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 (RunASR()==0)        //        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
                                                                                        break;

                        case LD_ASR_FOUNDOK:

                                                                                        LD_GetResult();        //        一次ASR识别流程结束,去取ASR识别结果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case LD_ASR_FOUNDZERO:
                        default: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if(ld3320_exti !=0) {        /*采用查询方式进入中断处理*/

                 ld3320_exti =0;
                 ProcessInt0();
                }

                  OSTimeDlyHMSM(0,0,0,50);

        }// while

}
/************************************************************************
功能描述: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void LD3320_Init(void)
{
        LD3320_GPIO_config();
        LD3320_EXTI_Cfg();
  LD3320_NVIC_Cfg();
        LD_reset();
}
/************************************************************************
功能描述: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void  LD3320_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int g  =  0;
        for (j=0;j<5;j++)
        {
                for (g=0;g<uldata;g++)
                {
                        delay_us(120);
                }
        }
}

/*********************************************************************
//为了消除编译时的 警告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把在中断函数中需要调用的函数重新复制并命名
//消除警告 Warning L15,并且避免由于函数重入可能带来的隐藏Bug
*********************************************************************/
void  LD3320_delay_2(unsigned long uldata)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int g  =  0;
        for (j=0;j<5;j++)
        {
                for (g=0;g<uldata;g++)
                {
                        delay_us(120);
                }
        }
}

/************************************************************************************/
//        RunASR()函数实现了一次完整的ASR语音识别流程
//        LD_AsrStart() 函数实现了ASR初始化
//        LD_AsrAddFixed() 函数实现了添加关键词语到LD3320芯片中
//        LD_AsrRun()        函数启动了一次ASR语音识别流程
//
//        任何一次ASR识别流程,都需要按照这个顺序,从初始化开始进行
/************************************************************************************/

uint8 RunASR(void)
{
        uint8 i=0;
        uint8 asrflag=0;
        for (i=0; i<5; i++)                        //        防止由于硬件原因导致LD3320芯片工作不正常,所以一共尝试5次启动ASR识别流程
        {
                LD_AsrStart();                        //初始化ASR
                LD3320_delay(100);
                if (LD_AsrAddFixed()==0)        //添加关键词语到LD3320芯片中
                {
                        LD_reset();                        //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LD3320_delay(50);                        //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LD3320_delay(10);

                if (LD_AsrRun() == 0)
                {
                        LD_reset();                        //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LD3320_delay(50);                        //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asrflag=1;
                break;                                        //        ASR流程启动成功,退出当前for循环。开始等待LD3320送出的中断信号
        }

        return asrflag;
}

/************************************************************************
功能描述:                 STM32 嵌套中断配置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void LD3320_NVIC_Cf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功能描述:         STM32 外部中断和 IO口配置,利用外部中断线1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void LD3320_EXTI_Cf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GPIO_PinSourc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1);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

}

/*******************************************************************************
* Function Name  : EXTI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RESET )
        {

                        ld3320_exti=1;//进入中断标志 LD3320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

网友A:
#include  "gui_include.h"

gui_include.h文件是在哪儿,小白求教

网友A:
编译的时候#include  "gui_include.h"这一行出错了

网友B(2016-10-13):
原理图在哪呢?

网友C(2019-04-12):
请问stm32和LD3320怎么接线?

网友D:
gui那个头文件在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问gui头文件在哪

网友F(2019-10-07):
引用 网友C:
请问stm32和LD3320怎么接线?

同问 层主知道怎么接了吗

网友G(2019-11-16):
try removing the gui header file. The author did not specify his compiler.

网友H:
楼主,如何制作用STM33和这个语音模块制作声控小车啊

网友I(2020-04-23):
引用 网友F:
同问 层主知道怎么接了吗

已经找到gui_include.h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