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lcd原理图怎么画吗。。。。

楼主(2016-04-13):
求教大神lcd原理图怎么画,还有怎么封装,网上教程看不太懂

网友A:
哪种lcd?1602  12864?

网友B:
根据对应的端口接在单片机上即可,封装取决于具体的LCD型号

网友C(2017-01-01):
得有具体的型号,请问是那种液晶

网友C:
型号不同,封装也略有区别

网友D:
百度LCD1602原理图

网友E:
自己玩一个封装,一般都是16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