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怎样才能学好单片机啊
关闭

楼主(2016-04-13):
现在要做毕业设计了,要用到这方面,可以一行行代码,而且看不懂

网友A:
先看顾天翔的教程然后自己独立做个实验 不会的看别人的摸索摸索

网友B:
慢慢来呀,学习都是从基础的嘛

网友C:
一步步来,通过学习资料买书看

网友D:
买本郭天祥的51单片机教程

网友E:
买一块实验板 边做边学 最快

网友F:
一块板(开发板),一本书(教程),一种语言(C语言),一杯茶,可矣!

网友G:
对,买一个单片机,淘宝卖家一般还会给你视频教程,把上面例子都做一边差不多了

网友H:
分享经验,本人大三,对于单片机也是上学期才开始了解的,到现在是略懂皮毛,下面码的这些字称不上是什么大神学习帖,只是针对于我这种菜鸟的一些经验:我刚一开始也是不知道该从何入手,也是各种论坛问,其实最重要的我还是觉得先买以开发板,慢慢的改程序,当你什么时候觉得你对於一个程序你可以改到你能让它实现你自己想要实现的功能你就算是入门了,当然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就象我比较喜欢看视频学习,尽管爱走神,但是比起书本那种枯燥还是好多了,这块推荐一本书,就是郭天祥那本(ps:我相信每个学过单片机的都知道这本书)到时候好好看看,入门基本不成问题,再就是自己尽量做点实物,增强自信,小弟要说的就这么多,才疏学浅,语言不顺,凑活着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I:
先把谭浩强的C语言基础学一学,再看看单片机呀

网友J:
可以看看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视频,会有帮助的

网友J:
可以看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视频,挺有帮助的。还要买一块开发板,大概100多块钱吧

网友K:
自己慢慢摸索慢慢看

网友L:
先看视频,再看教材。结合开发版做实验,自己时刻思考,扩展

网友M:
感觉先学一遍单片机的内构会比较好

网友N:
先看看郭天祥的书,了解电路结构和控制的原理。单片机就是个机器,你怎么控制,它怎么动作

网友O:
先了解硬件的结构,然后学习软件

网友P:
多看书,多动手,做个小的项目,做到学以致用,就记住了

网友Q:
单片机都是相通的,学习一款其他的就会了,掌握原理

网友R:
多看资料和郭天祥的视频,一步步来,尽量多动手.

网友S:
我觉得既然在做毕设了,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就不要看什么书了,如果一定要看的话,可以去图书馆借一本《爱上单片机》,内容有趣而且适合初学者。。。。另外,光看书是不行的,一定要从最简单的例程看起,不要有畏难的心理,慢慢看,每天看,总会有进步的。。。。

网友S:
多去实验室,做做小的实验,或者自己买个板子,自己调试,会觉得很有意思

网友T:
可以先看看正点原子的视频,我也刚刚开始学习呢

网友U:
先看视频教学习,这样你就能看懂程序,修改也方便

网友V:
自己买块板子,对照学习版的教程,看一个动手做一个,边做边想看还可以加点什么小花样吗,慢慢地积累就会成功的!

网友W:
看郭天祥的视频,个人感觉受益很大,可以下keil和protues仿真玩玩,挺有意思的

网友X:
1,楼主,你首先要学习C语言基础,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系列)都是使用C语言。
2,听起来单片机比较陌生,不是因为你不懂,而是不知道方法和流程。现我简单说说,仅供参考;
3,先看内核8051的单片机:台湾宏晶的STC89C51-DIP40/或其它如新茂,到网上买一个开发板,价格不会超过200元。
4,看一下单片机功能:包换内部FLASH、RAM、TIMER、INT、ADC、USB、ISP/IAR等。
5,编译环境、编程软件KEIL。
6,打开开发板的例子程序,在KEIL编译,下载到板,看结果和说明是不是相符,达到这样效果时,你心里肯定很秀激动,这时你真正学会了单片机,你成功了!!!!!。
7,然后再学会看电路图,电路图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根线从一个地方连接到另一个地方,你写代码时,只记住单片机是哪一个管脚,然后对它写代码即可。
总结:实验很重要,你要多参与这样的项目开发,方能进步。

网友Y:
多看书,多自己写程序。不会自己写照别人的模仿也成。这样一步步来,做多了就回了啊

网友Y:
1.熟悉单片机的原理,结构。 2 .合理安排时间持之以恒     学习单片机不能 “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   ,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与决 4 心。学习完几条指令后,就应及时做实验,融汇贯通。3..对只短暂学过一遍的知识,充其量只比浮光掠影稍好。因此,较好的方法是过一段时间后 (1-2 个月 ) 再重新学一遍,学过的知识要经常运用,这样反复循环几次就能彻底弄懂消化,永不忘却。5 .要进行适当投资购买实验器材及书籍资料最典型的就成,不要过分投资,反而得不偿失。祝你学的顺利啊

网友Z:
先学51,在学别的

网友AA:
初期可以看视频,买个开发板学习,上手了多练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