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流水灯怎么写

楼主(2016-04-13):
diy流水灯怎么写

网友A:
十天学会单片机里有

网友B:
//程序:ex8.c //功能:顺序程序结构控制流水灯 #include <REGX51.H> //包含头文件REGX51.H,定义了51单片机的所有SFR //函数名:delay //函数功能:实现软件延时 //形式参数:无符号整型变量i,控制空循环的循环次数 //返回值:无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i次空操作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无限循环    {               P1=0xfe;        //采用字节操作,点亮第一个LED                  delay(20000);         //软件延时                  P1=0xfd;         //采用字节操作,点亮第二个LED                  delay(20000);         //软件延时                  P1=0xfb;        //采用字节操作,点亮第三个LED                   delay(20000);         //软件延时                  P1=0xf7;         //采用字节操作,点亮第四个LED                  delay(20000);         //软件延时                  P1=0xef;        //采用字节操作,点亮第五个LED                  delay(20000);         //软件延时                  P1=0xdf;         //采用字节操作,点亮第六个LED                  delay(20000);         //软件延时                  P1=0xbf;        //采用字节操作,点亮第七个LED                  delay(20000);         //软件延时                  P1=0x7f;         //采用字节操作,点亮第八个LED                  delay(20000);         //软件延时    }  }

网友C:
/*流水灯赋初值,大循环,延时,左移,赋值,延时,左移,赋值
延时子程序的流水灯*/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宏变量名随便起如bbb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宏变量名随便起如aaa

uchar temp;//定义p1口的赋值名

void delay (uint z);//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 (1)

      {
        delay(1000);

        temp=_crol_(temp,1);//_crol_移位指令括号内1就是1位1位的移,以此内推。

        P1=temp;
       }

}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 (x=z;x>0;x--)//
     for (y=30;y>0;y--);//
   }

/*

sbit LED1=P1^0  ;//定义脚位名称随便起一个名
sbit LED2=P1^7  ;
unsigned int a  ;//定义一个赋值名a或者其他,且赋值是0-65525之间

void main()

{
    while(1)         //等于0跳出等于1在下面大括号内循环

            {
                a=60000;

                   LED1=0;

                   while(a--); //a数值自减,到0后跳出
                 LED1=1;

                   a=50000;

                   LED2=0;

                   while(a--);

                 LED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