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7显示屏arduino驱动求助

楼主(2016-04-13):
最近偶得一显示屏 是ST7567 网上搜到引脚资料 和源码 但是奈何小弟才疏学浅 看不懂  能否有高人指点 用arduino驱动  源码贴上

#include "msp430g2452.h"
#define LCD        P1OUT
#define CSB        0x20
#define RSTB       0x08
#define A0         0x04
#define SCLK       0x02
#define SDA        0x01
unsigned const char tab[]={
  0xFF,0x01,0x01,0x01,0x41,0xD1,0x01,0x01,0x01,0x80,0x40,0x40,0x80,0x00,0x00,0xC0,
  0x40,0xC0,0x40,0x80,0x00,0x40,0xC0,0x00,0x40,0xC0,0x00,0x00,0xC0,0x40,0x40,0x40,
  0x00,0x10,0xF0,0x4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init_sys(void)
{
   DCOCTL=0;
   BCSCTL1=CALBC1_1MHZ;
   DCOCTL=CALDCO_1MHZ;
   //==GPIO==
   P2DIR=0xff;//输出
   P1DIR=0xff;//输出
   P1OUT=0xff;
}
void lcd_spi(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0x80,s;
   do
   {
      LCD &=~(SCLK);
      s=t&i;
      if(s==0)
        LCD &=~SDA;
      else
        LCD |=SDA;
      i=i>>1;
      LCD |=SCLK;
   }while(i!=0) ;
}
void lcd_wcom(unsigned char cmd)
{
LCD &=~(A0+CSB);
lcd_spi(cmd);
LCD |=A0+CSB;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 &=~(CSB);
LCD |=A0;
lcd_spi(dat);
LCD |=A0+CSB;
}
void setpage(unsigned char page)//page 0-7
{
  lcd_wcom(page+0xb0);
}
void setcol_0(void)
{
lcd_wcom(0x10);
lcd_wcom(0x00);
}
void clrscr(unsigned char u)
{
  unsigned  char page,col;
  for(page=0xb0;page!=0xb8;page++)
  {
   lcd_wcom(page);
   setcol_0();
    for(col=0;col!=132;col++)
    {
     lcd_wdat(u);
    }
  }
}
void init_lcd(void)
{
LCD &=~RSTB;
__delay_cycles(1500);//50ms
LCD |=RSTB;
__delay_cycles(1500);//50ms
lcd_wcom(0xe2);//soft rest
__delay_cycles(1500);//50ms
lcd_wcom(0xaf);//turn on
lcd_wcom(0x2f);//power magn on
lcd_wcom(0xa1);//left<->right
lcd_wcom(0x22);//对比度粗调0x20-0x27
lcd_wcom(0x81);//对比度细调前行命令
lcd_wcom(0x2f);//对比度细调
lcd_wcom(0xa3);//chose bias
clrscr(0xf0);
}
void display_bmp()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page,col;
   for(page=0xb0;page!=0xb8;page++)
   {
    lcd_wcom(page);
    setcol_0();
     for(col=0;col!=128;col++)
     {
      lcd_wdat(tab[i]);
      i++;
     }
   }
}
void main(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p=1;
init_sys();
init_lcd();
display_bmp();
while(p!=0)
{
  p++;
  __delay_cycles(150000);//50ms
}
}

网友A(2022-11-16):
很显然,这不是Arduino程序;Arduino可以用U8g2这个库

网友B: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U8g2lib.h>

U8G2_ST7567_OS12864_1_4W_SW_SPI u8g2(U8G2_R2, /* clock=*/ D3, /* data=*/ D4, /* cs=*/ D9, /* dc=*/ D2, /* reset=*/ D1);

void setup(void) {
  u8g2.begin();
  u8g2.setContrast(0); //对比度调节
}

void loop(void) {
  u8g2.firstPage();
  do {
    u8g2.setFont(u8g2_font_ncenB10_tr);
    u8g2.drawStr(0,24,"Hello World!");
  } while ( u8g2.nextPage() );
  delay(dht.getMinimumSamplingPeriod());
}

网友C(2023-01-24):
这是51的代码,最上面定义了GPIO,下面就是简单的字符定义,之后就是main函数显示定义的字符

网友C:
这是51的程序,最上面定义了GPIO,之后定义了字符,main显示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