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简易呼吸灯的制作

楼主:
STC学习笔记1-简易呼吸灯的制作视频:

介绍:只需要三个元件做一个简易的呼吸灯,可以随意调整呼吸的时间和呼/吸时间比。
比模拟电路搭的呼吸灯简洁并且成本低很多,但是可控性绝对比模拟电路制作的好。

材料:
STC15F104E单片机一片
100Ω电阻一个
LED一个,颜色随意

还有必备的一个STC单片机程序下载器,这个可以参考官网的MAX232串口下载器

或者购买的成品USB下载线。
需要引出四个引脚VCC,TX,RX,GND即可。

电路原理图:

其中P3.0和P3.1接下载线下载。虽然可以在工作状态下载,不过避免干扰,我们尽量少使用P3.0和P3.1引脚。

编写以下程序:
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单纯的渐亮渐灭;第二个是亮灭时间比不同的,更接近实际的呼吸曲线。

版本1,渐亮渐灭时间一样,但是肉眼看上去效果不好:
    #include
    sbit Pin = P3 ^ 3;
    int bright = 0;
    void Delay10us(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6; i++) {};
        }
    }
    main()
    {
        int i;
            bit mark=0;
        while(1)
        {
            if(bright == 255||bright==0) mark=!mark;
                    (mark==1)?(bright++):(bright--);
            for(i = 0; i < 255; i++)
            {
                if(i < bright)
                {
                    Pin = 0;
                    Delay10us(2);
                }
                else
                {
                    Pin = 1;
                    Delay10us(2);
                }
            }
        }
    }

版本2,渐亮渐灭时间不一致,但是视觉效果比较好(亮灭时间比9:4,灭到尽的时候等待500ms。):
    /*
    STC15F104E 呼吸灯
    时钟频率5.004MHz
    灯在P3.3引脚
    By:Ansifa 2012-1-25
    */
    #include
    sbit Pin = P3 ^ 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 a-- != 0)
        {
        }
    }
    void Delay2(unsigned long a)
    {
        while( a-- != 0)
        {
        }
    }
    main()
    {
        int i, delaytime;
        bit mark = 0;
        int bright = 0;
        while(1)
        {
            if(bright == 0) Delay2(50000);
            if(bright == 255 || bright == 0) mark = !mark;
            if(mark == 1)
            {
                bright++;
                delaytime = 9;
            }
            else
            {
                bright--;
                delaytime = 4;
            }

            for(i = 0; i < 255; i++)
            {
                if(i < bright)
                {
                    Pin = 0;
                    Delay(delaytime);
                }
                else
                {
                    Pin = 1;
                    Delay(delaytime);
                }
            }
        }
    }

用Keil uVersion2编辑编译。

用STC-ISP下载程序下载程序。

注意,是先按STC-ISP软件上的按钮,然后关闭单片机电源,再打开,才能进行开始下载:
如果使用USB下载线下载,但是软件一直卡死在等待连接单片机的话,先检查TX,RX有没接反。还有单片机有没电源。
然后降低下载软件波特率:“最低波特率”=1200和“最高波特率”=1200,一般就能下载,如果不行的话,要考虑换一个下载线。
上图的MAX232串口下载线是最稳定的。在任何速率都能使用。

网友A(2016-04-14):
好像在哪里见过此贴

网友B(2017-02-25):
这个,找了好久了!

网友B:
当今的奋斗史的

网友C:
效果不错 可有个疑问 这么写 一个片子只能干一件事 其它什么也干不了 效率太低了 还不如用555直接搭个电路啊 成本也会比这样低很多啊 不考虑生产 只是自己做东西也有成本顾虑啊 再考虑到资源的占用 一个int一个long 消耗太大了 我是能用bit就不用char 能用char就不用int long到现在还没用过 惭愧
我也不会写呼吸灯 想过也没什么头绪 一直在找比较好的呼吸灯程序想学

网友D:


网友E(2017-12-18):
跟着图焊了一个不带电阻的,检测了焊接没什么问题,但是烧写的时候检测不到单片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F(2018-05-28):
请问楼主,这是用一个小LED灯 如果用12V多个LED灯的时候,单片机电流会超,那得用什么方汉来控制LED,最好能给低点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是用一个小LED灯 如果用12V多个LED灯的时候,单片机电流会超,那得用什么方汉来控制LED,最好 ...

加扩流电路,比如最常用的三极管。

网友H(2019-03-09):
通过调节延时参数来达到亮度控制吗?

网友I(2019-12-04):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J:
很简单实用的一个制作

网友K(2020-06-05):
我去实验试一下,扩展10个LED小灯看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