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学习-按键实验

楼主(2016-04-13):
本实验演示STC15F104E如何识别按键事件

按按钮一次,LED灯就翻转一次亮灭状态。然后等待下一次按钮事件。

材料:
STC15F104E一片
一个LED
一个220Ω电阻
一个按键开关

电路图:
解析:220Ω电阻用于限流,由于STC输入端默认是上拉的,所以我们对开关不用加拉电阻,直接接地即可。

程序:
    /*
    STC15F104E按键实验
    Ansifa
    2012-2-19

    硬件连接方法:
    一个LED串联一个220Ω电阻,接到VCC和P3.3引脚。
    一个按钮接到P3.2与GND之间。
    */

    #include "reg51.h"
    sbit key = P3 ^ 2;  //按钮
    sbit LED = P3 ^ 3;  //灯

    void DelayMS(n)                //@5MHz 软件延时n毫秒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i = 5*n;
            j = 21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LED=1;     //LED=0是亮,1是灭,初值灭灯
        while(1)  //制造一个死循环
        {
             //先检测高电平,等待30ms后检测是否低电平,就能把下降沿检测出来,这个是下降沿触发电路,有防抖功能。
            if(key == 1)   //因为按钮接key端和GND,所以是下降沿触发。
            {
                DelayMS(30);
                if(key == 0)
                {
                                    LED = !LED;  //翻转LED亮灭状态
                }
            }
        }
    }

Keil uVersion2工程文件:
实物视频:
由于一下找不到按钮开关,所以用一条电线接触GND引脚暂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