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对三极管 MOS管的测量 终结版 图文并茂 绝对精典

楼主(2016-04-13):
下面是三极管的架构以及在电路图中的各种标识方法

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蜂鸣档)对三极管测量时,首先我们要确定哪只脚是b极。用红表笔接触其中任意一只脚不动,黑表笔去接触另外两只脚,如果能够测得两组相近且小于1的数字,说明此时红笔接触的就是b极。如果测得两组数字不相近,那说明此时红笔接触的不是b极应把红笔换一只脚,黑笔去测另外两只脚,直到找到b极为止。如果我们知道了哪只脚是b极,怎样去判断另外两只脚哪个是c极和e极呢?如下图:

图中红笔为b极.黑笔在另外两脚分别测得两组相近的数据,其中有一组数据会稍微大一点,此脚即为e极,小的那脚则为c极。并且我们知道此管为NPN型三极管,因为红笔在b 极!而对于PNP型三极管的测量方法也一样,只不过是黑表笔在b极,红笔接触另外两脚能测得两组相近的数据,如下图:

下面是对场效应管的测量方法.
场效应管英文缩写为FET,可分为结型场效应管(JFET)和绝缘栅型场效应管(MOSFET),我们平常简称为MOS管,而MOS管又可分为增强型和耗尽型而我们平常主板中常见使用的也就是增强型的MOS管。
下图为MOS管的标识:

我们主板中常用的MOS管中GDS三个引脚是固定的,不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都一样,把芯片放正从左到右分别为G极D极S极! 如下图:

测量顺序为:
1.用二极管档对MOS管的测量,首先要短接三只引脚对管子
进行放电,然后用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如果测得有500多的数值,说明此管为N沟道。

2.黑笔不动,用红笔去接触G极测得数值为1。

3.红笔移回到S极,此时管子应该为导通。
4.然后红笔测D极,而黑笔测S极,应该测得数值为1。(这一步时要注意.因为之前测量时给了G极2.5V万用表的电压,所以DS之间还是导通的。不过大概10几秒后才恢复正常,建议进行这一步时先短接三个引脚给管子放电)。
5.然后红笔不动,黑笔去测G极,数值应该为1。
到此我们可以判定此N沟道场管为正常,有的人说后面两步可以省略不测,不过我习惯性把五个步骤全用上,个人习惯问题!!!当然,对然P沟道的测量步骤也一样,只不过第一步为黑表笔测S极,红表笔测D极,可以测得500多的数值。

我对结型的理解是测量时D极和S极之间是导通的,如果红表笔接G极,黑表笔分别去接触DS极应该可以测得两组相近的数值,此管为N沟道。如果黑表笔接G极,红表笔分别去接触DS极应该可以测得两组相近的数值,此管为P沟道。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还请了解的朋友们帮忙解说下。谢谢!

网友A(2016-05-17):
图文并茂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