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指南针项目设计资料 源代码、电路原理图下载

楼主:
电子指南针项目资料,内含文献资料、源代码、电路原理图。
下载:

电子指南针模组电路图

部分源码预览:
//======================================================
// 文件名称:        Compass.c
// 功能描述:        向指南针模块发送命令,完成数据的转换
// 维护记录:        2007-09-30        v1.0
//======================================================
#include "spce061a.h"
#include "Compass.h"
#include "Model.h"
#include "./SPLC501_Driver/SPLC501User.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PNI_Driver.h"

static float xOffset, yOffset;                                                // 指南针校正参数
static float xRange, yRange;                                                // 指南针校正参数
//========================================================================
//        语法格式:        unsigned int Compass_Read(void)
//        实现功能:        读取当前指南针角度值
//        参数:                无
//        返回值:        电子指南针的返回值
//========================================================================
unsigned int Compass_Read(void)
{
        float xValue, yValue;
        float xRevise,yRevise;
        float Angle;
        float  Ratio;

        xValue = F_PNI_11096_Read(0xE9);
        yValue = F_PNI_11096_Read(0xEA);

        xRevise = xValue - xOffset;                                                                                // 根据校正结果,校正X轴
        yRevise = yValue - yOffset;                                                                                // 根据校正结果,校正X轴

        if(xRange > yRange)
                yRevise = (yRevise*xRange)/yRange;
        else
                xRevise = (xRevise*yRange)/xRange;

        if((xRevise == 0) && (yRevise > 0))
                return 0;
        if((xRevise == 0) && (yRevise < 0))
                return 180;

        Ratio = yRevise / xRevise;
        if( Ratio < 0)
                Ratio = 0 - Ratio;
        Angle = atanf(Ratio)  *180 /PI;                                                                // 使用反正玄函数计算角度值

        if((xRevise > 0) && (yRevise > 0))                        // 如果角度是在其它象限中,那么进行修正
                return 360 - Angle;
        else if((xRevise < 0) && (yRevise > 0))
                return 180 + Angle;
        else if((xRevise < 0) && (yRevise < 0))
                return 180 - Angle;
        else if((xRevise > 0) && (yRevise < 0))
                return  Angle;

        return 0;
}

//========================================================================
//        语法格式:        unsigned int Compass_Revise(void)
//        实现功能:        进入电子指南针模组校正模式,进入此模式时应不断旋转电子指南针模组
//        参数:                无
//        返回值:        0
//========================================================================
unsigned int Compass_Revise(void)
{
        int Xmax,Xmin,Ymax,Ymin;
        int Xraw,Yraw;
        int i;

        Xmax = Ymax = -32768;                                                                        // 将最大值赋值为最小值
        Ymin = Ymin = 32767;                                                                        // 将最小值赋值为最大值
        for(i = 0; i <100; i++)
        {
                Xraw = F_PNI_11096_Read(0xE9);                                                // 得到x轴大小
                Yraw = F_PNI_11096_Read(0xEA);                                                // 得到Y轴大小

                if(Xraw > Xmax)
                        Xmax = Xraw;                                                                        // 得到一个尽可能大的值作为X最大值
                if(Xraw < Xmin)
                        Xmin = Xraw;                                                                        // 得到一个尽可能小的值作为X最小值
                if(Yraw > Ymax)
                        Ymax = Yraw;                                                                        // 得到一个尽可能大的值作为Y最大值
                if(Yraw < Ymin)
                        Ymin = Yraw;                                                                        // 得到一个尽可能小的值作为Y最大值
                LCD501_PutString(0,40,"Calibration... ");                        // 提示用户现在在校正模式下
        }
        xOffset = (Xmax + Xmin)>>1;                                                                // 得到X轴偏移量
        yOffset = (Ymax + Ymin)>>1;                                                                // 得到Y轴偏移量

        xRange = Xmax - Xmin;                                                                        // 得到X轴取值范围
        yRange = Ymax -Ymin;                                                                        // 得到Y轴取值范围

        return 0;
}

//========================================================================
//        语法格式:        void Compass_Line(unsigned int CompassValue)
//        实现功能:        根据角度值,画出在表盘上的表针
//        参数:                角度值
//        返回值:        无
//========================================================================
void Compass_Line(unsigned int CompassValue)
{
        int x,y;
        float Angle;

        if( CompassValue < 0 || CompassValue > 360 )                                                                // 无效的角度值
                return ;
        LCD501_Bitmap(0,0,(unsigned int*)encoding_yuan);                                            // 重新画表盘
        Angle = Angle_Convert(CompassValue);
        x = 25 + R * cos(Angle);
        y = 22 - R * sin(Angle);

        LCD501_Line( 25,22,x,y);
}
//========================================================================
//        语法格式:        void Compass_Text(unsigned int CompassValue)
//        实现功能:        显示传入的角度值
//        参数:                角度值
//        返回值:        无
//========================================================================
void Compass_Text(unsigned int Compass_Value)
{
        int Direction;
        unsigned char Str[5];
        unsigned int i = 0 ;
        unsigned int Num;

        for(i = 48; i < 128; i = i + 8)                                                                                                //清空经纬度显示区域
                LCD501_Bitmap(i,28,(unsigned int *)encoding_empty);

        if( Compass_Value < 0 || Compass_Value > 360 )
        {
                LCD501_PutChar(58, 28, 'E');
                LCD501_PutChar(66, 28, 'R');
                LCD501_PutChar(74, 28, 'R');
                LCD501_PutChar(82, 28, 'O');
                LCD501_PutChar(88, 28, 'R');
                return ;
        }

        Direction = Compass_Value / 90;
        switch(Direction)
        {
                case 0:
                        LCD501_Bitmap(58, 28, (unsigned int *)encoding_dong);
                        LCD501_Bitmap(58+ 1 * SIZE, 28, (unsigned int *)encoding_bei);
                        break;
                case 1:
                        LCD501_Bitmap(58, 28, (unsigned int *)encoding_dong);
                        LCD501_Bitmap(58+ 1 * SIZE, 28, (unsigned int *)encoding_nan);
                        break;
                case 2:
                        LCD501_Bitmap(58, 28, (unsigned int *)encoding_xi);
                        LCD501_Bitmap(58 + 1 * SIZE, 28, (unsigned int *)encoding_nan);
                        break;
                case 3:
                        LCD501_Bitmap(58, 28, (unsigned int *)encoding_xi);
                        LCD501_Bitmap(58 + 1 * SIZE, 28, (unsigned int *)encoding_bei);
                        break;
        }

        if(Compass_Value >= 100)                                                                                                // 测试角度有几位
                Num =3;
        else if(Compass_Value >= 10)
                Num = 2;
        else
                Num =1;

        Int_To_Str(Compass_Value,Str,Num);

        i=0;
        while(Str[i] != '\0')
        {
                *P_Watchdog_Clear = 0x1;
                LCD501_PutChar(58 + 2*SIZE + i * 8, 28, Str[i]);
                i++;
        }
        LCD501_Bitmap(58 + 2 * SIZE + i * 8, 28,(unsigned int *)encoding_du);
}
//========================================================================
//        语法格式:        float Angle_Convert(unsigned int Angle)
//        实现功能:        把从电子指南针传来的角度值转化为正常坐标系的角度值
//        参数:                角度值
//        返回值:        转化后的角度值
//========================================================================
float Angle_Convert(unsigned int Angle)
{
        int Direction;
        float Angle_t;
        Direction = Angle / 90;
        switch(Direction)
        {
                case 0:
                        Angle_t = 90 - Angle;
                        break;
                case 1:
                        Angle_t = 450 - Angle;
                        break;
                case 2:
                        Angle_t = 450 - Angle;
                        break;
                case 3:
                        Angle_t = 450 - Angle;
                        break;
        }
        return (Angle_t / 360) * 2 * 3.142 ;
}

//========================================================================
//        语法格式:        void Int_To_Str(unsigned int Integer, 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Num)
//        实现功能:        把整数转化成字符串
//        参数:                Integer 带转化的整数
//                                Str 转化后的字符串
//                                Num 转化字符的位数
//        返回值:        无
//注意:    Buf 数组的大小至少是Num+1
//========================================================================
void Int_To_Str(unsigned int Integer, 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Num)
{
        int Jin_Zhi;
        int i=0;
        int Num_s ;
        Num_s = Num;
        Jin_Zhi = 1;

        if(Num == 1)
                Jin_Zhi = 1;
        while(Num > 1)
        {
                Jin_Zhi = Jin_Zhi * 10;
                Num --;
        }

        do
        {
                Str[i]  = Integer / Jin_Zhi + 0x30;
                Integer = Integer % Jin_Zhi ;
                Jin_Zhi = Jin_Zhi / 10 ;
                i ++;
                Num_s--;
        }while(Num_s > 0);
        Str[i] = '\0';
}

网友A(2017-01-06):
不错,是我需要的。

网友B(2017-04-01):
正是我所需要的!

网友C(2018-04-11):
显示无变化,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