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在实物,数码管总显示88888888,不显00000000。如何修改??

楼主(2016-04-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nsigned char code smg_we[]={0x08,0x18,0x28,0x38,0x48,0x58,0x68,0x78}; uchar irtime; uchar startflag;
uchar irdata[33];
uchar bitnum;
uchar irrece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prosok;
uchar disp[8];
//************************************************ //延时函数,在12MHz的晶振频率下 //大约50us的延时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 //延时函数,在12MHz的晶振频率下 //大约50ms的延时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2; TH0=0x00; TL0=0x00; ET0=1; EA=1; TR0=1; }
void int0init(void)
{ IT0=1; EX0=1; EA=1; }
void irwork(void)
{ disp[0]=ircode[0]/16;
disp[1]=ircode[0]%16;
disp[2]=ircode[1]/16;
disp[3]=ircode[1]%16;
disp[4]=ircode[2]/16;
disp[5]=ircode[2]%16;
disp[6]=ircode[3]/16;
disp[7]=ircode[3]%16;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for(i=0;i<8;i++)
{ P1=smg_du[disp[i]];
P2=smg_we[i];
delay_50us(20); } }
void irpros(void) //0x1c
{ uchar k,i,j; uchar value; k=1;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value>>1; //7
if(irdata[k]>6) //8
{ value=value | 0x80; }
k++; } ircode[j]=value; }
irprosok=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int0init();
while(1)
{
if(irreceok)
{ irpros();
irreceok=0; }
if(irprosok)
{ irwork(); irprosok=0; }
display();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irtime++; //255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 //检测引导码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receok=1; } }
else { startflag=1; irtime=0; } }

网友A:
程序与板子的数码管配对了没有?源码要修改也可以,电路板子有时也要做适当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与板子的数码管配对了没有?源码要修改也可以,电路板子有时也要做适当修改。

谢谢!改好了。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把段选口给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