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器程序数码管显示及38k遥控cd1602显示遥控键值读取

楼主:
38k遥控器

全部代码下载:

单片机计算器程序 数码管显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06,0xbf};//共阳极
ulong  num=0,qnum=0;
uchar  key0=0,ikey0=0,kkey=0;   //qnum为前一个键值,当为0时表示没有前一个键值,ikey0表示当存在前一个键值下进行加减乘除运算
//uchar  num1,num2,num3,num4,num5,num6;  //key0表示当为1时,是数字键,为0时,是清零键,为2时,是运算键,为3时,等号键
void  delay(uint d)
{
     while(d-->0);
}

void  error()    //当数值溢出的时候
{
     P2 = 0x00;
     P2 = 0xff;
     P0 = tab[10];
     delay(100);
     P2 = 0x00;
     P0 = 0xff;
}
void  display(ulong num0)   //显示函数
{
     if(num0>999999&&num0<-99999)                      //当数值溢出时
          error();
     else if(num0>=0&&num0<=999999)                         //当数值为正数时
     {
          P2 = 0x00;
          dis1 = 1;     //显示最高位,第一位
          P0 = tab[num0/100000];
          delay(100);
          dis1 = 0;
          P0 = 0xff;

          P2 = 0x00;
          dis2 = 1;       //第二位
          P0 = tab[(num0/10000)%10];
          delay(100);
          dis2 = 0;
          P0 = 0xff;

          P2 = 0x00;
          dis3 = 1;       //第三位
          P0 = tab[(num0/1000)%10];
          delay(100);
          dis3 = 0;
          P0 = 0xff;

          P2 = 0x00;
          dis4 = 1;         //第四位
          P0 = tab[(num0/100)%10];
          delay(100);
          dis4 = 0;
          P0 = 0xff;

          P2 = 0x00;
          dis5 = 1;        //第五位
          P0 = tab[(num0/10)%10];
          delay(100);
          dis5 = 0;
          P0 = 0xff;

          P2 = 0x00;
          dis6 = 1;        //显示最低位,第六位
          P0 = tab[num0%10];
          delay(100);
          dis6 = 0;
          P0 = 0xff;
      }
      else                             //当数值为负数时
      {
          num0 = abs(num0);
          P2 = 0x00;
          dis1 = 1;     //显示最高位,第一位
          P0 = tab[11];
          delay(100);
          dis1 = 0;
          P0 = 0xff;

          P2 = 0x00;
          dis2 = 1;       //第二位
          P0 = tab[(num0/10000)%10];
          delay(100);
          dis2 = 0;
          P0 = 0xff;

          P2 = 0x00;
          dis3 = 1;       //第三位
          P0 = tab[(num0/1000)%10];
          delay(100);
          dis3 = 0;
          P0 = 0xff;

          P2 = 0x00;
          dis4 = 1;         //第四位
          P0 = tab[(num0/100)%10];
          delay(100);
          dis4 = 0;
          P0 = 0xff;

          P2 = 0x00;
          dis5 = 1;        //第五位
          P0 = tab[(num0/10)%10];
          delay(100);
          dis5 = 0;
          P0 = 0xff;

          P2 = 0x00;
          dis6 = 1;        //显示最低位,第六位
          P0 = tab[num0%10];
          delay(100);
          dis6 = 0;
          P0 = 0xff;
      }
}

void  key()         //键盘扫描函数
{
     uchar  temp;
     P1 = 0xff;
     P1 = 0Xef;   //检测第一行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if(P1!=0X0f)
     {
          delay(5);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if(P1!=0X0f)
          {
               temp = 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0 = 0; break;                  //-----清屏键
                    case 0xeb:  key0 = 1; num = num*10+0; kkey = 1; break;  //-------'0'
                    case 0xed:  key0 = 3; break;                  //-----等号键=
                    case 0xee:  key0 = 2; ikey0 = 10; break;      //------加号键+
               }

          while(temp!=0x0f)
          {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
          //P0 = tab[h];
         }
     }

     P1 = 0xff;
     P1 = 0Xdf;   //检测第二行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if(P1!=0X0f)
     {
          delay(5);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if(P1!=0X0f)
          {
               temp = P1;

               switch(temp)
               {
                    case 0xd7:  key0 = 1; num = num*10+1; kkey = 1; break;   //------'1'
                    case 0xdb:  key0 = 1; num = num*10+2; kkey = 1; break;   //------'2'
                    case 0xdd:  key0 = 1; num = num*10+3; kkey = 1; break;   //-------'3'
                    case 0xde:  key0 = 2; ikey0 = 11; break;       //-----减号键-
               }

          while(temp!=0x0f)
          {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
          //P0 = tab[h];
         }
     }

     P1 = 0xff;
     P1 = 0Xbf;   //检测第三行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if(P1!=0X0f)
     {
          delay(5);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if(P1!=0X0f)
          {
               temp = P1;

               switch(temp)
               {
                    case 0xb7:  key0 = 1; num = num*10+4; kkey = 1; break;    //-------'4'
                    case 0xbb:  key0 = 1; num = num*10+5; kkey = 1; break;    //-------'5'
                    case 0xbd:  key0 = 1; num = num*10+6; kkey = 1; break;    //-------'6'
                    case 0xbe:  key0 = 2; ikey0 = 12; break;        //------乘号键*
               }

          while(temp!=0x0f)
          {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
          //P0 = tab[h];
         }
     }

     P1 = 0xff;
     P1 = 0X7f;   //检测第四行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if(P1!=0X0f)
     {
          delay(5);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if(P1!=0X0f)
          {
               temp = P1;

               switch(temp)
               {
                    case 0x77:  key0 = 1; num = num*10+7; kkey = 1; break;     //-------'7'
                    case 0x7b:  key0 = 1; num = num*10+8; kkey = 1; break;     //--------'8'
                    case 0x7d:  key0 = 1; num = num*10+9; kkey = 1; break;     //--------'9'
                    case 0x7e:  key0 = 2; ikey0 = 13; break;         //-------除号键

               }

          while(temp!=0x0f)
          {
               temp = P1;
               temp = temp&0x0f;
          }
         }
     }

}

void  count()
{
     key();
     if(key0 == 0)         //清零
     {
          num = 0;qnum = 0;
          display(num);
     }
     else  if(key0 == 1)       //数字键,显示数字
     {
          display(num);

     }
     else if(key0 == 8)
     {
          display(qnum);
     }
     else if(key0 == 2)        //当为运算符号键时
     {
          qnum = num;
          num = 0;
          key0 = 8;

     }
     else if(key0 == 3)        //等号键
     {
          switch(ikey0)
               {
                    case 10:num = num + qnum;  key0 = 2; break;
                    case 11:num = qnum - num;  key0 = 2; break;
                    case 12:num = num * qnum;  key0 = 2; break;
                    case 13:num = qnum / num;  key0 = 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num);
          count();
     }
}

/********************************************************************************
*                                                                              *
*         lcd1602显示遥控键值读取                                              *
*         lcd1602显示 红外接收头接p3.2                                         *
*         蜂鸣器接p3.7                                                         *
*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void beep();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驱动线

uchar IRCOM[7];

sbit LCD_RS = P2^1;
sbit LCD_RW = P2^2;
sbit LCD_EN = P2^3;

uchar code  cdis1[ ] = {" Remote Control "};
uchar code  cdis2[ ] = {"  IR-CODE: --H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15);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main()
{
   uchar m;

    IRIN=1;                    //I/O口初始化
    //BEEP=1;

    delay1(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while(1)        ;

} //end main
/**********************************************************/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delay(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                  //30*0.14ms=4.2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将16进制数用ASCLL码中的字符表示
    { IRCOM[5]=IRCOM[5]+0x37;}
   else
          IRCOM[5]=IRCOM[5]+0x30;    //0x30是ASCLL码的’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lcd_pos(0x4b);
     lcd_wdat(IRCOM[6]);        //第一位数显示
     lcd_pos(0x4c);
     lcd_wdat(IRCOM[5]);        //第二位数显示

     //beep();
     EX0 = 1;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网友A(2017-10-21):
可以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