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lcd12864程序

楼主:
12864的stm32单片机显示程序下载:

主要的程序预览: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必须配合delay.c和delay.h文件使用,所以要包含delay.h。
#include "display12864.h"

#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   //为了可移植性好,对这两个 STM 32 已经定义过的变量,再定义一次。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 以下是相关引脚定义。**************/

#define DisIO GPIOC                 //定义12864要使用的I/O端口。
#define Dis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定义12864要使用的I/O端口的时钟。
#define Dat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定义12864使用的数据引脚。
#define RS GPIO_Pin_9
#define RW GPIO_Pin_10
#define EN GPIO_Pin_11       //定义使能端使用的引脚。
#define PSB GPIO_Pin_12      //定义并,串行数据模式的选择端口使用的引脚。

/*********************************************/

GPIO_InitTypeDef  GPIOStru;  //定义用于定义所以引脚为输出的变量。

void IOInitOut(void)           //把所有端口初始化为推挽输出模式的函数。
{
    GPIO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定义所有的引脚为推挽输出的变量初始化。
    GPIO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Stru.GPIO_Pin = Data|RS|RW|EN|PSB;

    RCC_APB2PeriphClockCmd(DisClk,ENABLE);
    GPIO_Init(DisIO,&GPIOStru);
}

void IOInitIn(void)           //把数据引脚初始化为浮空输入的函数。
{
    GPIO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定义数据引脚为浮空输入的变量初始化。
    GPIO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Stru.GPIO_Pin = Data;

    RCC_APB2PeriphClockCmd(DisClk,ENABLE);   //把所有端口初始化为输出模式的函数。
    GPIO_Init(DisIO,&GPIOStru);
}

void WaitBusy(void)          //等待12864的忙状态结束的函数。
{
    IOInitIn();        //把数据引脚定义为浮空输入;
    GPIO_ResetBits(DisIO,RS);  //RS = 0.
    GPIO_SetBits(DisIO,RW);    //RW = 1.
    GPIO_SetBits(DisIO,EN);    //EN = 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DisIO) & 0x0080); //只要位7的值,位7是忙标志位。
    GPIO_ResetBits(DisIO,EN);  //EN = 0;
    IOInitOut();      //把所有引脚定义为输出。
}

void WriteCmd(u8 cmd)    //写命令函数。
{
          WaitBusy();
    GPIO_ResetBits(DisIO,RS);  //RS = 0.
    GPIO_ResetBits(DisIO,RW);  //RW = 0.
    GPIO_SetBits(DisIO,EN);    //EN = 1.
    DisIO->ODR=((DisIO->ODR & 0xff00)|cmd); //此处,只有直接操作寄存器才能
                  //达到,只改变输出数据寄存器ODR的低8位,其它位
                  //不变的目的。因为,只有低8位是数据引脚,
                  //其它位可能是控制引脚,不能改变。
    delay_ms(2);
    GPIO_ResetBits(DisIO,EN);  //EN = 0;
    delay_ms(2);
}

void WriteData(u8 data)  //写数据函数。
{
        WaitBusy();
    GPIO_SetBits(DisIO,RS);  //RS = 1.
    GPIO_ResetBits(DisIO,RW);  //RW = 0.
    GPIO_SetBits(DisIO,EN);    //EN = 1.
    DisIO->ODR=((DisIO->ODR & 0xff00)|data);  //同上。
    delay_ms(2);
    GPIO_ResetBits(DisIO,EN);  //EN = 0;
    delay_ms(2);
}

void InitDis(void)   //初始化 12864 和要用到的 STM 32 的引脚。
{
    IOInitOut();
    delay_init(8);   //初始化延时函数的微妙计数基数。
    GPIO_SetBits(DisIO,PSB);  //令PSB=1,设置为并行数据模式。
    delay_ms(2);
    Write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和,8位数据模式。
    delay_ms(2);
    Write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_ms(2);
    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并将 DDRAM 的地址计数器 AC 设为 00H.
    delay_ms(2);
    WriteCmd(0x06);  //设置,外部读写数据后,地址记数器 AC 会自动加 1。
    delay_ms(2);
    WriteCmd(0x80);  //将 DDRAM 地址计数器 AC 设为 0.
    delay_ms(2);
}

void DisStr(u8 *s)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
    while(*s != '')
    {
        WriteData(*s);
        s++;
        delay_ms(2);
    }
}

void DisInt(long int num)  //显示整型变量的函数,最多显示16位的整数。只能显示正数。
{
        u8 temp[17];
        u8 str[17];
        int i=0,j=0;
        while(num != 0)          //这里不能用num%10 != 0,如果num是10的整数倍,
                          //例如,100,这样就会出错,根本就不能进入循环体。
        {
                temp[i] = (num%10)+0x30;
                num/=10;
                i++;
        }
        i--;           //因为i在退出循环之前还自加了一次,此时,
                        //指向最后一个存储有用值的元素的后一个位置。
        while(i != -1)         //因为i=0时,temp[0]还是有用值。
        {
                str[j] = temp[i];
                j++;
                i--;
        }
        str[j]='';  //因为i在退出循环之前还自加了一次,此时,
                      //指向最后一个存储有用值的元素的后一个位置。
        DisStr(str);
}

void DisFloat(float fnum) //显示有4位小数的浮点数,总位数不超过16位。
{
        long int num = fnum*10000;
        u8 temp[17];
        u8 str[17];
        int i=0,j=0;
        while(num != 0)
        {
                temp[i] = (num%10)+0x30;
                num/=10;
                i++;
                if(i == 4)         //4位小数处理完后,加入小数点。
                {
                        temp[i] = '.';
                        i++;
                }
        }
        i--;
        while(i != -1)
        {
                str[j] = temp[i];
                j++;
                i--;
        }
        str[j]='';
        DisStr(str);
}

/*以下是光标定位函数,第一个参数为行坐标,第二个为列坐标,起始坐标是1行1列。
只能以16个点的宽度为单位移动。*/

void locate16(int row, int col)
{
        switch(row)
        {
                case 1: WriteCmd(0x80+col-1); break;
                case 2: WriteCmd(0x90+col-1); break;
                case 3: WriteCmd(0x88+col-1); break;
                case 4: WriteCmd(0x98+col-1); break;
        }
}

/*光标定位函数定义结束。*/

建议把fwlib组里的.c文件生成一个.lib库吧,因为一般是不需要改这部分的代码的,
当需要重新编译的时候,全部库文件都编译的话会把速度拖慢的。。。
先把其它组的 include in target build 属性去掉

这个是默认的选择,点到没勾了就表示去掉了

然后设置项目的output属性生成lib文件

网友A(2016-07-07):
想学习stm32的编程!

网友B(2016-11-21):
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了就顶贴,养成良好的习惯。方便广大新手学习。

网友C(2018-02-06):
没有改代码,为什么我的12864没有显示?求解

网友D(2019-03-04):
引用 网友C:
没有改代码,为什么我的12864没有显示?求解

会不会是对比度没调好?